[其它] SCHWARZBERG RPSB-700 700W 電源供應器維修

楼主(2019-03-01):
感謝痞酷會員 kevin540999 的贈送,讓我有機會發維修實例
1.型號
年代久遠
內部照
記錄

電源不足

好奇一下,這不是我用的,

檢測電容的容量,有點高呢,
這顆還好,

找電容,也是個很大的問題,這個瘦瘦高高的,
把所有電容換掉,除了大龍炮沒換,
這個不知道能不能,當拔電容神器
換了所有的電容後,再測一次,
用了一顆80w的電燈泡當負載測試,

网友A:
11.5V電壓有點低
一般不是要在12V左右
我記得11.7V就是故障生產時就會被打下來

网友:
您那張  好奇一下,這不是我用的 底下的圖片,那兩顆電阻的作用是不是在調整電壓用的?
POWER應該都有調整電壓的設計,只是有的是用電阻固定式的,有的是VR可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1.5V電壓有點低
一般不是要在12V左右
我記得11.7V就是故障生產時就會被打下來 ...

喔,那我就要再研究了,

网友:
讚一個, 好久沒人發維修文了 記得12伏特的範圍是正負5 %, 應該都可以接受

网友:
太久了有點忘計
不過我沒有生產低於11.8V的
公司會退貨
每一家要求不一樣吧
可用不一定相容所有主機板
這也是生產上你要抓的安全範圍

网友:
依我的看法 ~

倒數 第 六 張 那個 VR 是用來調整電壓的 !! (可以先做記號 , 調整一些角度就知道了)

那 2 顆 電阻 並聯 除了 得到 正確的阻值 , 同時也增加了 可承受的 W 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