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G 37LC7D液晶電視無背光,燈管分拆,用筆電高壓接燈管會亮

楼主(2019-03-01):
LG 37LC7D液晶電視無背光,燈管分拆,有用筆電高壓接燈管,每支燈管都會亮,如何測高壓輸出,逆變器初級電阻和次級電阻各為28歐和0.9歐,阻值正常嗎?晶體有量到100KHZ,謝謝!

電源板

電源板

逆變器

逆變器

网友A:
這台燈管是eefl.筆電高壓板是用來點ccfl燈管.這樣也點得亮.真神奇.

且筆電高壓板能點到37吋燈管也會亮.也很神奇.

改天也來試試.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台燈管是eefl.筆電高壓板是用來點ccfl燈管.這樣也點得亮.真神奇.

且筆電高壓板能點到37吋燈管也會亮.也 ...

硬點會燒吧 ?

楼主:
15吋拆下來的模組點,真得會亮,只是亮一下就熄了

1.對不起是用15吋拆下來的模組點,真得會亮,只是亮一下就熄了,我再點亮,順便po照片給大家看.這燈管是屬於那一種?如何分辦?
2.另用故障的led日光燈管裝到這台電視,故障電視電路有12v和19v,日光燈管拆下的led可接12v和24v,我用電視19v去接24v的led(因為電流較小),畫面有不良暇疵(如圖),是所接的電壓不夠才如此嗎?謝謝各位指教!
3.有人賣套件嗎?要多少錢?謝謝!

网友:
改LED背光就好了省電效果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1.對不起是用15吋拆下來的模組點,真得會亮,只是亮一下就熄了,我再點亮,順便po照片給大家看.這燈管是屬於那 ...

你改LED背光了?如果是那跟你說不能用側光式燈條改

要這樣改,但不是每台都能用凸透鏡的條喔

楼主:
謝謝hankhu和wang393928,還是要用專用燈管及電路控制,我直接接19V,無法控制亮度!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