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HP Compaq nx6325 整理

楼主(2019-03-01):
首先感謝楊大俠哥哥贈送的筆電HP Compaq nx6325 ,

這台是當年XP時代的筆電,
惠普Compaq nx6325 Turion X2商業業務電腦系列筆記本!
沒有花俏的外觀,整台厚重結實,真不愧是惠普HP的,
收到後先測試一下,楊大俠哥哥已先灌好WIN7-64了,

整台厚重結實,沒有花俏的外觀

惠普Compaq 筆電-001

惠普Compaq 筆電-001

已灌好的WIN7-64
這台WIN98時代的機器,能裝到4G的RAM,
在當年已經是最高規格了,
當年讀大學時,我的WIN98才只有512M啊!!
再次感謝楊大俠哥哥裝了4G的RAM !!

惠普Compaq 筆電-002

惠普Compaq 筆電-002

惠普Compaq 筆電-003

惠普Compaq 筆電-003

惠普Compaq 商業電腦業務系列標籤

惠普Compaq 筆電-004

惠普Compaq 筆電-004

右下角有個指紋辨識器,當年這是商業電腦最高配備,
可惜我不會用,也用不到

惠普Compaq 筆電-005

惠普Compaq 筆電-005

每隔幾秒就會有提示音,
就是這個指紋辨識器沒有設定好,
乾脆把它解除掉,完全沒煩惱!!

惠普Compaq 筆電-006

惠普Compaq 筆電-006

電腦關機後,時間歸零,看來是記憶電池有問題
這台斷電後,無法重新開機,
都必須長按電源鍵15秒後才能再開機,
可能和這電池有關係!

惠普Compaq 筆電-007

惠普Compaq 筆電-007

筆記本的鍵盤很好拆,只有幾個螺絲,
我傻傻地把背面螺絲全拆了

惠普Compaq 筆電-008

惠普Compaq 筆電-008

記憶電池2032,電池拆下來量,電壓正常啊
可是裝上去,電池座兩端居然沒有電?
第一次遇到電池座接觸不良的,灌它WD-40吧!
沒有學姊的接點油,就用我的SK-II擦一下吧,反正效果都一樣!!

惠普Compaq 筆電-009

惠普Compaq 筆電-009

這台有個問題,溫度很高,手摸出風口都覺得很燙手,
有時還會熱當機

惠普Compaq 筆電-010

惠普Compaq 筆電-010

惠普Compaq 筆電-011

惠普Compaq 筆電-011

拆下散熱器和風扇,裡面有些灰塵

惠普Compaq 筆電-012

惠普Compaq 筆電-012

惠普Compaq 筆電-013

惠普Compaq 筆電-013

CPU和顯示晶片,散熱油都已經乾掉了,
清理後重新上散熱油,
溫度已大幅降低,長時間測試不會再熱當機了

惠普Compaq 筆電-014

惠普Compaq 筆電-014

小阿姨在廟裡當志工,只要先學習OFFICE,
小阿姨是WIN98時代的人物,WIN7可能還要重新學了
除了灌Office,Crome,廟裡大概只做些文書和帳務,
其他的以後再說了,
聽說還有LED廣告的字幕編寫,

這台惠普HP商業電腦業務系列筆記本至少可以再戰10年啊!!

楼主:
請問最後那張圖片如何刪除?

网友:
好髒的風扇阿
恭喜整理成功
圖片好像要管理員才能刪除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最後那張圖片如何刪除?

程式有問題
都無法編輯已上傳的圖片。

网友A:
引用 楼主:
請問最後那張圖片如何刪除?

以幫你處理 很怕刪錯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幫你處理 很怕刪錯張

謝謝感恩啊!!

网友B:
水銀電池我換過,原本剩  1點多V ,會無法開機,可能又接觸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水銀電池我換過,原本剩  1點多V ,會無法開機,可能又接觸不良

謝謝大哥哥啦!!

网友B:
所以清潔後,電池座出來的+端有3V了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以清潔後,電池座出來的+端有3V了嗎?

有!!
電池座接觸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