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SCOM 吹風機插頭過熱問題

楼主(2019-03-01):
事情是這樣的,小弟家裡有一支TESCOM牌1500W的吹風機,買來約一年左右,使用10分後插頭有發熱現象(約45~50度),根據家人描述剛買回來時是很正常的不會發熱,但最近每吹完頭髮後拔插頭時都會覺得燙手。

小弟檢查後,吹風機轉速正常,進風口也沒有堵塞,猜想可能的問題大概是插座或插頭,但昨天又換了一個插較緊的插座試試,但吹完後插頭依舊還是發熱,因為小弟沒有電表可以測15A的電所以大概只能剪線換頭,想請教有沒有大大遇過這樣的問題及適合的處理方式。

側照

進風口

補充內容 (2019-3-2 01:29 PM):
PS:此機型號是TID450TW

网友A:
應該是整條電源線會發熱..

吹風機尾端的出線地方,
電線快要斷了.
建議重新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應該是整條電源線會發熱..

吹風機尾端的出線地方,

謝謝大大的回覆,熱度的確是從插頭一路延伸上來,打算明天把電線跟頭換掉試試。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大大的回覆,熱度的確是從插頭一路延伸上來,打算明天把電線跟頭換掉試試。 ...

電源線插頭如果沒異樣,
可以不換,
那是電源線要斷不斷,
電阻加大影響到整條電源線..

网友B:
  既然 "患處" 在電源插頭, 能提供插頭及電源線的照片嗎?

  有無試過其它插座? 若都一樣電器問題的可能性較大; 相對地即是插座.

  若不拆電器, 拿根針插入電源線近電器處, 與插頭插片間做導通測試或阻抗測量. 若能拆解, 改以插片與電器進線端間檢測.

  依 共同版規 第三條:

  3. 技術問題標題上註明 (廠牌) 產品型號 + 問題簡述, 內文請詳述故障起因及故障情形.

  若還來得及編輯, 還請補上型號. 給自己, 也給他人日後檢索方便.

网友:
只要去廚房把電源插座盒的蓋子打開,看後面的電線線徑就會知道為什麼上千瓦的電器要在廚房插座使用(電鍋、微波爐、熱水器、烤箱…),上千瓦大電流的電器不是家裡一般每個插座都能使用的。

网友C:
  sandy319 大的建議我認同,電源線要斷不斷,
或是插頭没插緊會使電阻加大影響到整條電源線 ..

网友D:
吹風機手柄轉節處是斷線的高風險地帶

1500W / 110V = 13.63....A(安培) , 一個插座的安全電流是15A,
若你使用吹風機的插座還有使用別的電器用品,那麼插頭/插座絕對發燙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吹風機手柄轉節處是斷線的高風險地帶

1500W / 110V = 13.63....A(安培) , 一個插座的安全電流是15A,

1500W / 220V = 6.8A,電流少了對插座影響也小,裡面的配線也安全。
我家高瓦數的電器產品如果要新購,就儘量使用220V了。

网友F:
舉凡有電熱絲,大功率加熱器,皆有接點發熱問題,所以固定裝置要加繼電器,家用使用方便插頭,只能盡量保持潔淨,並夾緊避免接觸不良,前陣子用學姊牌接點油,把烤箱,電鍋清潔抹上,改善很多,不妨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源線插頭如果沒異樣,
可以不換,
那是電源線要斷不斷,

謝謝大大,今天拆解開來,覺得應該問題不在電線,看來是誤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 "患處" 在電源插頭, 能提供插頭及電源線的照片嗎?

  有無試過其它插座? 若都一樣電器問題的可能性 ...

謝謝大大的提醒,今天測試時有補上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sandy319 大的建議我認同,電源線要斷不斷,
或是插頭没插緊會使電阻加大影響到整條電源線 ..   ...

是的,小弟也是懷疑電源端產生電阻了。謝謝大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吹風機手柄轉節處是斷線的高風險地帶

1500W / 110V = 13.63....A(安培) , 一個插座的安全電流是15A,

我有拆開插座,的確上面標的是15A,這支吹風機在用時都是獨立的,有發生過同時用吹風機+微波爐+快煮壺,結果家裡總開關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1500W / 220V = 6.8A,電流少了對插座影響也小,裡面的配線也安全。
我家高瓦數的電器產品如果要新購,就 ...

謝謝老大的建議n_111|,這支吹風機我也是看到W數之後才嚇一跳,拿在手上簡直是人形砲台,據家人的說法是,這支的風超強超熱,吹頭髮很快就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舉凡有電熱絲,大功率加熱器,皆有接點發熱問題,所以固定裝置要加繼電器,家用使用方便插頭,只能盡量保持 ...

謝謝大大的建議,的確是有考慮要加裝一個開關,或是獨立一條線出來給這些東西用。

楼主:
今天把吹風機拆開來用電表量了一下,昨天本來懷疑是電源線接觸不良,但量了之後又沒發現什麼異樣,插頭的部份用砂紙磨了後用去漬油清潔,二個銅片用鉗子夾緊一些,於是又裝了回去上電測試,試了10分鐘,過程中到結束用手摸不再發燙,

吹風機插頭,雖然發熱但未有融化變形

拆開吹風機,開關、電容0.22uF / 275V、電阻640歐,接點正常

插頭到開關處的電阻,折來折去沒發現異常

我認為可能是是插座和插頭間不夠密合造成接觸面不夠而發熱,應該問題不在於電器而是插座,吹風機本身應該是因為功率大才突顯出發熱的問題,把插座整個換掉應該可以解決。

网友G:
只要插頭插座有高溫一般都判定接觸不良
電阻升高接觸點發熱增加.最後會燒燬

网友C:
  不管使用什麼電氣產品時,一定要把插頭插緊安全第一 ................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把吹風機拆開來用電表量了一下,昨天本來懷疑是電源線接觸不良,但量了之後又沒發現什麼異樣,插頭的部 ...

這台我有修過,
一開始也覺得奇怪,
整條電線很燙,
原懷疑是設計不良,
覺得是很危險的電器!
但這台電線是1.25mm,
後來壓壓電線,
發現吹風機尾端出線處有點軟軟的,
兩條電線已經快斷了.
剪斷重芯焊接到吹風機開關處,
再使用就不會有過熱的情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台我有修過,
一開始也覺得奇怪,
整條電線很燙,

小弟原以為是電線斷線,則是根據家人過去的不良習慣,前一台吹風機故障就是因為每天用完收納時,都會把電線繞好幾圈再捆一起,久了導致電源線內的銅線金屬疲乏,就斷了,那次是直接不通電還好,所以這台新的就怕是要斷不斷的。
這台新吹風機據家人所說沒再捆電線了,不過為了保險起見還是拆開來看看,電流這麼大的電器內部那裡接觸不良都很恐怖,所幸是誤會,家人這次有好好的收納了,換了新插座就可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只要插頭插座有高溫一般都判定接觸不良
電阻升高接觸點發熱增加.最後會燒燬 ...

大大您要是早點說,小弟今天就不用忙著拆機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管使用什麼電氣產品時,一定要把插頭插緊安全第一 ................    ...

是的,小弟告知家人是插頭插不緊的原因後,他們也嚇了一跳說要插得比想像中還緊。也算是學到經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您要是早點說,小弟今天就不用忙著拆機器了。

多一份小心,
少一份危險,
沒有人能早知道,
任何可能因素都是存在著~~~

网友H:
引用 楼主:
今天把吹風機拆開來用電表量了一下,昨天本來懷疑是電源線接觸不良,但量了之後又沒發現什麼異樣,插頭的部 ...

#17
拆開吹風機,開關、電容0.22uF / 275V、電阻640歐
感覺電阻的阻值好像怪怪的 640歐姆 不會短路(炸飛)嗎?
#17 第三圖電阻 應該是 棕黑綠金 吧? 1M歐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17
拆開吹風機,開關、電容0.22uF / 275V、電阻640歐
感覺電阻的阻值好像怪怪的 640歐姆 不會短路(炸飛) ...

大大您說對了n_081|,在量的時候沒注意到,這是量到電容+電阻的值了,當初也有想說怎麼這麼低又是1/2w的,後來因為外觀沒什麼異常就跳過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大大您說對了,在量的時候沒注意到,這是量到電容+電阻的值了,當初也有想說怎麼這麼低又是1/4w ...

不對  不對  也不是量到電容+電阻的阻值
應該是量到馬達線圈阻值 比較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對  不對  也不是量到電容+電阻的阻值
應該是量到馬達線圈阻值 比較可能

可是我記得是跨在電阻二端量的,那個電容和電阻是並聯焊在一起的,所以雖然量的是電阻,但1M的話會不會其實是量到電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