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ASUS Eee PC 701SDX 鍵盤及USB插座故障更換實例

楼主(2019-03-02):
ASUS Eee PC 701SDX 鍵盤及USB插座故障更換實例

1.型號

2.正面照~耍騷包貼膜貼鑽,到最後還是給我撕掉

3.背面照

4.發現左側USB插座斷裂損壞

5.拆機內部照

6.USB插座斷裂損壞特寫

7.以熱風槍拆換USB插座OK

8.觸控板下方左鍵/右鍵控制不良,分解除鏽上油保養OK

9.散熱風扇及機殼內部灰塵清潔乾淨

10.鍵盤拆下新舊型號比對

11.鍵盤更新OK

12.完修測試各項功能恢復正常

网友A:
閃閃發亮~~ 感覺像新的一樣~~  ^^  讚

网友:
原來是有包膜想說怎麼那麼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閃閃發亮~~ 感覺像新的一樣~~  ^^  讚

修好之後,外觀礙眼的貼紙撕除、灰塵油垢清理乾淨,感覺就是不一樣。

网友:
這台快十年了吧?我也有一台耶。
那時在大專院校做研究助理,每天帶到學校看論文。
好攜帶就螢幕小,這沒辦法。
可是XP跑到一半,常常就會當住一陣子,真想劈了它。所以它叫做意劈兮。
後來鍵盤有幾個按鍵失靈,因為助理任期屆滿,就丟著沒換了。

好一陣子,我總覺得這是個爛東西。
電池號稱1~2小時,實際可能40min就要偷笑了。

過了好幾年,我又有需求,外出需用到小筆電。
可是又會怕怕的。買了以後發現,變形平板小筆電,好用多了。
這是比較符合實用的產品;輕,薄,電池續航力又夠久,螢幕10吋還是觸控的。
雖然,筆電殼的組裝品質,依舊不怎麼樣。

网友:
想請問都拆成這樣了...基於甚麼理由..觸控板那兩個按鍵不換新的呢?

网友:
我有一台同型號的...以前上火車都會帶著看動畫
但現在都用手機看了...所以冰在防潮箱很久了 偶而拿出來充充電
是說這台701慢到已經不知道能幹嘛 跑xp 上網的瀏覽器也不支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