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聯想LA-6753P 換了屏 怎樣刷EPROM[已解決]

楼主(2019-03-02):
之前已發表此主題
筆記本壞了屏,買了個新屏更換,裝了不能調亮度,只有調最亮或最暗二擋
新屏型號 INNOLUX N156B8-LB  壞屏型號三星LTN156AT16,買錯了不能通用
於是試下買個CH341A讀寫器,把原屏儲存器EDID,刷在新屏上
讀寫器裝上,按讀取,好似讀不到屏訊息全部0,圖片是讀取了壞屏訊息,不知是否讀到?
請教怎樣使用這讀寫器?

网友A:
你先用電表測量燒錄器上1到8腳到液晶屏上的碼片1到8腳有沒有相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用電表測量燒錄器上1到8腳到液晶屏上的碼片1到8腳有沒有相通

謝謝獅子大多次指教
爬文碼片只須接5,6信號腳,8腳接電壓,最後一腳接地共接4腳,但查燒錄器到碼片只有4,5,7腳相通,那屏線可能接錯綫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獅子大多次指教
爬文碼片只須接5,6信號腳,8腳接電壓,最後一腳接地共接4腳,但查燒錄器到碼片只有4, ...

參考看看
http://www.ifix.net.cn/thread-1731-1-1.html

楼主:
你好
讀寫線有二條接錯,再焊接過,讀寫器可以讀到碼片內資料,但燒寫不到,
顯示<該芯片不為空>,不知何解? 會是碼片保護?不能燒寫

補充內容 (2019-3-4 11:12 PM):
試用聯想壞屏
使用讀寫器燒寫可以,而新屏碼片應有保護不能擦除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
讀寫線有二條接錯,再焊接過,讀寫器可以讀到碼片內資料,但燒寫不到,
顯示,不知何解? 會是碼片保護?不 ...

你新的屏可以讀出檔案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新的屏可以讀出檔案嗎

新屏可以讀到檔案 。

网友A:
引用 楼主:
新屏可以讀到檔案

你開以拍新屏接口跟碼片的照片嗎
檔案可以傳上來看看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開以拍新屏接口跟碼片的照片嗎
檔案可以傳上來看看嗎

聯想壞屏讀取,燒寫都可以,而新屏只能讀取
新屏碼片 晶片印416WP 查過是M24C16

网友B:
這台沒印象要燒edid,
你的舊面板可以正常調光?
會不會驅動沒裝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聯想壞屏讀取,燒寫都可以,而新屏只能讀取
新屏碼片 晶片印416WP 查過是M24C16

你把新屏跟舊屏讀到的檔案傳上來 一個24C02 一個24C16 容量不同 有可能要修改才能燒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新屏跟舊屏讀到的檔案傳上來 一個24C02 一個24C16 容量不同 有可能要修改才能燒 ...

舊屏.rar (206 Bytes, 下載次數: 4) 新屏.rar (242 Bytes, 下載次數: 4)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台沒印象要燒edid,
你的舊面板可以正常調光?
會不會驅動沒裝好

舊面板可正常調光暗

网友A:
你試試看這個檔案可否燒錄
燒錄機型號要選24C16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試試看這個檔案可否燒錄
燒錄機型號要選24C16

這檔案都是不能燒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這檔案都是不能燒錄。

那你把燒錄機上的4到7腳相連看可不可以燒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把燒錄機上的4到7腳相連看可不可以燒錄

4,7腳相連都不能燒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把燒錄機上的4到7腳相連看可不可以燒錄

ch341A  燒寫器會否不支持群創屏?導致不能燒寫

補充內容 (2019-3-6 02:08 PM):
這屏應是奇美,爬文很多編程器不支持

网友A:
引用 楼主:
ch341A  燒寫器會否不支持群創屏?導致不能燒寫

補充內容 (2019-3-6 02:08 PM):

有可能有的會做保護不讓你寫入 我查過第7腳要為高電平就能寫入
或把碼片拆下來燒

网友C:
引用 楼主:
4,7腳相連都不能燒錄

EEPROM讀寫應該不會太難,只要燒錄器有支援的型號,找一下型號資料看燒錄條件那些腳需定義的,PIN腳是否有拉到連接器上。

另外可以請教faifai大編程器到屏幕的連接線哪裡購買的,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C:
EEPROM讀寫應該不會太難,只要燒錄器有支援的型號,找一下型號資料看燒錄條件那些腳需定義的,PIN腳是否 ...

這個燒錄線可能不支持奇美屏不能燒錄,試過三星屏可以燒錄到

燒錄線在淘寶買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9#detail

网友D:
引用 楼主:
這個燒錄線可能不支持奇美屏不能燒錄,試過三星屏可以燒錄到

燒錄線在淘寶買

燒錄線在淘寶網頁內有註明 (樓主可能要自行接IC對應pin腳的專用燒寫線)

新設計底座無需更換插頭就可以燒寫LCD LED碼片(注:暫時不支持奇美屏)

楼主:
引用 网友D:
燒錄線在淘寶網頁內有註明 (樓主可能要自行接IC對應pin腳的專用燒寫線)

新設計底座無需更換插頭就可以燒 ...

買時都知燒寫線不支持奇美,但買屏時到現在得知是奇美牌子
奇美屏碼片和其它屏碼片是否引腳定義有不同?

楼主:
RE: 聯想LA-6753P 換了屏 怎樣刷EPROM(已解決)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有的會做保護不讓你寫入 我查過第7腳要為高電平就能寫入
或把碼片拆下來燒 ...

謝謝獅子大,刷碼片成功,可調光暗
之前你說4,7腳相連,我只是把讀寫線4,7腳相連,而讀寫線4,7腳本來就是相連,這組是接在碼片4腳,應直接在碼片4和7腳相連,就這樣可以燒寫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獅子大,刷碼片成功,可調光暗
之前你說4,7腳相連,我只是把讀寫線4,7腳相連,而讀寫線4,7腳本來就是相連 ...

恭喜終於讓你修好了檔案是用我修改那個嗎 還是舊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終於讓你修好了檔案是用我修改那個嗎 還是舊屏的

是舊屏檔案,若用奇美屏燒寫,要把碼片 4,7腳短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