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技~ 燒雞大法!

楼主(2019-03-03):
密技~ 燒雞大法!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3CpEsEQvgY
這樣灌 5V 10A 不怕把其他同線路上的正常零件燒了嗎?

网友:
這個視頻看了 , 正常零件本就該耐住 那個電壓
這方法是可以用的 只是有點不求甚解  也不能濫用
而要注意的例如 故障短路的零件  強迫通電 會不會炸開無法識別/燒毀銅箔線路 等等
譬如 有些CPU/IC/示波器ADC模組 有短路, 而且其有專有接腳座, 如此供電造成專用腳座彈片接點燒了,  就麻煩大了
例如CPU其上的MLCC....這樣搞, IC座就 GG了
安全方法查短路  可以利用一般電錶電阻檔 查到線路有短路情況時
改用 MINI-OHM 表 逐次分割區塊  逐漸逼近 最小的短路區域

有時離奇的線路之間肉眼看不見的短路 是離子遷移,
雖然是可以通電燒斷解決 , 但是一段時間又會短路回來

网友:
要看 短路的 情形 ~

只有 短路 的元件 (電路) 才會有大電流 !

風險 有可能造成 線路的 燒毀 ~ (如果短路的地方 耐電流 比 線路高)

最好使用一個 可限流的電源供應 來測試  !

网友:
建議使用『可調電源』,該電源短路會降低輸出電流(發出答答聲)。

网友:
這不是密技,這是險招...
樓上酷友已有說明...

說險招,是因為,下次你也短路
用這招可能會讓你悔不當初(幹了傻事)...

密技是說下次同樣情形,你也用這招可治百病
註:就算不是"百病",也是十之八九,這樣可叫密技
剛剛想到,這可能要叫"絶技"---絶命之技...

所謂密技---可參考以下兩帖...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highlight=ACer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highlight=ACer

网友:
以後也用這招電看看

网友:
話說他量阻抗0歐姆,他用的是哪牌電源供應器5V 怎沒保護輸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