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IWATSU SS-7810 POWER 維修紀錄-1 酷幣標得

楼主(2019-03-03):
我一台是以酷幣搶標的
電源板情況,在電容換掉後,開機就會有聲音,很尖銳的聲音,Q1和Q2,溫度有50~60度,確實很高溫
把電容全數換掉後,

网友:
引用....  在電容換掉,開機就會有聲音,很尖銳的聲音  .....

是換掉前還是換掉後 有聲音 ?

网友A:
會有尖銳音, 大多是 電容變質了,我主修的淨水設備電解水機有很多這種情況!
女可能看不出來, 但換了就好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在電容換掉後,開機就會有聲音,很尖銳的聲音  .....

是換掉前還是換掉後 有聲音 ? ...

確定是換掉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會有尖銳音, 大多是 電容變質了,我主修的淨水設備電解水機有很多這種情況!
女可能看不出來, 但換了就好 ...

是電容在叫嗎,

网友C:
建議更換CRT後方電路板上的電容
因為這幾天把整台拆解掉,發現CRT那塊電路板滿黑的
應該是長期高溫影響所致,也另外發現上方的電容外皮都脆化了
猜想應該都嚴重退化,一經量測還真的完全退化了。
長期高溫,PCB都黑了
退化的電容(C11與C9),無多餘的手,故用HOLD的方式
連1nF都不到了

上方還有兩顆47uF,可以一併更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議更換CRT後方電路板上的電容
因為這幾天把整台拆解掉,發現CRT那塊電路板滿黑的
應該是長期高溫影響所致 ...

這是直接出來嗎

网友:
是 變壓器 (線圈) ~

通常是在那 附近的 小電容 ~

网友:
量測數值嗎?
一量就是這麼低

如果是拆解的話,先拆掉相關連接線,在左右輕輕晃動就可以拔下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在電容換掉後,開機就會有聲音,很尖銳的聲音  .....

是換掉前還是換掉後 有聲音 ? ...

SIMON大:
請教一個問題,如果把整台PCB(含CPU板)的電容都換新是否可行?
示波器是精密儀器,怕換了會影響原參數運作
所以想先問看看是否可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SIMON大:
請教一個問題,如果把整台PCB(含CPU板)的電容都換新是否可行?
示波器是精密儀器,怕換了會影 ...

我在這篇 9#提過  CPU板有鋰電...
http://bbs.pigoo.com/thread-71373-1-1.html

我還不敢換 CPU板的電容  擔心焊接解焊過程會短路造成放電資料歸零
雖然看起來只需注意 CPU板(頁5-29 CPU 1/4)的 D2/C30 (+5V_BACK 到 IC22 RAM 頁5-31)

一般也就頁5-30 裡  OPA 用的 +/-12V 電源使用的電解電容 那堆 47u/25V 要照顧

但是自家人知自家事  我的手--很賤很賤的天殘手  常常出現我意料之外的蠢事  好好的東西就那麼殘廢了

我的打算是出事了逼急了再說    ANALOG 主板也是

网友B:
厚紙板捲捲當聽筒 , 聽聽 大小兩個變壓器何處發聲.

若是大變壓器出聲音 , 查IC4 M51995A 的VCC電源電解電容 C9

AC插電 但是不開啟電源開關 , 有沒有聲音 ?
這是查待機電路的小變壓器是不是發生聲音...
是的話,  查C17 /C19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厚紙板捲捲當聽筒 , 聽聽 大小兩個變壓器何處發聲.

若是大變壓器出聲音 , 查IC4 M51995A 的VCC電源電解 ...

插電沒聲,要按開關才有聲音,17和19,應該不是,我現在兩顆兩顆拆解測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厚紙板捲捲當聽筒 , 聽聽 大小兩個變壓器何處發聲.

若是大變壓器出聲音 , 查IC4 M51995A 的VCC電源電解 ...

是大變壓器出聲音 ,換電解電容 C9,c11,還是叫,我再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SIMON大:
請教一個問題,如果把整台PCB(含CPU板)的電容都換新是否可行?
示波器是精密儀器,怕換了會影 ...

IWATSU的模拟示波器通病基本都在电源板,电源板低压侧设计不良,工作温度非常高,导致二次电源电路多发热击穿故障。电解电容也容易被烤坏,由于这些示波器的散热风扇都非常小,更加导致电源工作环境恶劣。CPU板上温度比较低,通常电容寿命还是很长的,基本没必要做预防性的更换

网友:
引用 网友D:
IWATSU的模拟示波器通病基本都在电源板,电源板低压侧设计不良,工作温度非常高,导致二次电源电路多发热 ...

7840採用加大風扇,7810若要加大風量,要在機殼開大孔換大風或再加小孔加同尺吋平行風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IWATSU的模拟示波器通病基本都在电源板,电源板低压侧设计不良,工作温度非常高,导致二次电源电路多发热 ...

原來如此。
那僅針對電源區下去處理就好了,感謝告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厚紙板捲捲當聽筒 , 聽聽 大小兩個變壓器何處發聲.

若是大變壓器出聲音 , 查IC4 M51995A 的VCC電源電解 ...

你的大的變壓器,會有聲音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的大的變壓器,會有聲音嗎

+/-12V電容 故障時 ,大的變壓器會有聲音
更換後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V電容 故障時 ,大的變壓器會有聲音
更換後就好了

(+/-12V電容 故障時), 是那一顆

网友B:
C35 C37 屬於 +12V電源的 前端濾波電容 , 而且電路結構中C35 C37 與IC9_TL431 +光偶 主回授給 M51995A_PIN#8
也就是說 M51995A 經過 TL431 只看 C35 C31 上面的電壓
其他電壓 M51995A 管不到 , 除非他們短路反映到 變壓器電感量

C29 C30 屬 -12V 電源的 前端濾波電容

C32 C40 屬於 +/- 12V 線性穩壓輸出濾波電容

變壓器充電最前端 C35/C29 電流最高是最易陣亡

上述6顆 我一起處理了  全換成 16V 1000uF  NCC的KY

再不行 我會開始看 C36 C38  TL431 抑制震盪的 極點補償電容
和 前面兩個 250V 330UF  是不是衰退不行了

网友:
雖然沒排到,只好有緣再等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C35 C37 屬於 +12V電源的 前端濾波電容 , 而且電路結構中C35 C37 與IC9_TL431 +光偶 主回授給 M51995A_PI ...

請問如何證明新的電容是正常,測容值正常,測ESR值正常,用數位電錶,二極體檔充電也正常,只是還沒用電源供應器上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C35 C37 屬於 +12V電源的 前端濾波電容 , 而且電路結構中C35 C37 與IC9_TL431 +光偶 主回授給 M51995A_PI ...

我C29/C35 680換1000,營目不會亮,大的變壓器,就不會叫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C29/C35 680換1000,營目不會亮,大的變壓器,就不會叫了

CRT 不會亮 !?
別嚇我 , 是不是裝反極性了 ?  會炸吧...正負12V 正常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CRT 不會亮 !?
別嚇我 , 是不是裝反極性了 ?  會炸吧...正負12V 正常嗎?

當然沒炸,我依然健在

楼主:
引用 网友B:
CRT 不會亮 !?
別嚇我 , 是不是裝反極性了 ?  會炸吧...正負12V 正常嗎?

  正負12V,正常

网友E:
換回680uF,CRT能點亮嗎?

楼主:
引用 网友E:
換回680uF,CRT能點亮嗎?

會,營目還會good bay

楼主:
引用 网友B:
CRT 不會亮 !?
別嚇我 , 是不是裝反極性了 ?  會炸吧...正負12V 正常嗎?

C29/C35 改天再來試, 總覺的還有其它問題,

网友B:
那你就考慮 21#  最後一段..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就考慮 21#  最後一段..

該不會要看 C36 C38 ,我又要去讀書了,那兩個不是電解電容, 是叫 麥拉電容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該不會要看 C36 C38 ,我又要去讀書了,那兩個不是電解電容, 是叫 麥拉電容嗎 ...

量一量, 不礙事
是麥拉, 用金屬皮膜之類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量一量, 不礙事
是麥拉, 用金屬皮膜之類也可以

是好的,C38容值0.1的有0.1,C36 0.01的有0.01

不管它了,反正能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好的,C38容值0.1的有0.1,C36 0.01的有0.01

不管它了,反正能用,

嗯~~~ 人艱不拆~~
人生已是如此艱難  有些事就不拆了 ...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好的,C38容值0.1的有0.1,C36 0.01的有0.01

不管它了,反正能用,

[不是電解電容, 是叫 麥拉電容嗎?]

上面是你寫的.......

如果是麥拉電容,你又沒有好的儀器可以測.............

建議換掉試試.............

因為有好的儀器都有一點不好判斷(有時候好跟壞只差一點點).......更何況想用便宜的電容表把它抓出來........

以上是我的經驗.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是電解電容, 是叫 麥拉電容嗎?]

上面是你寫的.......

學電子只是閒閒的興趣,又要買精密儀器,會被WISH罵,

网友:
引用 楼主:
學電子只是閒閒的興趣,又要買精密儀器,會被WISH罵,

我沒有叫你買精密儀器

我是說[如果沒有精密儀器,直接換掉也是一種方法].

我只是告訴你,你手上的東西可能會讓你[誤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 人艱不拆~~
人生已是如此艱難  有些事就不拆了 ...

我總覺得會叫,是正常的吧,剛開始不會叫,我掛探棒過了十多分鐘後就會叫了,

楼主:
這樣的光跡,算粗嗎,

网友E:
感覺有點粗.....或許是拍照的關係
調整FOCUS旋鈕有變化嗎?還是這是調整到最小的樣子?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覺有點粗.....或許是拍照的關係
調整FOCUS旋鈕有變化嗎?還是這是調整到最小的樣子? ...

會變不清楚,

网友E:
如果在意光跡太粗..剛剛看了一下電路圖給你參考....圖中紅框的電阻和電容都檢查看看有無異常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在意光跡太粗..剛剛看了一下電路圖給你參考....圖中紅框的電阻和電容都檢查看看有無異常

量電阻,是沒什麼問題,但是要量電容,就又要一個一個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量一量, 不礙事
是麥拉, 用金屬皮膜之類也可以

如果用 陶瓷或獨石 電容,也可以代替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用 陶瓷或獨石 電容,也可以代替嗎,

理論上是沒關係 但是怕你拿不到 或拿錯等級
EIA的編碼方式 :
第一碼定義工作溫度低限
X: -55 °C
Y: -30 °C
Z: 10 °C
第二碼定義工作溫度高限
4: 65 °C
5: 85 °C
6: 105 °C
7: 125 °C
8: 150 °C
9: 200 °C
第三碼定義誤差範圍(含溫度變化)
A: ±1.0%
B: ±1.5%
C: ±2.2%
D: ±3.3%
E: ±4.7%
F: ±7.5%
P: ±10%
R: ±15%
S: ±22%
T: 22% -33%
U: 22% -56%
V: 22% -82%

NPO(+/-0%)是溫度係數為正負零最好,再來是 X7R Z5U Y5V .
你要確定 是 X7R 以上的
-----------
麥拉電容 很好找的 材料行都有啊
http://shop.cpu.com.tw/cPath/1488
------------------

你這震盪異音問題
要不寄給我來玩玩 ?

楼主:
我又有新的事要研究了~~~~

楼主(2019-04-04):
引用 网友B:
理論上是沒關係 但是怕你拿不到 或拿錯等級
EIA的編碼方式 :
第一碼定義工作溫度低限

請問,這要如何,單獨電源板起動電壓,

网友:
AC IN 插電 , 會叫的小變壓器即是待機電壓, 他就有工作...

若是單板 要整機啟動 CN3#4_(待機電壓CPU_5V)  接到 CN3#3_(啟動 )  即可
就是下圖 紅線(1)    (他會經 Q4 將光偶啟動 再去啟動 M51955_PIN#5  )

楼主:
第二目標,問題 READOUT有關 ,這個問題,之前都是好好的,現在就變這樣了,有時候就又好了,現在都不好了,
開始找電路,發現 圖紙是標10K,在線量測 只有1.7K,我也知道要換,但是我發現不是只有一個,該不會量測不足的,都要換掉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二目標,問題 READOUT有關 ,這個問題,之前都是好好的,現在就變這樣了,有時候就又好了,現在都不好了 ...

電阻的故障是阻值變大....不是變小.....

還有,一般拿到多年的電子產品'設備或儀器,第一步就是[檢查全部的電解電容]......

[檢查全部的電解電容]是最重要且最簡單的一步.

當然不全部檢查也可以,但是至少要把故障相關區塊的電解電容檢查一下.

网友G:
引用 楼主:
第二目標,問題 READOUT有關 ,這個問題,之前都是好好的,現在就變這樣了,有時候就又好了,現在都不好了 ...

[發現 圖紙是標10K,在線量測 只有1.7K,我也知道要換,但是我發現不是只有一個,該不會量測不足的,都要換掉吧]?

仔細想一想這是否正確 ~

楼主:
引用 网友G:
[發現 圖紙是標10K,在線量測 只有1.7K,我也知道要換,但是我發現不是只有一個,該不會量測不足的,都要 ...

想要焊下來測,但是不知道這個東西,會不會三秒就壞了

网友E:
10K左端接到ㄧ個2K電阻後到接地,10K另一端接到+12V
10K和2K並聯電阻1.67K和你量的1.7K接近⋯
往10K電阻+12V端再檢查一下
R35的2K量ㄧ下看多少?

网友G:
引用 楼主:
想要焊下來測,但是不知道這個東西,會不會三秒就壞了

你不是有電路圖嗎?

這就是考驗你, 是否有理解電路 !!

54# 有人告訴你答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不是有電路圖嗎?

這就是考驗你, 是否有理解電路 !!

電路圖的理解,還要等上一段時間,

楼主:
引用 网友E:
10K左端接到ㄧ個2K電阻後到接地,10K另一端接到+12V
10K和2K並聯電阻1.67K和你量的1.7K接近⋯
往10K電阻+12 ...

量出來有 1.67

网友:
量一下圖中標示1-2電阻值和2-3的電阻值.....1-3量測是否導通(短路),如果1-2和2-3的電阻值都是1.67K的話
有以上情形時有可能是C16的電容短路形成並聯迴路....

楼主:
1-2  1.78 k
2-3  1.67k

1-3量測是否導通(短路)
如果用嗶嗶檔,會 嗶一聲,然後跳出150Ω會跳動,

网友E:
如果沒其他迴路影響-R35.R36.C35.C16
以這區塊看C35.C16電容正常的話,量測1-3時應該是10K串聯2K為12K......
量測150Ω應是C16電容有問題

1-2為1.78K.....C16電阻150+R35電阻2K=2.15K  2.15K並聯R36電阻10K=1.77K近似量測結果

所以個人認為可能是C16電容故障了...如果不是就是有其他元件影響
可以先把C16拆下後再量測一次確認電阻值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沒其他迴路影響-R35.R36.C35.C16
以這區塊看C35.C16電容正常的話,量測1-3時應該是10K串聯2K為12K... ...

拆掉後,量測不會變12k,我覺得應該有東西短路了,因為貼片電容拆掉後,還是會嗶一聲 100~150Ω跳動

网友E:
引用 楼主:
拆掉後,量測不會變12k,我覺得應該有東西短路了,因為貼片電容拆掉後,還是會嗶一聲 100~150Ω跳動 ...

附近電路查一下....加油
附近電路拍照上傳來看看

楼主(2019-05-04):
引用 网友E:
附近電路查一下....加油
附近電路拍照上傳來看看

我覺得問題點,應該不在那,因為量另一台正常的,裝況也是一樣,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覺得問題點,應該不在那,因為量另一台正常的,裝況也是一樣,

有另一台好的可以比對..那就比較容易查!!!
繼續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