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YIHUA 誼華第3代 898A+ 恒溫熱風槍烙鐵 維修過程 Part I

楼主(2019-03-03):
這台110V 專用的誼華第3代 898A+ 恒溫熱風槍+烙鐵是來自去年這一篇︰

http://bbs.pigoo.com/thread-70404-1-1.html

看過的會員可以知道我只出到100個酷幣,但是為何還是到我這裡?這是因為gkjnn 標下了它,然後又花了運費寄給我。
那是修好了gkjnn 要嗎?這點老會員都知道我沒有在接維修,如果有我願意修的東西修好之後就歸我所有,那gkjnn為什麼要標下它?又花錢寄給我,然後就直接寄來也沒跟我說什麼原因,理由大家就自己猜一猜。

今天有點空閒時間,把它拿出來先看一下大概的狀況,因為原本這台的主人jefry0326 說故障就是︰先是烙鐵溫度表上不去,但還能使用,後來就是會跳ERROR,就不能使用,熱風槍也一併掛了,既然問題先出在烙鐵,那就先從烙鐵手柄看看有無蛛絲馬跡。

▼這支手柄操的很嚴重,固定的螺帽都破損了,jefry0326用了鐵絲去固定。

▼先檢查引線有無脫落或冷焊,結果發現發熱芯斷了一腳,其實就算發熱芯是正常的,這支發熱芯黑成這樣也該換了。

手柄壞成這樣當然是要換一支新手柄,但是詢問之後才發現也沒有這麼順利,誼華是大陸一家小廠,而這台誼華第3代 898A+是台灣的網拍賣家直接跟大陸誼華訂做的,大陸誼華並沒這個型號,我曾經詢問台灣賣家想買手柄,但是他們沒有回覆我,可能是不想賣吧!那直接跟大陸買一支907的手柄應該是適用的,但是看了淘寶之後發現大陸誼華907的手柄是金屬發熱芯,跟這支手柄不同,這支手柄乍看之下是使用陶瓷的發熱芯,但是好加在這支故障的發熱芯壞的地方太明顯,不然我也忽略了。

大家注意看這支發熱芯的特寫︰

一般的陶瓷發熱芯整支是白色包覆的,但是這支發熱芯它像用金屬片"圈起來"的,這應該是PTC的陶瓷發熱芯,這下要問一下有這一台的會員了,如果大家是買這一台,可否幫我看看你的發熱芯是用那一種。

再來看看熱風槍的部份,熱風槍看起來除了外面有一點熔化外,其它倒是還好。

要檢查內部接線及發熱芯阻值時........,相機沒電了,請等下回待續。

网友A:
小弟有一台,不知該如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弟有一台,不知該如何看?

多年前三太子爆米花大有分享如何判斷,就是用打火機加熱測試,若阻值變化很大就是溫度感測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弟有一台,不知該如何看?

請問你這台也是110V的嗎?
因為你的照片很模糊,它的發熱芯是否像1F 第8張照片那樣,周圍有一條接合面?

网友A:
我的是110v,再來得等到放假回家才能查看了,手機不好拍不出清楚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110v,再來得等到放假回家才能查看了,手機不好拍不出清楚照片

网友B:
他的賣場有寫是A1321的發熱芯,有看到磁簧管應該是有帶休眠的功能,A1321發熱芯中間有溝槽很好認,不過仿的比較多,日本原廠的比較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他的賣場有寫是A1321的發熱芯,有看到磁簧管應該是有帶休眠的功能,A1321發熱芯中間有溝槽很好認,不過仿的 ...

如果是中間有一條接面,那應該就確定是PTC 陶瓷發熱芯沒錯了,也就是你說的A1321。

网友C:
2#的第三圖 那根發熱芯上看似有HAKKO 003的字樣, 應是A1321~

网友D:
引用 楼主:
請問你這台也是110V的嗎?
因為你的照片很模糊,它的發熱芯是否像1F 第8張照片那樣,周圍有一條接合面?

沒意外的話是A1321發熱芯,買台灣做的就好,因為大陸也都推薦買台灣做的。

抱歉,去找發熱芯照相,帖子發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2#的第三圖 那根發熱芯上看似有HAKKO 003的字樣, 應是A1321~

眼睛的確銳利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沒意外的話是A1321發熱芯,買台灣做的就好,因為大陸也都推薦買台灣做的。

確定發熱芯是因為我要買整支手柄來換,而不是只換發熱芯

网友:
引用 楼主:
確定發熱芯是因為我要買整支手柄來換,而不是只換發熱芯

買整支手柄時要注意航空插座有分公母,別買錯了。

网友:
重買一支就行了,不要那麼省啦...

网友E:
yihua的工具我有買  發熱芯跟熱風槍我都有庫存  我現在是用別的烙鐵
手柄有一支可以給你 還有一隻別的廠牌 構造一樣 接線一樣但是有改裝過  有換過螺帽

我明天來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E:
yihua的工具我有買  發熱芯跟熱風槍我都有庫存  我現在是用別的烙鐵
手柄有一支可以給你 還有一隻別的廠 ...

請問你的YIHUA也是110V的嗎?
如果你有買新的手柄庫存,那可以拍你舊的烙鐵手柄外觀跟發熱芯特寫給我看一下嗎?

网友F:
說實在,我也不知道要看甚麼,請原諒
110V`,898A+

楼主:
引用 网友F:
說實在,我也不知道要看甚麼,請原諒
110V`,898A+

請看發熱芯有沒有紅色箭頭指的這條接合面,照片上的已爆開,正常的應該是接合好的。

楼主:
是的,你的也有這條接合面,這是PTC 陶瓷發熱芯(也就是大家說的A1321)獨有的"胎記"。

网友G:
引用 楼主:
是的,你的也有這條接合面,這是PTC 發熱芯(也就是大家說的A1321)獨有的"胎記"。

謝謝 ...

我有110V發熱芯.但是都是兩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有110V發熱芯.但是都是兩線的.

我這種是4芯的,無法用2芯代用。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有110V發熱芯.但是都是兩線的.

WISH大的烙鐵芯應該不是 110V電壓!! 記得是28V..

网友:
我的是4芯的~

楼主:
是的就是這種,謝謝協助

网友A:
感覺自己的發熱芯也撐不太久,
煩請wish老大找到整組手柄時,能否順便告知何處購買,
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覺自己的發熱芯也撐不太久,
煩請wish老大找到時,能否順便告知何處購買,
感謝。 ...

這個很容易買吧!
我這台的手柄因為固定螺帽壞了,專炸元件說有在用這組,他也有買新的手柄備用,我是想說如果他舊的手柄狀況還好,那我就買回來直接換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覺自己的發熱芯也撐不太久,
煩請wish老大找到整組手柄時,能否順便告知何處購買,
感謝。 ...

我會請烏骨雞學姐多買1組回來,到貨時再通知你

网友:
感謝老大及學姐的幫忙

网友H:
如果是三件式發熱芯管壞了可以只換那一整個套筒不用整隻換掉,沒屋頂有的買.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果是三件式發熱芯管壞了可以只換那一整個套筒不用整隻換掉,沒屋頂有的買. ...

舊手柄的外觀已有損傷,而且品相也不好,修好之後我會拿來論壇換酷幣,所以會直接換新手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