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達新牌 1293 專業吹風機 沒熱風 死馬當活馬醫 ....

楼主(2019-03-04):
型號:TS-1293
電壓:110V AC功率:1000W 溫度:90
開關段數:二段式風量  過溫保護裝置:附安全溫度保護裝置

型號:TS-1293

型號:TS-1293
故障點 : 沒熱風 斷掉的溫度開關接腳  死馬當活馬 試驗維修 !

清潔後 加焊 厚焊錫維修

故障點 : 斷掉的溫度開關接腳 死馬當活馬 試驗維修 !

故障點 : 斷掉的溫度開關接腳  死馬當活馬 試驗維修 !

用雲母片 隔離加焊點 降溫

用雲母片隔離降溫

用雲母片隔離降溫

完成圖

完成圖

完成圖

試運轉30分沒有溶錫,後續監控 試驗維修中 !

補充內容 (2019-3-4 08:05 AM):
使用 60/40焊錫絲的熔點為185℃-190℃  焊接 。
TS-1293 110V AC 1000W  溫度:90℃
注意接續點負載電流約10A ! 焊厚一點 !

補充內容 (2019-3-4 08:15 AM):
焊錫絲的熔點是多少 :
https://kknews.cc/zh-tw/news/r595xo.html

補充內容 (2019-3-27 11:15 AM):
焊厚一點 ! 機械強度還不夠,須用金屬跨接補強斷點後再用錫焊接。

网友A:
雲母片不是導熱用的嗎?應該是石棉片才是隔熱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雲母片不是導熱用的嗎?應該是石棉片才是隔熱用。

雲母片 :
雲母具有非常高的絕緣、絕熱性能,化學穩定性好,具有抗強酸、強鹼和抗壓能力,所以是製造電氣設備的重要原材料,因此也能做為吹風機內的絕緣材料。

雲母電熱片 :

規格特性
電壓         AC/DC 1-1000V
瓦特數         0.1以上皆可設計
最高溫度         1000 ℃
穩定溫度         600 ℃內

网友A:
引用 楼主:
雲母片 :
雲母具有非常高的絕緣、絕熱性能,化學穩定性好,具有抗強酸、強鹼和抗壓能力,所以是製造電氣 ...

在以前的印象中,穩壓IC的絕緣都是用雲母片(矽膠片未普及前),因為IC使用的熱量也很高,誤以為雲母片也具有導熱效果,大概是我誤解了,感謝指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以前的印象中,穩壓IC的絕緣都是用雲母片(矽膠片未普及前),因為IC使用的熱量也很高,誤以為雲母片也具 ...

非專業維修,有甚麼就用甚麼。剛好有晶體絕緣雲母片就用上了。

認知於 以前的電鍋加熱片,吹風機 吹管隔熱材。

用在此處只是希望不要被加熱絲 熱輻射,造成焊點熔錫 !

用在此 只是希望不要直接輻射吹到熱風 , 以免焊接點 熔錫 !

网友B:
還是傳統的吹風機最耐用
構造簡單...故障率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還是傳統的吹風機最耐用
構造簡單...故障率少

這隻懷舊型 男仕理髮鋁殼吹風機
需較高溫時在風扇吸入口貼一張紙用以調節溫度 。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這隻懷舊型 男仕理髮鋁殼吹風機
需較高溫時在風扇吸入口貼一張紙用以調節溫度 。

就是這一款n_116|
幫我理髮的老師傅就是用這種的...徐徐的熱風n_043|

网友C:
引用 楼主:
這隻懷舊型 男仕理髮鋁殼吹風機
需較高溫時在風扇吸入口貼一張紙用以調節溫度 。

這個拿來吹香腸不錯用!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這一款
幫我理髮的老師傅就是用這種的...徐徐的熱風

漂撇A 黑狗兄 舒服到睡著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個拿來吹香腸不錯用!哈哈哈

用這個烤香腸 慢工出細活 一定特別香也特別好吃 因為等太久了 !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隻懷舊型 男仕理髮鋁殼吹風機
需較高溫時在風扇吸入口貼一張紙用以調節溫度 。

小時侯跟著外婆做家庭代工,
幫電容上套套後就是用這支吹的伏伏貼貼,
外婆有云:套反者,爆竹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