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電燈電子啟動器] 拆解圖

楼主(2019-03-04):
今天來分享一下,電燈啟動器,傳統T8粗螢光燈管,需要安裝安定器(鎮流器)以及啟動器,而啟動器小小一顆,早期都只有圖片這種玻璃管型(裡面是金屬電容+玻璃開關)
當開關按鈕以後,電流流經安定器,之後經過右邊的燈絲,啟動器,左邊燈絲,形成迴路,穩定以後激發裡面的水銀蒸氣.電子撞擊螢光顏料產生白光

啟動器在開啟初期很重要,經過透明玻璃的點閉接觸(裡面似乎是惰性氣體)多次反覆發出輝光,所以都會看到那顆啟動會發光,在電流安定以後.便斷開.但會使燈管重複閃爍多次,會讓燈絲快速消耗發黑,也不是馬上就點亮燈管

圖片是我拆卸電子啟動器的分解圖,就可以看出來差異很多,如果老舊燈具改用此種電子啟動器.將可以大大延長燈管壽命

而大約15年前就有的產品"電子啟動器",可以取代傳統玻璃管啟動器,原理就是利用電子零件取代傳統簧式接觸點.讓燈絲瞬間預熱,0.5秒內變一次啟動燈管,不再閃爍多次,達到讓燈絲壽命變長,所以能夠延長燈管壽命
但上面提的這些東西都已經是過去式了,現今已經都是改T5細型燈管,也不需要安裝啟動器,以及笨重的銅繞線安定器,(現在已經改全電子式零件.連安定器都是),

而且T8傳統燈管已經停產,目前剩下T8東亞三波長高效率燈管還在生產,2尺的約75元一隻,4尺的約85元

而LED燈管更是進步.裡面藏有AC-DC恆流電路.整根T8-LED燈管售價也逼近傳統螢光燈管售價(已不須安定器跟啟動)所以更方便使用者更換,傳統燈管已是時代的眼淚,所以燈管廠全面停產也是時間上的問題而已

圖片是我拆卸電子啟動器的分解圖,就可以看出來差異很多,如果老舊燈具改用此種電子啟動器.將可以大大延長燈管壽命

此電子啟動器一顆30元.內部用料還算不錯,有溫度保險絲.以及晶體,雖然很簡陋.但已經算是對得起這售價了

早期我買的第一顆是國王牌的.當時快要100元才取得,用沒多久就壞了
現在這種設計幾乎不會壞,燈管換5隻可能也不曾壞過電子啟動器

電子啟動器,將之分解
把電路抄下來,讀電子系都沒什麼在畫這種圖,以前我都混混的哈哈,真的要畫得漂亮也不是容易的事情 我花一個小時反反覆覆修改,把啟動器翻來翻去才畫出來,不過有個SMD小晶體我不太確定.代碼是2P(CE),查到有兩個,所以我就都寫上去了
曾經幾年前我有存了一篇啟動器電路分析的網頁,那個人滿厲害的利用示波器去量測分析半波預熱燈絲啟動的原理不過事過境遷那個
網站已經圖片都掛掉了 但網站還在 可以搜關鍵字"東亞1P半波型電子瞬間啟動器原理"

https://blog.xuite.net/ming3815/ ... E%8B%E9%9B%BB%E5%AD
%90%E7%9E%AC%E9%96%93%E5%95%9F%E5%8B%95%E5%99%A8%E5%8E%9F%E7%90%86ing3815/twblog/106509659-%E6%9D%B1%E4%BA%9E1P
%E5%8D%8A%E6%B3%A2%E5%9E%8B%E9%9B%BB%E5%AD%90%E7%9E%AC%E9%96%93%E5%95%9F%E5%8B%95%E5%99%A8%E5%8E%9F%E7%90%86D%8A
%E6%B3%A2%E5%9E%8B%E9%9B%BB%E5%AD%90%E7%9E%AC%E9%96%93%E5%95%9F%E5%8B%95%E5%99%A8%E5%8E%9F
%E7%90%86ing3815/twblog/106509659-%E6%9D%B1%E4%BA%9E1P%E5%8D%8A%E6%B3%A2%E5%9E%8B%E9%9B%BB%E5%AD%90%E7%9E%AC
%E9%96%93%E5%95%9F%E5%8B%95%E5%99%A8%E5%8E%9F%E7%90%86

网友:
實務分享...

雖然說新裝,不再用傳統的燈具電路,以預熱式電子安定器為主

我來說說一些的生活實況
1. 家裏陽台
   十幾年前就裝了一支傳統(電路)2尺的燈管...
   第一次燈管壞掉時,去買燈管時剛好有在賣電子啟動器.
   從那次後,就沒印象有再換燈管了...
  註:使用初期曾發生開關打開,但燈不亮,還以為電子啟動器不耐用...

2. 租屋
  女王的工作因素,需要在交通方便的地點,租工作室...
  工作室不大,但輕鋼架上都是傳統的2尺的日光燈,
  一來房東很摳很OOXX,連冷氣故障,都已經五六年
  還瞎說是新的保固內(3年內)可以原廠直接處理...
  跟主題(燈)無關,就不往下說了...

  當初有想過,要自已來換預熱式電子安定器,算一算
  每一個輕鋼架格子有4根2尺的日光燈,有兩排三組,共六格有燈(6*4=24燈)
  一來電子安定器一對四比較少且不便宜,故障時可能會四個燈管都不亮
  電子安定器一對二,雖然使用與配線較為方便,但安定器數量加倍費用再增加
  最後,綜合考量,房子不是自已的,房東又不出$,換成好物,租約到期帶不走...
  前面家中 電子啟動器 使用經驗/狀況良好,且又不用更改線路,又最省錢
  預熱式電子安定器雖好,但最起碼(全部)價格兩三千跑不掉且線路還要重新佈線
  電子啟動器一個約四五十元,二十幾個全換,約一千左右(當時是分批買,不是一次買)
  省事省時又省力,房東太機車的話,搬走前還可換回舊的....
  註:換了電子啟動器,燈管不是不會壞,但很久才會壞(久到,你可能都忘了---除非你加註日期)

家中還有在用,傳統T9/T8不管是2尺/4尺/圓型燈管(應該是更舊了)...
不想改/不會改 都可以去買 電子啟動器來換
註: 啟動器有分1P跟4P, 電子啟動器一樣有分E1P, E4P(多了一個E,電子式)

更換時,注意觀察一開燈時,燈管閃幾下,閃愈多,壽命愈短(最好是一開就亮)
注意:外面也有賣很便宜(一兩百塊),非預熱式電子安定(下文中被換掉),一樣一開就亮,但燈管很快就掛了...
下文連結是我在網路上找到,本來想按同方式來改,最後在租屋的綜合考量,只換啟動器.
https://ericecheng2266.wordpress ... 8F%9B%E8%A3%9D-diy/

楼主:
啟動器也有分1P(10~30W) 4P(35~40W) 110V跟220V不能混用
還有一種特規迷你啟動器 用再檯燈之類的 不注意查的話 其實很小顆
FG 1E
螺旋式 點燈管
日光燈管 啟動器 點燈器 STAR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