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冰箱] 國際牌冰箱NR-350MF除霜定時器與起動器PTC更換

楼主(2019-03-04):
國際牌冰箱NR-350MF除霜定時器與起動器PTC更換
1.症狀是冷凍室下方出氣孔結成厚厚冰塊,猜想漏冷媒或不除霜了?冷藏就不用說感覺不冷。

2.已開始解凍順拆解各式蓋板,控溫部拆解。

3.冷凍室內部蓋板拆解。

4.就會看到相關部件蒸發器.....等。

5.下方冷藏室調節出風口拆解,看是否是因結冰阻塞冷氣無法下吹順清理。

6.加壓的噴霧桶(有多次插花介紹),調整適當壓力清洗蒸發器與管路(跟有電的物或線路勿噴到),底盤當然會看不到傳說中的史萊姆都跑出來了。

7.開始送電檢測冷藏室燈控開關,冷凍室送風開關,除臭風扇都OK。

8.目測測蒸發器都有動作零下10度以下,還好沒漏冷媒,心臟壓縮機也OK。哪裏出問題?

9.查看背面線路圖,封膠帶似曾相似足足30載忘了修幾N次,非專業依圖查原因。

10.除霜定時器有很大主控權,現今通用很多型號就不多說了。

11.背面,經過N個時間還在運轉,小黑點還在原位,哇陣亡了,不計時了。

12.購料,新舊品開始對換。

13.購料相容之型號,與接線圖。

14.功率計測試OK

15.除霜加熱線不知多久才會動作,除霜定時器之壓縮機運轉輸出接點線拆下改接除霜加熱線數據出來了,約1.3A

待續..............................................................

楼主:
16.蒸發器下方,除電表加溫度計,視覺上再確認紅紅加熱絲與上升的溫度。

17.新品除霜定時器背面,做記號看有無定時運轉(逆時鐘),更換後一段時間大概轉一半測試OK。

18.重新組回卻發生反覆過載跳脫,不太穩定重新再來.......頭痛。
測啟動電容12UF,顯示11.91UF還OK,正常送電啟動電流高到約2A,運轉電流低至約1.4A

19.測運轉電容60UF顯示64.5UF能接受。

20.壓縮機過載保護器(左)與起動器量(右)還OK。

21.只好加碼外掛監控軟體,經過時間敲敲打打,某時段間歇性反覆超載(10A-4A),過載保護器有跳脫動作哪就OK,剩下PTC啟動器。

22.一樣購料,3P的PTC 新舊品更換。
23.更換後測試無異常。
24.復原老舊塑料修補,實際在測試OK
25.繼續服役。
26.啟動器故障原因,內陶瓷略破損不穩定。

27.除霜定時器故障原因,運轉部件不運轉,減速機構相當正常。

以上參考

网友A:
筆記,PCT啟動器也會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筆記,PCT啟動器也會故障...

機率還很大喔~~

网友B:
引用 楼主:
16.蒸發器下方,除電表加溫度計,視覺上再確認紅紅加熱絲與上升的溫度。

很專業~~
什麼工具都有~

网友C:
引用 楼主:
16.蒸發器下方,除電表加溫度計,視覺上再確認紅紅加熱絲與上升的溫度。

我家的型號是NR-320SM...
上次是壞了除霜定時器與起動器(矇到的)
我只有三用電表能檢測零件的好壞
聽材料行說...除霜定時器好像有分機種(廠牌)....接腳位置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筆記,PCT啟動器也會故障...

yiy123 大
拼錯了是PTC,替自己查了一下原來英文名是熱敏電阻。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 ... F%E7%94%B5%E9%98%BB熱敏電阻一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專業~~
什麼工具都有~

sandy319 姐
說真的恐怕專業,只要聞、見、聽、摸...就能 知道原因了,雖然很讓人難接受。
哪像我還要用儀表來確定,取信自己以自我安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家的型號是NR-320SM...
上次是壞了除霜定時器與起動器(矇到的)
我只有三用電表能檢測零件的好壞

arthur0518 大
嗯....專家
偶技術不佳,前前後後檢測清洗購料更換搞二個星期
上網有找了一下,個家樣式型號用途略有不同。

网友C:
引用 楼主:
arthur0518 大
嗯....專家
偶技術不佳,前前後後檢測清洗購料更換搞二個星期

老灰狼不是專家...我都用矇的...死馬當作活馬醫

反正壞都壞了...能修好就算撿到的n_081|

起動器(過載保護)....是因為拆下來時...搖晃就有聲音

除霜定時器...有過電...但是接點沒導通...拆開來看...齒輪崩牙不會轉了

這些都是痞酷眾前輩們平時的經驗分享...我偷偷學來的!!

网友:
工具看起來也很讚

网友D:
引用 楼主:
16.蒸發器下方,除電表加溫度計,視覺上再確認紅紅加熱絲與上升的溫度。

恭喜完修

但是有酷友在看
抓包還是要抓包

18. 測啟動電容12UF,顯示11.91UF還OK  此顆是運轉電容不是啟動電容
19.測運轉電容60UF顯示64.5UF               此顆是啟動電容不是運轉電容
22.一樣購料,3P的PTC 新舊品更換。 看你拆開的爆炸圖 應該是三腳對角通的PTC(啟動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老灰狼不是專家...我都用矇的...死馬當作活馬醫

反正壞都壞了...能修好就算撿到的

起動器(過載保護)....是因為拆下來時...搖晃就有聲音

啟動器跟過載保護  是不同的物件

网友:
引用 网友D:
起動器(過載保護)....是因為拆下來時...搖晃就有聲音

啟動器跟過載保護  是不同的物件

感謝海馬哥指正...其實老灰狼也不知道正確名稱n_067|

就是壓縮機旁...塑膠盒內那顆四方型的(應該是啟動器吧??)

我就直接拿去零件行問老闆....一顆100元...買回來換上去而已n_133|

楼主:
引用 网友D:
恭喜完修

但是有酷友在看

sa2086 大
好細心,如圖18.19.又被打槍。....
是的3P的啟動器

楼主:
雨知波自行維修  大
要升級嗎?見、聞、聽、摸   四招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