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印電子鍋 NS-WAF18 液晶顯示器不亮記憶電池更換

楼主(2019-03-04):
象印電子鍋 NS-WAF18 液晶顯示器不亮記憶電池更換

1.型號

2.只要插頭拔下一會兒,液晶顯示器就不亮了,再次使用又要重新設定甚是不便,這是內部機板記憶電池(CR2450)沒電了,只需買一顆新電池DIY更換即可,不需費時送回原廠,也可省下一筆維修費。

3.翻轉電子鍋底部4顆螺絲鬆開

4.用手分開底盤,可見內部構造

5.取出控制機板,右邊亮亮的就是記憶電池(CR2450)

6.用電烙鐵解焊下記憶電池,測試電壓僅剩0.79V

7.換一顆大桶的3V鋰電池~撐得比較久~

8.按正、負極性焊接回去,液晶顯示器顯示正常

9.組裝後插電重新設定時間OK,這樣以後要預約煮飯就方便多了

网友A:
PLC 專用鋰電池Q6BAT   很貴捏 !!!

网友:
哇,這樣可以撐很久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PLC 專用鋰電池Q6BAT   很貴捏 !!!

自已用的,沒關係啦,撐的久,就好了,

网友B:
如果是我的話...大概會找廢棄的主機板...拆一個電池座下來...

再隨便找一顆3V的水銀電池...塞上去n_008|

网友C:
看到這個跑去看電鍋是同廠牌還有顯示,不過顯示器變黑了還看得到數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C 專用鋰電池Q6BAT   很貴捏 !!!

年度保養換下收集備用,免費!!!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到這個跑去看電鍋是同廠牌還有顯示,不過顯示器變黑了還看得到數字。

液晶反射膜變質,更換後就恢復正常顯示。

网友:
引用 楼主:
液晶反射膜變質,更換後就恢復正常顯示。

謝謝前輩指教!因為少用等壞了再試試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我的話...大概會找廢棄的主機板...拆一個電池座下來...

再隨便找一顆3V的水銀電池...塞上去 ...

我跟你一樣懶,
不過應該也可以撐好幾年

网友D:
這種煮飯真的會很好ㄘ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種煮飯真的會很好ㄘ嗎?.....

確實比電鍋飯好吃2倍

也比千元附近的電子鍋飯Q+好吃

但是比不上IH電子鍋飯好吃

网友D:
引用 楼主:
確實比電鍋飯好吃2倍

也比千元附近的電子鍋飯Q+好吃

這樣喔~~~我老媽說機械電子鍋比電鍋好吃些~~這種很貴的要是吃不出好壞就白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樣喔~~~我老媽說機械電子鍋比電鍋好吃些~~這種很貴的要是吃不出好壞就白買了 ...

這種算中價位3500左右就不錯了,稱不上多好,但是很耐用(這台2007出廠沒壞過),易保養零件易取得。

高價位5~6000以上,有厚釜、有IH、有壓力~確實煮飯又香又Q,相對的維修價位高,而且不知耐用度如何?

网友D:
引用 楼主:
這種算中價位3500左右就不錯了,稱不上多好,但是很耐用(這台2007出廠沒壞過),易保養零件易取得。

高價 ...

我老媽電子鍋都象印的,不過她比較愛機械那種設計..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老媽電子鍋都象印的,不過她比較愛機械那種設計..

象印什麼豪熱羽釜,南部鐵器極致羽釜有的沒的,連內鍋都超級貴,價格都可以買一般電子鍋整台了,我還戰斧哩!!

网友:
引用 网友E:
象印什麼豪熱羽釜,南部鐵器極致羽釜有的沒的,連內鍋都超級貴,價格都可以買一般電子鍋整台了,我還戰斧哩!! ...

內鍋用久了遲早都得重買,那不就等於內鍋要重買時=建議買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老媽電子鍋都象印的,不過她比較愛機械

日立極上對流釜很好用,
煮飯時間比較快,
米飯也很漂亮,
價格也實惠。
這種像機械鍋,
我已經用8年,
外觀還是很新。

象印這種煮起來有點黃,
煮一次飯要一個小時。

网友:
原來這裏面還有電池~~真是長知識了~~
一般都會覺得可能故障就丟了
換了高檔電池 希望一勞永逸  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