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SON L350 噴墨印表機

楼主(2019-03-04):
突然又想到這台塞在角落堆

噴頭塞到通不了,M紅、Y黃兩個顏色有9分滿,C 藍色看不清,BK 黑色看不清

因為有用清潔文字頭,所以黑色應該有用掉一些

墨水還能用,塞住的時候,有灌原廠墨水進去洗噴嘴

不過不好倒就是了,有同型機的話,整個墨水槽+匣可以移動吧?

------------------------------------------------------------------------------------------------------------------------------------------------
結標時間:2019/ 3/9 21:00 結標

寄貨方式:不寄送
------------------------------------------------------------------------------------------------------------------------------------------------

网友A:
EPSON印表機久沒用印字頭就會阻塞,現在都用hp的

网友:
10酷幣賭看看~

网友:
用過 c牌 h牌 e牌 等噴墨機,我已經放棄噴墨機了
用量不大真的不值得,除了可以不用出門找機子印之外
目前就用雷射印

网友B:
印表機也花掉我大把大把的銀兩,從噴墨到雷射,現在小七才是我的好朋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印表機也花掉我大把大把的銀兩,從噴墨到雷射,現在小七才是我的好朋友。 ...

好朋友+1
但是好朋友漲價了... XD

网友:
A4現在印一張是3元,以前印證件是直接拿去影印,正反兩面各印一次總共是4元,因應漲價,現在是正反兩面用手機拍下,正反兩面用小畫家合成一張,然後傳上雲端列印,在然後因為操左不慎,點到符合紙張.............

嘎嘎,滿滿的一張A4證件照,費用是3元,到底是誰划算?

楼主:
請問您要怎麼取呢?不寄送哦,怕墨水會倒。可以反悔不要

网友(2019-04-15):
引用 网友A:
EPSON印表機久沒用印字頭就會阻塞,現在都用hp的

EPSON印表機真的超會阻塞,我已經換第四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