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白鐵水瓢要怎麼焊接?

楼主(2019-03-05):
白鐵水瓢年久損壞,請問一下,這種要去找哪一種焊接店?

网友:
台北的話承德路打鐵街有亞焊記得算點的

网友:
可能要稍為改造一下,再焊,會比較牢固。

http://g.search3.alicdn.com/img/ ... Xa_!!0-item_pic.jpg

菜市場,專門在賣這種的店,問看看。

网友:
可以用點焊機 焊接 或是到做白鐵窗的鐵工廠焊白鐵

网友A:
這圖是白鐵水瓢 ?
銹蝕得比較嚴重,
十分懷疑它所含的「白鐵」成份.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圖是白鐵水瓢 ?
銹蝕得比較嚴重,
十分懷疑它所含的「白鐵」成份.

我的看法是
焊點附近會變質,容易氧化,所以有褐色的正常
非焊點都是黑色,不像氧化鐵

网友:
這個拿去給人焊不划算吧!

网友:
我想到的固定法
1.氬焊,後續防鏽處理比較簡單
2.電焊,夾桿,找找你附近有沒有工廠可以聯絡一下感情,給人弄或自己來,論壇裡面有一些改裝變壓器的就是了
3.電焊,包藥焊趴兩下,送老闆或師傅一杯飲料,缺點是裡面會有紅紅的焊點,外面也要處理渣和防鏽
4.鑽孔,螺絲+螺母對鎖,鍍鋅螺絲還算耐水,用完不要放在水裡是可以的,要更好就是用白鐵螺絲,貴個幾元(個位數)

网友:
這本來應該是用點焊的,如果用氬銲填料可能會耐用點,住我附近可以拿來我幫你黏看看。

网友:
我是覺得用拉釘,拉一下就好了,

网友:
鑽孔,放個PACKING,不放也可。鎖螺絲就可以了。堅固又耐用。

网友:
我也是覺得用拉釘,
挖兩個洞拉一下就好了!!

网友:
氬焊比較適合,
白鐵號或做餐車看有無幫忙焊,
或直接買新的,
這水瓢外觀看起來
大概是4字頭的,
早期的號稱白鐵,
會生鏽~

网友:
點焊 . 找做風管或餐飲設備.有些小型焊接代工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