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S220HQL B bd 零件疑惑卡關

楼主(2019-03-05):
首先感謝 vivianshe 贈送RANSO RA-40DF1主板及電源板還有這台螢幕!
昨天晚拿回來後馬上拿出來測試!
狀況是無法開機!
螢幕正面
螢幕背面
廠牌型號!
PS : S220HQL 有好幾個版本!
螢幕內部
主板+恆流板2合一
1.測量變壓器輸入有 19V
2.1117-12有 1.21V  /  1117-33 有 3.32V
目前看電壓可能都正常!
靠近看發現~
U5     25LF040A  電路板上銅箔焊點寬度跟這棵 25LF040A 接腳寬度好像不對!
FB17  SMD朓線   疑似走位
R24    SMD電阻  一邊有焊接到一邊懸浮
換個角度看~ IC一邊高一邊低!
U5 25LF040A 一邊接腳是折進去的...

求助~
U5 原用哪顆IC ?
拜託提供 U5 周遭照片供比對!
照片能越清楚越好!
求程序?

感激不盡~

网友:
網上找的
貌似W25X21CLNIG

网友A:
那個應該是包裝不一樣 ~

DIP 的直插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個應該是包裝不一樣 ~

DIP 的直插的 ~

個人還是偏好換回原尺寸的IC... 感謝大大!

网友B:
請問無法開機,燈號有顯示?上電後沒待機燈?

网友C:
窄體的被換成寬體SOP8....可能沒小顆的FLASH,拿了顆大的來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無法開機,燈號有顯示?上電後沒待機燈?

電腦用液晶螢幕上電後是按開機鍵才會亮藍燈,若沒訊號輸入幾秒後改亮橘燈!
液晶電視上電才會亮待機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窄體的被換成寬體SOP8....可能沒小顆的FLASH,拿了顆大的來替

可能是這樣! 我有時候也會用卡大1號電解電容替代原小顆電解電容!

网友B:
如果沒按開關機鍵就斷電(拔除電源線),在上電時是直接待機中,如果斷電前按開關機鍵,

上電就不會有待機燈的,我家的是這樣,

你的意思是都沒燈號,開機按鍵無作用?

我有相同型號主板,他的問題是可開機,也會顯示畫面,但時好時壞,

有趣的是有畫面顯示時,此時如果拔除電源再接上就會沒畫面,但燈號依然是藍燈。

電容已拔除,因掏一片回來,也是壞的,還在找答案
這片是原機上的,故障情形是閃著藍燈,換電容就可以,但斷電再上電就又閃藍燈,
斷電後將電容都短路後,在上電又好了,有時短路電容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沒按開關機鍵就斷電(拔除電源線),在上電時是直接待機中,如果斷電前按開關機鍵,

上電就不會有待機 ...

我是說電腦用液晶螢幕正常無故障狀況下! 插上電... 按開機鍵才會亮藍燈!

楼主:
請問大家~
25X21CLM1G 跟 MX25L2026E 可以通用替代嗎?

网友D:
引用 楼主:
請問大家~
25X21CLM1G 跟 MX25L2026E 可以通用替代嗎?

聽說可以替換~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68920-1-1.html
試試看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聽說可以替換~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68920-1-1.html
試試看唄~

感謝大大提供資訊~
剩下來就是求程序檔案了!

楼主:
1. U5     25LF040A  拆下來
2. FB17  SMD朓線   位置調整
3. R24    SMD電阻  位置調整
換上 MX25L2026E
25X21CLM1G 跟 MX25L2026E 可以通用!
能開機了
可是畫面解析度只能到達 1600*900 !
看來程序不是這台的~
再度請求各位癖友幫忙這台的程序分享~

再度感謝~
vivianshe 贈送這台螢幕!
lazy104 2787pm jeanshyen aatt 楊大俠 fireway 提供資訊!

楼主:
當時 vivianshe 友說這台螢幕開機大約10分鐘後畫面會凍結當機!
換上 U5 後測試超過1小時還沒有發生畫面會凍結當機現象!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窄體的被換成寬體SOP8....可能沒小顆的FLASH,拿了顆大的來替

正解,
小弟是東拆西拆,
拆到燒的進去就硬上了,
不過還是功力不足~~
專業的還是交給專業的來修.

网友F:
mcu造成的問題應與開機大約10分鐘後畫面會凍結當機會無關.....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正解,
小弟是東拆西拆,
拆到燒的進去就硬上了,

感謝贈送螢幕給我練功!

楼主:
引用 网友F:
mcu造成的問題應與開機大約10分鐘後畫面會凍結當機會無關.....

我也不是很清楚怎會這樣~
就只有動這三個地方
1. U5     25LF040A  更換
2. FB17  SMD朓線   重焊
3. R24    SMD電阻  重焊
就這樣而已!
才疏學淺,亂搞亂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