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憶體] 轉貼;第一季 DRAM 合約價罕見出現大幅下修,跌幅為 2011 年來最大

楼主(2019-03-05):
部份內容;
根據 TrendForce 記憶體儲存研究(DRAMeXchange)最新調查,由於 DRAM 產業正值供過於求的市況,大部分交易已經改為月結價(Monthly Deals),2 月份更罕見出現價格大幅下修。目前季跌幅從原先預估的 25% 調整至逼近 30%,是繼 2011 年以來單季最大跌幅。

DRAMeXchange 指出,從市場面來觀察,整體合約價自去年第四季開始下跌後,庫存水位持續攀升,近期 DRAM 原廠庫存(含 wafer bank)普遍來到至少一個半月的高水位。同時,Intel 低階 CPU 缺貨情況預期將延續至今年第三季末,在需求受到壓抑下,PC-OEM 也無法消化供應商的 DRAM 顆粒,整體市場呈現「無量下跌」的窘況,代表即使原廠願意大幅降價求售,也無法有效刺激銷量。如果需求沒有強勁回歸,高庫存水位將導致今年 DRAM 價格持續下修

原址:
第一季 DRAM 合約價罕見出現大幅下修,跌幅為 2011 年來最大

网友:
零售價已經在降了,聽說會降到s月
也有人在放話說已經降到底要回彈了,要大家現在快屯貨,總覺得是他要找交替

网友A:
降價的貨總在海上~~

网友B:
主機板可以準備插好插滿所有的DIMM~

入手大容量SSD效能提升比較顯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機板可以準備插好插滿所有的DIMM~

入手大容量SSD效能提升比較顯著

是啊, 信手查了下 ssd  的行情, 真的無法想像,
我賭性堅強,繼續給它等!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 信手查了下 ssd  的行情, 真的無法想像,
我賭性堅強,繼續給它等!

趁市場上還有MLC就買MLC,比較沒有寫入掉速問題。

网友C:
MLC沒有幾台了。
果然是有在拼價格的趨勢,再來就是降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MLC沒有幾台了。
果然是有在拼價格的趨勢,再來就是降價了。

原價屋報價單阿~~好便宜阿

网友B:
M.2 Liteon CX2 快又是MLC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降價的貨總在海上~~

囤著等傻瓜入坑

网友:
引用 网友B:
M.2 Liteon CX2 快又是MLC

M2並非標準配備,而且同容量相對也比較貴,雖說速度會快些,但是速度快到一定的程度就感覺不出來。
就好像SSD裝在SATA2跟裝在SATA3裝置上的感覺是一樣的。

网友:
M.2只是一種安裝介面,關鍵在於這塊M.2~"介面"的SSD走什麼通道運作!?
是PCI-E 3.0 X4.....還是X2規格?
還是走SATA通訊協定?

當下系統架構中大家都有SATA3.0介面,效能極限約600MB/s上下....是SSD最普遍的安裝介面

另一種走M.2的則是要近幾年出的晶片組才有支援,稍早期的板還僅是M.2的 SATA而已,後面
200系列晶片組開始才有比較實用的PCI-E 3.0規格的M.2介面。

SATA和PCI-E最主要關鍵就是傳輸頻寬大小,這影響到SSD的效能表現,假如要走SATA買標準
2.5" SATA來用就好了,走PCI-E就看你主機板是否有條PCI-E X4的插槽,或者直接給M.2介面
形式PCI-E規格的插槽。若直接有M.2 PCI-E的插槽就直接買相對應的SSD來安裝,少佔一個SATA
位置,如果沒有M.2 PCI-E的插槽就看一下UEFI BIOS,看看儲存裝置項目有沒有支援可以讓你用
M.2 PCI-E轉接卡配M.2 PCI-E SSD的選項,如果有!~~~就選M.2 PCI-E轉接卡配M.2 PCI-E SSD
的方案插卡來用。如果板子上有PCI-E X16插槽(你沒裝獨顯)或者剛好有條PCIE X4插槽就可以裝
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