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輪胎有龜裂的痕跡是否要更換?

楼主(2019-03-05):
烏骨雞學姐的小白新車買來至今騎5000公里,輪胎與輪圈交接之處有細紋龜裂,請問這需要更換嗎?

▼這裡好像是前輪胎紋

▼這裡好像是後輪胎紋

我知道輪胎的胎紋有一個記號,磨損到那個記號就要換輪胎,只不過烏骨雞學姐應該不知道這個記號,我從她拍給我的照片也看不到,請問這樣的胎紋需要換輪胎嗎?

我已經跟烏骨雞學姐說過N次不要直拍了,但是她就是講不聽......

网友:
幾年的胎了,

网友A:
機車要磨到這個記號沒了,由其是125以下車,有困難,一般都是中間的線沒了,就換了,在輪框上很久了,也換,

我自已的車,是一定換掉的,

楼主:
時間過的真快,就是發這帖時買的,2015年8月

http://bbs.pigoo.com/thread-57554-1-1.html

网友:
DURO那條應該有,沒風時騎過,才會有那樣的裂痕,
如果你可以每次騎車檢測胎壓,然後以時速30km行駛,是不會怎麼樣,

网友:
龜裂的最好換掉~~~~不然....那個誰誰誰~~直接殺過去換了

网友:
第一張大概是胎壓長期不足造成的
側胎壁很薄,建議還是花幾百換掉
後幾張胎面正常使用都會有些許裂痕,倒不會有什麼問題
但輪胎尤其是膠胎用太久會整個硬化老化掉,就算沒磨損還是建議更換掉
安全還是比較重要!

网友:
之前補胎時老闆提醒說最好換新,輪胎橡膠老化已經沒有彈性了。

前幾天雨天輾過溼滑的金屬人孔蓋,龍頭打滑...差點『雷殘』。

要不就慢慢騎,過彎傾斜角度別太大、別騎上易滑表面。

預防性措施還是換掉為上策,路邊顧路請機車行來載又是一筆錢!當天要辦的事情都延遲...

网友:
引用 网友A:
機車要磨到這個記號沒了,由其是125以下車,有困難,一般都是中間的線沒了,就換了,在輪框上很久了,也換 ...

轉動的黑色甜甜圈之 磨耗指示線

-----------------------------------------------------------------
請參考。跟你的說法似乎有異。

网友:
輪胎與輪圈交接之處有細紋龜裂...為了安全性還是換掉
畢竟安全最重要...其他的保養費可省..但是安全性的輪胎.煞車等不能省
遇到爆胎"犁田"受傷花的不只這幾百塊

网友:
最後一張圖,看到有兩個"訊息"

1. 輪胎製造日期
  2615 (四個數字 WWYY)
  26周 15年(2015年)
  大概是 2015年7月份出廠.

2. 感覺磨單邊(左邊)
  不知道是角度問題,還是真的磨單邊
  看是重心偏了,還是(單邊)避震器照成之類...
  請專家看看比較重要才是

老大/學姐呼叫 酷友機車達人 現場支援診斷狀症...

网友:
第一張圖最好換掉,
長期氣壓不足所形成龜裂.

网友:
安全第一 換..

网友:
換掉,心裡的石頭才能放下,晚上比較好睡覺^_^

网友B:
輪胎內部好幾層,且有鋼絲,
表皮一點點裂痕不會怎樣,
主要還是看胎紋深度。

楼主:
謝謝大家的建議,其實烏骨雞學姐騎車本來就不快,又都是短程,不是去買菜,就是去銀行辦事情而已,我回家再去看看實際情形好了。

网友C:
老大應該不缺那些零頭吧 !

車胎 磨損 尤其是後輪 ~

下雨天會很容易打滑哦 !!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大應該不缺那些零頭吧 !

車胎 磨損 尤其是後輪 ~

老實說我有缺那些零頭~~~

网友D:
引用 楼主:
謝謝大家的建議,其實烏骨雞學姐騎車本來就不快,又都是短程,不是去買菜,就是去銀行辦事情而已,我回家再 ...

還要看實際情形
那麼明顯該換的東東還在考慮西西
就算輪胎只換半年有這些狀況本來就要盡快換掉說
一定又會說我很兇~~~我緊來酸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還要看實際情形
那麼明顯該換的東東還在考慮西西
就算輪胎只換半年有這些狀況本來就要盡快換 ...

好吧!明天我來林志玲那裡捐精賣錢換輪胎.....

网友:
為了學姊的人身安全,建議還是換新的。上個月的去驗排氣,無意間也是看到輪胎有裂痕,怕死的我立馬換新。個人身體因素一年騎不到30次,沒想到輪胎會裂開,倒是電池容易壞,少騎的原因。

网友E:
是我就先不換,因為我現在騎車也不快。

很久以前,我發現我的機車輪胎,胎面有幾個圓點。
近看不得了,橡膠磨穿,出現布層了。
那時我騎馬車125。

因為BT39比較貴,換了瑪吉斯60??(後兩碼忘了)。
想不到,騎大概5000km就磨光了。
原來,舒適性是用過軟不耐磨的材料換來的。
忽然發現,這麼快磨光,價位並沒有比較划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我就先不換,因為我現在騎車也不快。

很久以前,我發現我的機車輪胎,胎面有幾個圓點。

較軟的胎 騎起來舒適感就是不同 抓地力比較好 下毛毛雨時叫不打滑

缺點 磨損快

网友:
先把那台B開頭的去給學姊開.......換好了胎再換回來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實說我有缺那些零頭~~~

如果慢慢騎,騎3~40......應該還好.

機車騎不快都還安全.

如果有騎到5~60,那就換掉吧!!

我看過汽車輪胎的極限狀況,所以機車還好......

就算胎紋淺,騎不快,碰到下雨積水,其實也還好........

像你的輪胎這種狀況,要不要再用下去,應該要視平常的騎車習慣來判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輪胎內部好幾層,且有鋼絲,
表皮一點點裂痕不會怎樣,
主要還是看胎紋深度。 ...

這種胎,第一次都是四層胎,正面沒有鋼絲,鋼絲在輪圈兩側

网友:
其實關鍵字應該是2015

基本上前面各位說的都對,只是各有各配合的條件

原則上會正常使用會用到橡膠裂開,大多是5年以上老胎,橡膠已硬化
但是老大的車胎頂多4年,會裂就像前面說的,沒風硬騎

橡膠裂開危險當然會有,高速行駛容易爆胎,因為只剩帆布層跟更裡面的橡膠在承受壓力
打滑的話應該還好,因為橡膠還沒明顯硬化

所以要不要換就看使用習慣,慢車短途小弟覺得是還能撐,喜歡熱血或是右手一拜的還是換掉比較保險

网友:
胎紋還足夠,不換,第一張嚴重點頂多是會輕微漏氣(發生了再換),其他幾張都沒啥問題.

网友:
安全是回家唯一的路,換了吧!

网友:
烏骨雞學姐的生命無價!

网友:
我說熱血騎士對我來說只要注意胎壓及胎皮不能太硬
如果有疑慮還是換了吧
每個月檢查胎壓約28-30psi

网友:
引用 网友A:
機車要磨到這個記號沒了,由其是125以下車,有困難,一般都是中間的線沒了,就換了,在輪框上很久了,也換 ...

之前我騎125(光陽豪邁) 也發生過這樣的問題,龜裂處差不多在那個交界
這樣裂的時候,輪胎會打滑(尤其雨天),騎到銀色那種網狀水溝蓋上打滑超嚴重
因為胎紋還很深覺得可惜,但想一想安全性比較重要,有忍耐一陣子才到輪胎行換掉輪胎,
之後就不會打滑了
橡膠材質劣化,真的有差,若這輪胎想再撐一陣子,下雨天交代學姊不要騎

网友:
看輪胎的樣子已經硬化.變質.沒有彈性.這樣抓地性不好容易打滑.天氣太熱或高速行駛會爆胎.建議換掉比較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