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型家電] 圓心家電-閃電鐵捕-捕蚊燈拆解分享

楼主(2019-03-05):
今天終於收到捕蚊燈了,我順便做了一個電路(光感應自動點滅,白天電源就會自己熄掉.達到完全無人值守),
這台捕蚊燈我順便拆解把電路分析紀錄下來(這個設計不錯,果然我買對了),我會買它是有原因的,因為有"安全裝置",便宜的沒有這麼嚴謹的設計.因為我不可能一直待在捕蚊燈旁邊,
不過現在捕蚊燈已經要經過標準檢驗局的規範要列驗.所以大部分都很安全了(最便宜是加裝保險絲),
啟動器我也另外換成電子式,大致上電擊的機板電路就是利用隔離變壓器之後將交流轉換成直流.再利用倍壓電路增加電壓到好幾倍,達到DC2600V,
至於安全裝置就是利用三個重要的零件
(1)R1,水泥電阻,所有的電流都會走過這顆,所以當電擊網上面有卡異物無法排除的時候.電流就會激增,R1就會增溫
(2)溫度開關,圓形的,黏在R1水泥電阻上面,當水泥電阻電流異常增加,導致溫度激增,這顆圓型的感應器超過溫度就會斷電.等到溫度降下才會自動復歸,日語叫做薩摩,感應器
(3)安全放電顯示指示燈,在電源關閉後,電擊網上面會有殘存的電荷,在開關處增加一個電阻式的小氖燈,關閉後就會切到氖燈迴路消耗殘餘的電荷,等到放電完成,氖燈也不亮了,所以叫做安全指示燈

网友A:
捕蚊燈 要注重安全性是沒錯
一般都會有保護裝置

捕蚊燈我是覺得效果最重要 不要買到裝飾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捕蚊燈 要注重安全性是沒錯
一般都會有保護裝置

其實跟燈管有滿大的關係,我最近屯了一批東亞的燈管(T8/10W的)聽說以後不做了
舊的燈管用久 顏色會偏調(會變藍)
一換上東亞新的燈管 應該是螢光粉有差,是紫色
然後這一台新的燈管(GOODY牌)它燈管也是偏藍
我家另一台也是箱型的,換東亞抓得嚇嚇叫,
燈管差異極大,真的
我看過吸入式的,有人放"雪弗蘭"有香味吸引蚊子,也是有差

网友:
倍壓電路之前,應該是交流600V,之後才是高壓DC。

這台不錯,鎮流器沒做在一側。

楼主:
若對這台捕蚊燈有興趣.也可以查詢關鍵字
【Philips 飛利浦】30W 高效大坪數捕蚊燈(E850SQ)
是一樣的機子,(OEM)

网友:
一般的鐵網都會生銹,很難處理。這台是一根根的鐵線,生銹應該很好更換,換成白鐵線。

网友(2019-04-08):
我記得飛利浦的燈管都偏藍色,水電行老闆還說國外的蚊子都喜歡這藍色,我聽了有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