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萬用遙控器設定
關閉

楼主(2019-03-06):
這支遙控器沒有型號也沒有使用說明書,請高手教一下要怎麼設定?謝謝。

网友:
背面看有沒型號

网友A:
電池蓋打開來看看有沒有型號.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池蓋打開來看看有沒有型號.

也沒有!

网友:
沒型號...也要全拍出來(正面/反面/電池蓋)...

真的都沒有型號資訊
通常不是"萬用"...
反而可能是"單用"...(找不到配對機器,完全沒用...)

网友:
換一支就好

网友B:
說明一下這遙控器如何取得,你想遙控什麼?

楼主:
引用 网友B:
說明一下這遙控器如何取得,你想遙控什麼?

朋友給的,電視!

网友:
引用 楼主:
朋友給的,電視!

看起來不像萬用遙控器,問一下朋友本來用於何種電器比較快。

网友:
這是…監視器主機用的遙控器啦!

网友:
  看似啥機上盒的.

  開殼瞧電路板, 或許有型號可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