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儀表] 求~千斤頂維修
關閉

楼主(2019-03-06):
這個千斤頂沒頂東西時是可以上升,頂個二百公斤左右就升不起來,也沒漏油,會是什麼原因呢?想自己拆解看看,換裡面的型環,可是這個全焊接,要從哪裡拆?請高手建議一下,謝謝。

网友:
好像有一個是洩壓螺絲..........

沒鎖緊????還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油壓千斤頂]加油(或換油)

油壓缸 或 桿
不太建議如影片中用砂紙研磨方式 (表面產生刮痕後易有油壓洩漏問題)

网友:
內部油封容易買到嗎 ?
修復成功的話,建議來個分享文

网友:
沒漏油的話,油剩多少,補個油再把空氣排一下,像換煞車油的程序做一下

网友:
1.油不夠
2.內部油封氧化,油封不好買。有可能是工廠自行開模的油封
3.逆止閥故障
4.焊死的話應該軸心可以整支拉出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1.油不夠
2.內部油封氧化,油封不好買。有可能是工廠自行開模的油封
3.逆止閥故障

若有防塵蓋,要先移除。
再將軸抽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若有防塵蓋,要先移除。
再將軸抽出。

可能軸心那有一條C型環要移除
照片太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