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lips HD4412 黑晶爐 放久後完全不開機

楼主(2019-03-06):
4412這個型號的黑晶爐,好像還蠻常看到被維修的
似乎是一個Hitachi的贈品,所以數量蠻多的
一樣是4412,好像也有不同的版本
安規電容一顆黃色+ 一顆綠色,好像是最早的版本
也有↓另外一種↓不是的,安規電容似乎就比黃色+綠色版本乖多了

另一種版本

另一種版本

本次主角是早期黃色綠色電容版本,雖然還沒量測,不過按照版上豐富文章,紅圈處應該都有嫌疑
實際測量,果然最便宜的綠色這顆已經不行,這顆一顆可能不用20元,不曉得有沒有好一點的可以換~~

請教問題一:
排線無法拔除,但是微動開關的電路板,我同時用手按住兩個大的卡榫,好像按不到底,旁邊好像有個塑膠還什麼,總之兩手同時捏大卡榫,還是不太好拔,可有技巧?

請教問題二:
兩顆安規電容都是1UF,差別等級X1 X2不同,黃色X2電容比較好買,可以換成黃色X2 1U兩顆
不過歷史文章也有提到這兩顆可能會造成段數最高的時候就自動跳掉關機,換成同型號感覺品質堪憂
那請問安規電容 1UF,不考慮本來22的腳距的話,有沒有什麼牌子或型號比較有口碑?
(好像我們電容會換日系之類的意思一樣,換好一點的比較省事)

网友A:
拆按鍵板要撕掉按鍵貼紙,取出透明的墊板,卡榫才有空間退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按鍵板要撕掉按鍵貼紙,取出透明的墊板,卡榫才有空間退出!

原來如此  感謝!
4412那麼多維修品
不曉得外面那層按鍵貼紙有沒有賣現成的~~
按久破掉,用補的總是不好看,有新的可以貼上去就完美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來如此  感謝!
4412那麼多維修品
不曉得外面那層按鍵貼紙有沒有賣現成的~~

我問過服務站,已經停產,無法提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問過服務站,已經停產,無法提供!

結果X1 1U故障電容,以及三顆主要電解電容更換後,依舊無法開機
三顆電解電容尚未開機之前,有5V(正常) 9V(正常) 14V (不正常,應該要24V)
開機上電,會聽見繼電器先一聲  然後隔一秒又一聲,應該是繼電器有問題,不過目前沒材料要等材料。

參考版上lhc大的文章,感謝lhc大提供詳細測試內容
我的測出來也是如此,應該繼電器故障機率高

不過繼電器線圈沒有24v,感覺還有其他問題@@"
這個24v是插電後就應該有的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按鍵板要撕掉按鍵貼紙,取出透明的墊板,卡榫才有空間退出!

除了電容更換之外,繼電器應該也是故障要等材料
但是繼電器線圈0v不正常,35v 470u的電容,按照版上文章要有24v
可是我的故障卻不是0v,這個電容有14v
往前Q9 Q10也更換了,不曉得這個14V要怎麼查修,回到正常24V?

网友B:
照片中標示14V右邊的你標示0V的二極體,以電表二極體檔量測是否正常,這二極體應是並聯在繼電器的線圈,如短路貫穿時則繼電器無法正常動作,先檢查這二極體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照片中標示14V右邊的你標示0V的二極體,以電表二極體檔量測是否正常,這二極體應是並聯在繼電器的線圈,如 ...

謝謝回覆
所有二極體我都有線上量過,都沒有短路
三極體Q13 Q22 (C9014) 拆下來量,正常,又默默裝回去
看了版上文章,好像沒有一樣的這顆電容24V變成14v的~~沒想到卡關>_<

目視Q5那附近,感覺線路氧化 銅綠許多
不過覺得那邊好像跟這邊14V沒有很大關係

補充內容 (2019-3-10 11:33 PM):
把版上所有二極體(直接量)、三極體ˋ(9014 9015拆下來量),查了八成了,沒有查到異狀的
還有得玩~~@@"

网友:
AC進來後的整流在哪,從那開始找24V的來源!!

网友C:
引用 楼主:
結果X1 1U故障電容,以及三顆主要電解電容更換後,依舊無法開機
三顆電解電容尚未開機之前,有5V(正常) 9 ...

繼電器線圈\的電壓腳位是直流,你用交流量,會差很多喔!!

楼主:
引用 网友C:
繼電器線圈\的電壓腳位是直流,你用交流量,會差很多喔!!

謝謝  不過這樣還是無法理解為何35v 470u電容,應該有24v卻剩14v
會是故障的繼電器引起的嗎?
目前繼電器零件還沒有到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謝謝  不過這樣還是無法理解為何35v 470u電容,應該有24v卻剩14v
會是故障的繼電器引起的嗎?
目前繼電器 ...

可以先測試繼電器是否正常
如果有DC24V的電源可以外加到繼電器的線圈..然後量測接點是否導通(切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先測試繼電器是否正常
如果有DC24V的電源可以外加到繼電器的線圈..然後量測接點是否導通(切換)

繼電器確定是故障的~~
後來繼電器到貨了,換上之後依舊沒有什麼反應
整個全機大體檢
所有關鍵的二極體、三極體,反而都正常
有個電阻阻值差了一些、面板開關阻值太高、面板有顆104電容疑似爆了,都一一更換

沒想到還是一動也不動....
正當想要棄修的時候,我就連左右也亂按一下,沒想到就亮了
原來這台不是按了開關就會亮燈,還要按一次右,才會到段數1,單按開關是沒有反應的=.=
總之,還是感謝大家,才能順利完修,繼續吃羊肉爐?

网友D:
引用 楼主:
繼電器確定是故障的~~
後來繼電器到貨了,換上之後依舊沒有什麼反應
整個全機大體檢

樓主換了繼電器後,電壓就都出來了嗎?沒提到好奇問問,恭喜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樓主換了繼電器後,電壓就都出來了嗎?沒提到好奇問問,恭喜完修!

就全部零件都大體檢,有問題的、可能未來有問題的都換掉了
電容全換、換了一根電阻、版上文章提到可能有問題的三極體也預防性全換
面板按鈕、面板104電容換一顆~~

网友(2019-04-06):
恭喜完修!

网友E:
  請問kafsu1205大,面板104電容是怎麼查到故障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E:
請問kafsu1205大,面板104電容是怎麼查到故障的 ...........

外觀..........

网友E:
  請益如外觀無異時要怎麼查呢 ???????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請益如外觀無異時要怎麼查呢 ???????

這篇版主是發現單腳有斷路..

電容表或可量電容值儀器等等~~
請多爬文,
你會受益良多~

网友:
引用 网友F:
這篇版主是發現單腳有斷路..

  受益良多.感恩 ............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24V只量到14V應該是過流(超出原設計最大輸出電流)所造成的壓降~
猜測可能是繼電器輸入端內部短路了。
可以量一下拆下來的繼電器
http://www.massuse-relay.com/details/ME-23
正確阻值應為2880 或1440 歐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