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BenQ EW2760-B 顏色異常

楼主(2019-03-06):
下午客戶送來的,拚經濟先~
COCO先入袋再說!
說是顏色異常~
螢幕正面
黑色的部分變成紅色
黑色偏紅色
藍色部分也有帶紅色
螢幕背面
客戶說剛過保
螢幕內部
拿去漬油把AD板到邏輯板的排線清潔!
面板型號
軟到不能再軟的完修!

网友:
很軟的維修,但是會有想問後的衝動

网友A:
先說明, 我不是本科, 也不是來踢館, 我只是不了解,我想問:

1.清潔LVDS屏線可以將顏色異常恢復正常, 請問學理是什麼?

2.雖然修好是事實, 但有無可能是剛好這樣,其實與清潔LVDS屏線無關?
  (在學理未明之前,如果清潔LVDS屏線可以將顏色異常恢復正常, 並且已有統計學上的意義, 那麼可推測清潔屏線可以將顏色異常恢復正常有密切關係;反之
如果清潔屏線可以將顏色異常恢復正常並無統計學上的意義, 那麼可推測清潔屏線及顏色異常恢復正常是無關或弱相關)

3.因為LVDS屏線的各個pin腳只是負責傳輸data, 並無A pin腳是負責紅色強弱, 無B pin腳是負責綠色強弱, 無C pin腳是負責藍色強弱,怎麼可能清潔屏線可以將顏色異常恢復正常? 請網上先進釋疑, 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說明, 我不是本科, 也不是來踢館, 我只是不了解,我想問:

1.清潔LVDS屏線可以將顏色異常恢復正常, 請問學 ...

>> 3.因為LVDS屏線的各個pin腳只是負責傳輸data, 並無A pin腳是負責紅色強弱, 無B pin腳是負責綠色強弱, 無C pin腳是負責藍色強弱,怎麼可能清潔屏線可以將顏色異常恢復正常? 請網上先進釋疑, 謝謝.

原則上 LVDS是傳輸data沒錯
我剛剛網路看了一下,所謂屏線介面有(TTL(RGB)/LVDS/EDP/MIPI)...
雖然我無法完全確認,我以下所說完全無誤,但大致也八九不離十

最直接就是用TTL(RGB)並行直接來傳送,但有耗電及線多(高頻)干擾問題...
進而使用串列LVDS來傳輸,但傳輸內容(data)還是RGB及控制信號...

本來還在猜RGB信號如何對映LVDS通道...
RGB===(編碼)===LVDS---cable---LVDS===(解碼)===RGB

剛好找到 筆記型電腦維修-筆電面板改液晶螢幕暨公板教學(LVDS面板)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highlight=LVDS

其中(在腳位那張圖中)有一個對映圖
  LVDS 通道0 ==> 對映 R0-R5, G0
  LVDS 通道1 ==> 對映 G1-G5, B0-B1
  LVDS 通道2 ==> 對映 B2-B5, HS,VS,DE
註:這是多種對應的其中一種對映.但足夠來說明.
如果是 24bits的對映為  LVDS 通道3 ==> 對映 R6,R7,G6,G7,B6,B7,RSV

  如果 LVDS通道0 接觸不良或斷開...
  則主要受影響的就是R(紅)色, 跟一個bit的G0(綠)受影響...

如果是剛好是同樣的對映或雷同的對應結果
在 LVDS 通道0 出問題,紅色也會跟著出問題...
註: 綠色只有G0受影響,不仔細看或注意看,應該是沒感覺(綠色有問題)

簡單的結論,LVDS某單一通道出問題,可能只影響某一個顏色
以上供你參考.

网友:
真的很感謝jason680兄的教導, 下次有機會我會將LVDS屏線的某一支pin腳遮蔽,  試試螢幕顏色是否會有色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說明, 我不是本科, 也不是來踢館, 我只是不了解,我想問:

1.清潔LVDS屏線可以將顏色異常恢復正常, 請問學 ...

我也不是很懂,
但我覺得跟色差端子類似,
色差端子RGB少插一條線,顏色也是會不正常
所以就有可能是接觸不良導致變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