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牧田震動電鑽HP1630前蓋培林如何拆下

楼主(2019-03-07):
大家好:
小弟的牧田震動電鑽HP1630前蓋培林異音,試拆了一下不是哪麼順利,特此求教有經驗高手如何正確拆下前蓋培林。

分解圖連結:http://www.taitool.com.tw/?hp1630-零件,969

牧田震動電鑽HP1630外觀

牧田震動電鑽HP1630外觀

前蓋震動齒輪盤

前蓋震動齒輪盤

网友:
不曉得是哪種異音?

如果你調到震動模式,有一個鐵鎚符號那裡,鑽東西有一種悶悶的聲音,那是正常的。

楼主:
影片看起來好像事先拆下了,用手一拉就下來了
我用敲的怎都下不來
是不是14號震動齒輪盤要先拆下來,再將12號C型扣環拆下才可拉出來,可是齒輪盤可夾持的空間很有限,周圍是塑膠很難爆力取出阿,卡關中。

敲阿敲,就是沒動靜

敲阿敲,就是沒動靜

第一個C環拆下

第一個C環拆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影片看起來好像事先拆下了,用手一拉就下來了
我用敲的怎都下不來
是不是14號震動 ...

看國外拆解影片中
輕易可取下,確實是先拆解過的

要拆下振動齒盤前
除了要先取下前卡環外
還要有特工輔助 (軸承壓床) ,或功能類似的工具(拆裝套筒或頂桿.........等之類的適當特工)
但請注意拆裝擠壓順序與施力點 (須具備機械常識)
不然"擠爆膠殼" 或 "壓傷軸承" 會損失更大

編號1 - 夾頭
編號7 - 膠殼
編號8 - 震動軸

編號10 - 軸承

編號14 - 振動齒盤
編號15 - 振動齒盤卡環

1. 震動模組拆開後夾頭都然也要先分離
2. 卸除15卡環後,準備擠壓出號診動軸
3. 軸承壓床(擠壓工具)擠壓振動軸退出,只有振動軸與振動齒盤是緊配,兩者分離後就可輕鬆整串分解。

下圖純示意說明,非同型號電鑽
震動模組

下圖是震動軸

紅框-震動軸
籃框-振動齒盤
兩者緊配,才有可能傳動夾頭,達到旋轉傳動

ps:軸承拆裝施力點要注意,否則新料回裝一樣報廢,(機械組裝能力基礎)
    敲敲打打方式,非機械組裝之適當工法。

軸承壓床

楼主:
假設12號 C型扣是夾持在軸心,震動盤我想應該先拔起來,而不是用擠壓器壓出軸心,不然真的擠到報廢,現在苦惱用什麼拔輪器在這樣空間拖出14號震動盤。

网友:
壓力拆下過程會損壞軸承,原廠建議更換。

网友:
買新的.
很大型的BEARING裝配需要熱脹冷縮實際操作, 小的通常軸孔是 "零公差" 緊配, 有要拆裝都要治具.

网友:
引用 楼主:
假設12號 C型扣是夾持在軸心,震動盤我想應該先拔起來,而不是用擠壓器壓出軸心,不然真的擠到報廢,現在苦 ...

倒過來下面用木頭墊著 ~

用反作用力方法把震動盤拿下來 ~

网友:
引用 楼主:
假設12號 C型扣是夾持在軸心,震動盤我想應該先拔起來,而不是用擠壓器壓出軸心,不然真的擠到報廢,現在苦 ...

看了網上一些相關資料
振動模組內,軸前端有的標示雙軸承,有的標示單軸承
小弟實際未拆驗證過!  或許內部也根本沒12號卡環 ?

雙軸承

單軸承

若依圖示12號C扣,設計確實是卡於膠殼上固定前軸承,若直接擠壓一定壓爆膠殼
但製造裝配時,震動齒盤最後套入是肯定的,拆卸時當然是要先取出
這樣的設計根本是消費型品質考量 (不讓user修,採一次性更換模組思維)
耐用型的前模組殼是鋁合金的(拆裝也須考慮結構設計)

真要細心極低成本拆換修復,只能考慮熱脹冷縮方式,先取出振動齒盤(液氮法 或 局部熱脹)
但這都需要專業材料設備與安全防護 (出意外會有安全傷害要謹慎)
徒手可以觸摸液態氮嗎?有條件的

液氮工作示意

LN2 bearing install

Installing bearings with dry ice

Liquid nitrogen - Installation is easy

网友:
引用 楼主:
假設12號 C型扣是夾持在軸心,震動盤我想應該先拔起來,而不是用擠壓器壓出軸心,不然真的擠到報廢,現在苦 ...

14號周邊無空間,所以在驅動側只剩下以壓力推出軸,或是在夾頭側拉出。
小型裝置空間保留很少,需要特定工具完成拆裝。

軸承裝入前有油浴加熱,回裝不太會損壞。

軸心拔出後,再拆12號c型扣取出軸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