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衣機] LG滾筒洗衣機WD-S15TRC顯示DE之維修

楼主(2019-03-07):
關上門後按起動鍵,有鎖門聲,但有警示音及而且門鎖燈號沒亮~門鎖壞,更換即可。
因為是用低階手機拍攝,畫質差請見諒!

將門墊裡側緊箍圈先取下

將門墊裡側緊箍圈先取下
將門墊裡側緊箍圈先取下

再拆下門鎖固定螺絲

再拆下門鎖固定螺絲
再拆下門鎖固定螺絲

掀開門墊並取出門鎖

掀開門墊並取出門鎖
掀開門墊並取出門鎖

門鎖燈號有亮,沒有顯示DE,正常

門鎖燈號有亮,沒有顯示DE,正常
門鎖燈號有亮,沒有顯示DE,正常

网友A:
自己買材料更換還是店家維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買材料更換還是店家維修?

自己買材料更換

网友B:
請問GHK949大 LG零件外面也買得到阿

网友C:
拆開門鎖開關,裡頭應該有個小型的微動開關,換掉它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開門鎖開關,裡頭應該有個小型的微動開關,換掉它就好

原來如此,謝謝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GHK949大 LG零件外面也買得到阿

噓.....我是私底下取得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噓.....我是私底下取得的

所以~~~叔叔有練過小朋友不要學

网友D:
好厲害拿的到LG零件??你是經銷對不對??

補充G零件.是不對外販售的..除了經銷通路..再來就是相關人員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厲害拿的到LG零件??你是經銷對不對??

朋友在LG任職技術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