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MSI MS-17571 主板短路求助

楼主(2019-03-07):
各位前輩好

版號是MS-17571 VER:1.0
這台筆電使用到一半突然斷電,之後就再也無法啟動了
後來我只要接上19V電源,變壓器馬上就斷電保護
看起來是主板有地方短路了
比照類似狀況的文章去做電感對地阻值測量,但是我不知道阻值多少才算正常
想請前輩們指導一下給我方向,感謝

网友A:
對地阻值通常都300到600歐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對地阻值通常都300到600歐正常

前輩
我量測電感對地阻值,沒有一顆是在300到600歐左右耶
我的測量方式有錯嗎?

网友B:
您好:先往短路方向,先查看,用電表量測,3V ,5V 是否短路,19V 迴路是否有短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輩
我量測電感對地阻值,沒有一顆是在300到600歐左右耶
我的測量方式有錯嗎?

對地打阻直要開到二極體檔 紅筆接地 黑筆量要測量的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對地打阻直要開到二極體檔 紅筆接地 黑筆量要測量的元件

前輩
測到的數值是代表398歐姆的意思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先往短路方向,先查看,用電表量測,3V ,5V 是否短路,19V 迴路是否有短路!

前輩
可否麻煩你說明一下如何測試?
我沒有經驗

网友C:
電源輸入端用電源供應器提供5V限流約0.3~0.5Amp,觀察哪顆元件發熱,
用手指觸摸或是用紅外線溫度計檢查,
當然有熱顯像是最快速可以找到.
以上是我的方法提供參考.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輩
測到的數值是代表398歐姆的意思嗎?

對 樓上說的方法是查短路最快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電源輸入端用電源供應器提供5V限流約0.3~0.5Amp,觀察哪顆元件發熱,
用手指觸摸或是用紅外線溫度計檢查,
當 ...

樓主會有可調電供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對 樓上說的方法是查短路最快的方法

感謝各位前輩指點
原來如此,我要來去採購電供了
到手之後再上來更新測試結果

至於熱像儀........雖然很想要,但是等我上手的時候再購入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謝各位前輩指點
原來如此,我要來去採購電供了
到手之後再上來更新測試結果

您好!如果要採購電源供應器!
建議:四數位式(以上)電源供應器!這樣可看出開機!待機電流!
如下圖

power

power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如果要採購電源供應器!
建議:四數位式(以上)電源供應器!這樣可看出開機!待機電流!
如下圖

哇~~感謝前輩提供給我這麼重要的資訊
我差點就晚了一步訂下去
非常感恩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您好!如果要採購電源供應器!
建議:四數位式(以上)電源供應器!這樣可看出開機!待機電流!
如下圖

請問rrb560925 大: 這是什麼廠牌的? 價格大約要多少? 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D:
請問rrb560925 大: 這是什麼廠牌的? 價格大約要多少? 謝謝。

您好:
yametofo好友,在下用兆信  PS-3005D ,
至於價格已經非常久,忘記價位了!請多前往比較一番!
剛剛找一下對岸約262-300 RMB 之間

這台用到去年忽然間電源亂跳,無法穩壓,查詢結果是VR故障,
之後更換較好之VR 電阻,即恢復正常

楼主:
向各位前輩報告
入手電供之後立馬開始測試
輸入5V 0.3A電源ˋˋ之後找到會發熱的元件了
如下圖:
請問要如何檢查這兩顆IC是否正常?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向各位前輩報告
入手電供之後立馬開始測試
輸入5V 0.3A電源ˋˋ之後找到會發熱的元件了

http://aosmd.com/pdfs/datasheet/AO4413.pdf
http://aosmd.com/pdfs/datasheet/AO4447A.pdf
先找出DSG
在看下面如何測量

https://www.google.com.tw/search ... gws-wiz.5CQ0L84-A3Y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aosmd.com/pdfs/datasheet/AO4413.pdf

依照前輩的連結去研究了如何測量MOS的好壞
但我還是沒有很理解(辛苦寫教學文的前輩們對不起....),
我可能還需要前輩再鞭幾下

假設兩顆MOS都是正常的話,目前我的認知是:
1. 我的兩個MOS應該都是P通道
2. 二級檔測量時紅黑棒位置要跟N通道相反
3. 紅棒接D黑棒接S應該要有阻值,紅黑相反就無限大
4. 黑棒接G紅棒接D阻值應該無限大
5. 黑棒接G紅棒接S應該要有阻值

請各位前輩指正我的觀念是否有錯?感謝

网友A:
引用 楼主:
依照前輩的連結去研究了如何測量MOS的好壞
但我還是沒有很理解(辛苦寫教學文的前輩們對不起....),
我可 ...

紅表筆接S極.黑表筆接D極.如果測得有500多的數值..說明此管為N溝道.
P溝道的測量步驟也一樣...只不過第一步為黑表筆測S極.紅表筆測D極..可以測得500多的數值
八腳MOS管(單管式):4腳是G極,5、6、7、8腳是D極,1、2、3腳是S極
記憶小竅門:D極的腳比S極腳多
拆下用二極管檔測
只要測得G和S   G和D   D和S之間有一組為零說明場效應管壞
你有恆流源用這招 將MOS管拆下
註:測前先將MOS管放電 可以拿夾子放電
N管:將電壓調至3V,正極接D極,負極接S極
1此時有電流,則MOS管擊穿短路
2此時無電流,用食指與拇指捏住G極與電源正極一下下,導通有電流則MOS管正常。不導開則開路,MOS管壞。
P管:將電壓調到3V,正極接S極,負極接D極,方法同上!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紅表筆接S極.黑表筆接D極.如果測得有500多的數值..說明此管為N溝道.
P溝道的測量步驟也一樣...只不過第一 ...

請教獅子魚大:
1.用二極管檔測 ,是指使用數位式電錶(非指針式電錶)?
2.使用恆流源,將電壓調至3V,電流需要注意嗎(小弟電流是限在3A)?怕電流太大, 會把MOS管燒壞。

网友:
引用 网友D:
請教獅子魚大:
1.用二極管檔測 ,是指使用數位式電錶(非指針式電錶)?
2.使用恆流源,將電壓調至3V,電 ...

1.數位 N通道
          紅筆S 黑筆D 正常會有500多的數值 顯示0或1就是異常
          黑筆S 紅筆D 顯示1正常 浮動就是異常
          黑筆S 紅筆G 顯示1正常 浮動就是異常
          紅筆S 黑筆G 顯示1正常 浮動就是異常
          黑筆D 紅筆G 顯示1正常 浮動就是異常
          紅筆D 黑筆G 顯示1正常 浮動就是異常
          P通道
          黑筆S 紅筆D 正常會有500多的數值 顯示0或1就是異常
          紅筆S 黑筆D 顯示1正常 浮動就是異常
          其他腳位測量同上

2電流可自行拿零件去測試先從1A 2A 由小到大測試

大家都可以把測量心得PO上來 一起研究討論 好的跟壞得如何判斷

网友D:
引用 网友A:
1.數位 黑筆S 紅筆D 正常會有500多的數值 顯示0或1就是異常
          紅筆S 黑筆D 顯示1正常 浮動就是異 ...

請問獅子魚大:
在第1點中,使用數位式電錶,黑筆S、 紅筆D,正常會有500多的數值,這是針對N-MOS管嗎?

网友:
引用 网友D:
請問獅子魚大:
在第1點中,使用數位式電錶,黑筆S、 紅筆D,正常會有500多的數值,這是針對N-MOS管嗎? ...

我重新編輯了
有N通道跟P通道
上面測量方式可以拿元件下去測量看看

楼主(2019-04-09):
報告一下我的測試數據

MOSFET 4413
先放電
數位表二級檔
黑接S紅接D,數值512,是P通道
其他不管怎麼接都是0

MOSFET 4447A
放電
二級檔
黑接S紅接D,數值470而且會慢慢下降約一分鐘後降到443停住,是P通道
其他不管怎麼接都是0

接下來上電測試
MOSFET 4413
我使用電壓3V 電流1A
正極接S負極接D,沒有電流
左手捏住G極,右手碰負極一下放開,開始產生1A電流,約維持5秒鐘後慢慢下降至0.2A

MOSFET 4447A
電壓3V 電流1A
正極接S負極接D,沒有電流
左手捏住G極,右手碰負極一下放開,只有觸碰瞬間有電流,放開後就電流0

我感覺4447A應該是有問題但經驗不足無法確定
請前輩幫我判斷一下這兩顆MOS的狀況~萬分感謝

网友A:
引用 楼主:
報告一下我的測試數據

右手應該是碰觸正極 電表測量4447A可能有問題
通常一顆有問題 就兩顆一起換掉
拆下零件後記著對主板打一下對地阻直看還有沒有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手應該是碰觸正極 電表測量4447A可能有問題
通常一顆有問題 就兩顆一起換掉
拆下零件後記著對主板打一 ...

前輩
我有試過觸碰正極,兩顆都沒反應
只有觸碰負極才有反應
P或N都是觸碰正極嗎?

想再深入問一下
我已經知道對主板打對地阻值是用二級檔
紅棒接地黑棒接哪些原件?
還有正常阻值應該要多少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輩
我有試過觸碰正極,兩顆都沒反應
只有觸碰負極才有反應

拆下的元件腳位對地打阻直 確認後端有沒有短路
正常阻直300到60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下的元件腳位對地打阻直 確認後端有沒有短路
正常阻直300到600左右

回報我的測試結果

二級檔紅棒接地
黑棒測零件腳位
左邊是4447A,右邊4413

我測4413的S極的時候電錶會逼逼叫,是否就是前輩所說的後端有短路?
請前輩指導我一下怎麼分析這樣的測試結果?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報我的測試結果

二級檔紅棒接地

4447先檢查PQ2
4413先檢查 PC84 PC86 PC22

网友D:
引用 网友A:
4447先檢查PQ2

4413先檢查 PC84 PC86 PC22

小弟沒有圖紙,根據獅子魚大截圖要檢查PQ2的PNP三極管,對其正常工作原理,理解如下。
針對PQ2的3隻腳:
E腳應該是+EC_IN的電壓。
C腳應該是+DC_IN經過PR17與PR21兩個電組分壓過來的電壓。
B腳應該是高電平,使PQ2不導通。
因為B腳是高電平,所以Z3102(也就是PQ3的D極)是高電平。為了不使PQ3導通,所以AC_CTL應該是低電平(看圖PQ3好像是N_MOS管)。
以上若有不對的地方,再請各為痞大指點。若無誤,希望可以提供給版大量測參考,謝謝。

補充內容 (2019-4-11 08:53 PM):
E腳應該是+EC_IN的電壓。E腳電壓更正為+DC_IN (筆誤)。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小弟沒有圖紙,根據獅子魚大截圖要檢查PQ2的PNP三極管,對其正常工作原理,理解如下。
針對PQ2的3隻腳:

我也沒有電路圖 我是參考這一版的
MS-17591 ver 1.0.pdf (1.18 MB, 下載次數: 27)

楼主:
引用 网友A:
4447先檢查PQ2

4413先檢查 PC84 PC86 PC22

獅子魚前輩
這些元件我需要拆下來測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獅子魚前輩
這些元件我需要拆下來測嗎?

查短路認為有問題的元件就是要一顆一顆拆下來排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短路認為有問題的元件就是要一顆一顆拆下來排除

前輩
我來回報我的測試數據
PQ2
二極檔
黑接E紅接C測得1.2V
其他怎麼接都是0

PC22
電容檔
測得10.4uf

我找不到PC84 PC86
只有看到字但是不知道原件在哪?
可否請前輩指導一下怎麼找?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輩
我來回報我的測試數據

應該是紅色圈圈那兩顆
電容有沒有短路拆下用二級檔下去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應該是紅色圈圈那兩顆
電容有沒有短路拆下用二級檔下去測

請教前輩
你是如何判斷是那兩顆?有什麼眉角嗎?
因為如果是我自己的話應該找一輩子也找不到

PC22我用二極檔去量沒有短路
請問我的PQ2是否也沒問題?
我想把它們ˊ焊回去
因為我怕一次解太多下來我會搞混

网友A:
引用 楼主:
請教前輩
你是如何判斷是那兩顆?有什麼眉角嗎?
因為如果是我自己的話應該找一輩子也找不到

拆下來後要記著再去測量對地阻直
板子元件位置如果沒有點位圖
板子上面有標示 如果有電路圖 我會先找比較大的元件
再去找小元件通常標示的都在附近
有的板子會畫框框標示ABCD還會有白線指引
你現在找的這兩顆你從板上標示往上看有幾顆元件
電阻電容顏色不一樣下去判斷找得對不對

沒問題的話就可裝回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下來後要記著再去測量對地阻直
板子元件位置如果沒有點位圖
板子上面有標示 如果有電路圖 我會先找比較 ...

獅子魚前輩
很抱歉,我想再次請教你一下如何判斷元件位置?
雖然前輩幫我找到了
但我還是連貫不起來到底怎麼判斷出PC84 86位置

我有測了PC22空腳是短路狀態
所以從電路圖上來看,我覺得應該問題就是出在PC84或PC86看是哪一顆被擊穿短路
不知道我這樣分析是否正確?,請前輩指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獅子魚前輩
很抱歉,我想再次請教你一下如何判斷元件位置?
雖然前輩幫我找到了

你注意看我畫的線 在看元件標示在比對零件位置是不是差不多

還不一定是那兩顆短路 也有可能是充電芯片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注意看我畫的線 在看元件標示在比對零件位置是不是差不多

還不一定是那兩顆短路 也有可能是充電芯片 ...

感謝前輩
我懂了,是相對位置的概念
而且字的方向也跟元件的擺法有關係

我要來拆PC 84跟86了
希望能快點找到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注意看我畫的線 在看元件標示在比對零件位置是不是差不多

還不一定是那兩顆短路 也有可能是充電芯片 ...

進度更新
目前拆下PC84 86 22 還有PR22 PQ2
PC84 86 22空腳全都短路
PC22 PQ2空腳正常
到底是哪裡造成短路呢?
測到這裡要再麻煩前輩指引我下一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進度更新
目前拆下PC84 86 22 還有PR22 PQ2
PC84 86 22空腳全都短路

PR110 PR109 PC93 PC97 拆下後沒短路就是PU8 BQ24737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PR110 PR109 PC93 PC97 拆下後沒短路就是PU8 BQ24737故障

狀況回報
我拆下前輩指示的元件後就沒有短路了
正如前輩說的是BQ24737故障
請問前輩
買這顆料有沒有要注意的地方?
例如有程序還是有型號區別什麼ˊ的?

又要開始漫長得等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狀況回報
我拆下前輩指示的元件後就沒有短路了
正如前輩說的是BQ24737故障

沒有程序 照編號買就可以了

网友:
這種狀況大多數是電容短路了!!  全部電容都掃看看!!

网友:
PC93 PC97 需不需要確認是否短路?既然拆下後就沒有短路...

楼主:
感謝各位前輩的意見
在等料的期間
我會再進一步測試,思考一下電路的邏輯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各位前輩的意見
在等料的期間
我會再進一步測試,思考一下電路的邏輯 ...

零件拆下要換新 記這先打一下對地阻直 看還有沒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