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元 除濕機 MD1201WH 風扇不小心上油到轉子 導致不會轉動

楼主(2019-03-07):
因為要潤滑軸承  卻上油上倒轉子  導致不會轉動(本來是異音會轉 但現在不會只轉2mm就停了 有用強力清潔易清潔了 沒效 )

上油

上油

請問有大大知道該怎麼處理嗎
https://youtu.be/rod2KcTMXvg
附上影片

補充內容 (2019-3-7 10:51 PM):
抱歉  應該是我沒看清楚  補上 型號東元 除濕機 型號MD1201WH

補充內容 (2019-3-7 11:01 PM):
因為噪音很大  拆開除塵   上油  結果把油注入轉子內  就不會轉了

网友A:
不可能,應該是有其它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能,應該是有其它問題

雨大
https://youtu.be/rod2KcTMXvg
影片在這  您可以幫我推估這大概是什麼問題嗎

网友B:
拆解吧
碳刷沾的油 , 換碳刷吧

楼主:
SIMON大  我有拆解清潔了  您是說轉子要上專用油是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解吧
碳刷沾的油 , 換碳刷吧

SIMON大  我有拆解清潔了  您是說轉子要上專用油是嗎 沒看到碳刷

网友C:
引用 楼主:
SIMON大  我有拆解清潔了  您是說轉子要上專用油是嗎 沒看到碳刷

蔽極馬極沒有卡夢
有可能是鎖太緊,手撥會動不代表啟動轉矩能突破靜磨擦力
送電後試試撥橫流扇會不會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蔽極馬極沒有卡夢
有可能是鎖太緊,手撥會動不代表啟動轉矩能突破靜磨擦力
送電後試試撥橫流扇會不會動 ...

大力撥會轉 3~4圈停  沒有感覺阻力很大

网友D:
蔽極馬達重新拆下來單獨測試(培林是否要換新的),是良品再裝上。
裝上如果不轉,再找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蔽極馬達重新拆下來單獨測試(培林是否要換新的),是良品再裝上。
裝上如果不轉,再找問題。 ...

大大  問一下  蔽極馬達 怎麼測試  培林  本來不良 上油後感覺好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力撥會轉 3~4圈停  沒有感覺阻力很大

試試鎖鬆一點(這是不正常的)然後送電看看
如果會動代表鎖的問題很大

我清過幾台循環扇,裝回去時四台有一台怎樣都不會轉
由另一個人重新拆裝後就正常的,啊…好像是人品的問題 Q_Q
說真的怎麼搞好的我也不懂,只是經驗中這種蔽極馬達跟我磁場不合,非必要我不想再拆這個了

祝你能有幸運發生

网友:
這台不是風扇,
是除濕機,
可能沒裝好,
造成溫保燒毀~

請依板規補上 主題廠牌 型號 故障情形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力撥會轉 3~4圈停  沒有感覺阻力很大

蔽極馬達的左右2顆螺絲,鎖的時候2顆力道不平均,造成卡死

网友:
請問你在發帖時有看到這個提示彈窗嗎?

网友E:
影片中的答答聲是馬達發出來的嗎?
會不會是軸心偏掉了~

网友F:
線圈量看看如不導通可能線圈裡的溫度保險絲燒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影片中的答答聲是馬達發出來的嗎?
會不會是軸心偏掉了~

搭搭聲是  我用手去按壓儲水槽開關   他會小轉一下  然後就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線圈量看看如不導通可能線圈裡的溫度保險絲燒了吧!

C大  有量  有通  我打算來試試重新安裝上去看看

楼主:
轉了  各位大大  感謝  右邊墊片 出了問題  導致阻力太大  會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轉了  各位大大  感謝  右邊墊片 出了問題  導致阻力太大  會轉了

站長已經提醒你要注意什麼了,可以看一下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SIMON大  我有拆解清潔了  您是說轉子要上專用油是嗎 沒看到碳刷

應該是沒鎖好卡住了,看你手轉不會空轉好幾圈

网友G:
大大 你好 請你看一下培林的蓋子 是否有凹陷 如果有 培林就要換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大大 你好 請你看一下培林的蓋子 是否有凹陷 如果有 培林就要換新的

感謝  有處理好了  右半邊墊片沒裝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