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G235HL 音量無法調整及使用

楼主(2019-03-08):
Acer G235HL 音量無法調整及使用,是什麼問題..........

网友A:
請問....音源線有接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音源線有接嗎?

有接啊...但是無法調整..
Acer 是要接電源,才能控制嗎?

网友:
是有聲音無法調整?還是聲音也沒有?

网友:
G235HL內 AD板上:
主控器 下指令給  聲音AUDIO芯片 遭遇已讀不回,
於是 主控器 認定 板上 聲音AUDIO芯片 沒裝或是已失效
MENU 上就把 聲音控制 灰色覆蓋---不開放控制

試試 G235HL 各式線 VGA/HDMI/電源線拔除 30秒後重接開機  即硬體重啟  再看看
如果不行 通常聲音芯片 買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