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開關式電源維修視頻

楼主(2019-03-08):
1.本視頻的電源故障表現為輸出電壓為由10-14V之間來回變動,如此反覆動作(正常輸出應為穩定的12V).
2.由於已有輸出電壓,初步判斷一次側的PWM電路已有工作,將重點移至二次側(低壓輸出端)作元件靜態檢查.
3.於視頻中後段,你可看到作者將回授端的光耦合作了1-2腳及3-4腳的短路測試,這在保護電路正常工作下,你將可觀察到相對應輸出電壓的變化情形,這更是本節的學習重點.
4.PWM的工作頻率依選用的芯片而有不同,一般為落於50-70KHz之間; 當此頻率因被動元件變質,亦將使此頻率產生偏移,有可能影響高頻變壓器的效率.
5.或許你會說大部分開關電源最先應檢查的元件是電解電容,但這都是你已知的答案,所以此次的範例應是稍可提升你維修能力.特別是當你了解了上述第3項的動作行為.
6.拿好板凳,準備熄燈欣賞影片吧.

网友:
這種小型電源若是主電晶體或POWER MOS燒毀,B、C 或 D、G 短路時會將高壓引到PWM控制區,在熱區上所有半導體零件都有可能遭到波及,如PWM晶片、小電晶體、ZENER、低耐壓DIODE、光耦合等,有時外觀沒爆掉很容易被忽略,換上主電晶體又再次燒毀,所以遇到這種狀況都習慣把這些零件全部換新,位處冷熱區交界的光耦合最容易被忽略。

网友:
讚~簡單有條理、又將熱區冷區的地解說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