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VS 感應式加熱器

楼主(2019-03-08):
電路結構簡單,製作也不難,第一次試做就成功
這電路
據說可達KW級(感應線圈要改用銅管跑水散熱)
電源也要夠力才行 (據說要到48V /30A)

以下是 chlu 發表於 2017-6-23 的另一作品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6&highlight=ZVS

半成品

半成品

石墨桶導磁加熱+石英外殼

石墨桶導磁加熱+石英外殼

輸出電流以大達極限

輸出電流以大達極限

完整電路

完整電路

网友:
ZVS電路 很不錯  有很多要好好細想的地方
電容要承受不小的諧振電流要注意   會發熱  這樣子並聯好幾個是不錯的方式  可以分散熱量

网友:
這個我以前在做齒模的朋友工廠裡見過,他也有在接一些"翻砂"的工作,我看他都是熔一些廢銅

网友:
請問如果線圈繞成這樣是否可動作而讓平底鍋加熱?

楼主:
剛用示波器看了一下波形&頻率
結果跟 Chlu 的是一樣的正弦ˊ波
我的頻率是在100Khz

其實這種感應式加熱,在工業上應用相當廣泛
加熱線圈的形式,也會依照加工物件有所不同
扁平式的加熱線圈也可以加熱
只不過效率並沒有直筒式的好

网友A:
也許這個電路能治療癌症,在體內產生較高的溫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許這個電路能治療癌症,在體內產生較高的溫度。

人體的重金屬要攝取夠多才會產生熱......

楼主:
改用 48v 32A 電供
加熱線圈使用2.0mm單心線繞15圈
石英桶外徑 59mm
石墨桶外徑 47mm
冒煙的電阻是Vgs的12V限流電阻

楼主:
進階版使用 IRFP260N 雙管並聯
輸入電壓 48V
運轉電流 25A
加熱銅管需使用水冷降溫
電路連接銅管的線路會產生高溫
盡可能縮短線長避免輸出功率下降

輸入 48V / 25A

輸入 48V / 25A

輸出感應線圈 XT60 快插 過熱脫焊

輸出感應線圈 XT60 快插 過熱脫焊

石墨桶內容物 鋁 開始融溶

石墨桶內容物 鋁 開始融溶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進階版使用 IRFP260N 雙管並聯
輸入電壓 48V
運轉電流 25A

石墨桶內容物 鋁 開始融溶

請教樓主
啟動後經過多少時間,達融鋁階段 ?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石墨桶內容物 鋁 開始融溶

請教樓主

48V / 28A
啟動後約4分鐘開始融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