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手機] 請問有人知道HTC Desire Eye面板排線連接器規格型號嗎?

楼主(2019-03-09):
小弟要換HTC Desire Eye的電池
結果手殘,不小心把主板上的排線連接器搞壞了
裝機後發現會斷觸

想請問一下是否有人知道HTC Desire Eye面板排線連接器的規格型號呢 ?謝謝!

楼主:
目前找到應該是這種51針的

準備淘來換看看...

网友A:
這種小的不好焊接,多買幾個,有時候焊接好,座也被熔的都是傷....

除非用下加熱的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種小的不好焊接,多買幾個,有時候焊接好,座也被熔的都是傷....

除非用下加熱的方式 ...

背面還有一個~
下加熱會傷到背面的座~

楼主:
感謝提醒,有多買幾個備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