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NBN低音砲 沒聲音 求救中

楼主(2019-03-09):
NBN的 低音砲主板
圖中TL084CN 的 4腳 VCC+ 正常工作應該是12V 實際測量只有6V

此腳連接到TDA7396的8腳 STAND-BY 斷開後電壓恢復到12V
3腳跟9腳的+VS都有12V

是直接更換TDA7396 還是要其他電路要先查一下在更換

補充內容 (2019-3-23 10:11 PM):
已經修復了 更換兩顆 TDA7396

网友A:
先查線路  再換電容 TL084也換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查線路  再換電容 TL084也換掉

50V 10UF還沒一個一個查 50V 47UF的OK
TL084CN換過一樣
只有斷開到TDA7396的8腳才會恢復正常電壓

网友B:
兩個 TDA7396的8腳 STAND-BY... 都會如此? 或是只有一個?

你的電源供應源頭是 汽車電池 還是  交換式電源供應器
汽車電池 電供應力很強 , 在TDA7396的VCC 12V降到6V 若IC沒發高熱 ,
              就要在降到6V 時, 量量電源供應源頭 各接點 例如: +12V螺絲/大電感/電容 上的接點電壓

网友C:
直接更換TDA7396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兩個 TDA7396的8腳 STAND-BY... 都會如此? 或是只有一個?

你的電源供應源頭是 汽車電池 還是  交換式電源 ...

兩個7396 單獨接都會被拉低到6v
這是用在車用的低音砲 ,
用電源供應器 供電修兩片都沒問題!
我在把板上的50v電容全拆下來量!
不知道怎麼測試7396 好壞

网友C:
兩個7396應該都掛了
因為重低音都是BTL一起掛是常有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更換TDA7396

想說一次壞兩顆有這麼巧?
雖然同一線路!
先定材料換看看 謝啦

网友B:
引用 楼主:
想說一次壞兩顆有這麼巧?
雖然同一線路!
先定材料換看看 謝啦

所以要你, 從 各個電源 路徑量一下
+12V 電線 到螺絲 開始....
12V---- 到IC VCC 6V  , 於電源路徑上..不懷疑一下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兩個7396應該都掛了
因為重低音都是BTL一起掛是常有的事

謝謝 maxcar 大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以要你, 從 各個電源 路徑量一下
+12V 電線 到螺絲 開始....
12V---- 到IC VCC 6V  , 於電源路徑上..不 ...

這條電源路徑上試過一個一個拆開!
拆到TDA7396的 8腳 12V電壓才會正常
單純好奇兩顆竟然都一起掛掉!
謝謝 SIMON1016 大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這條電源路徑上試過一個一個拆開!
拆到TDA7396的 8腳 12V電壓才會正常
單純好奇兩顆竟然都一起掛掉!

我換個問法,
IC VCC 降到 6V 時,  PCB上電源接入的螺絲上是多少V?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換個問法,
IC VCC 降到 6V 時,  PCB上電源接入的螺絲上是多少V?

12V 正常

网友B:
該量量 +12V 螺絲 到 IC VCC(6V)之間  線路沿途各個端點 的電壓

這是線路上有直流阻抗 把電壓分掉了
你用歐姆檔量 螺絲 到 IC VCC之間 的歐姆值就知道

通常是焊點老化  解焊再重新焊接 就會好

网友D:
將stand by pin*2空焊
TDA7396 b+電壓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將stand by pin*2空焊
TDA7396 b+電壓如何

會是正常的12v 我上面有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該量量 +12V 螺絲 到 IC VCC(6V)之間  線路沿途各個端點 的電壓

這是線路上有直流阻抗 把電壓分掉了

我在來試試! 這零件不算便宜 又少用還沒訂貨

网友E:
7396的第8腳 斷開後,電壓恢復正常
此時out+與out-分別對地電壓是否為6v
如果是,那ic掛掉機率應該不大

tl084的源頭應該有個穩壓元件或電阻
先查查看

楼主:
已經修復 更換兩顆TDA7396 搞定了  謝謝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E:
7396的第8腳 斷開後,電壓恢復正常
此時out+與out-分別對地電壓是否為6v
如果是,那ic掛掉機率應該不大

已經修復 謝謝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