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如何移除datron 1281 AC板

楼主(2019-03-09):
如何移除datron 1281 AC板
我就差這關了   AC板我不想修了 想切掉了
而且AC板也不能校正
如果將校準數據清除 在不校準的情況下直接跑SRCE CAL   自檢又能通過了  但是一旦 1V DC 一校準  又會出現2433錯誤

网友A:
2433.... 1V offset magnitude ??

通常 offset 的問題 來自輸入保護用的 clipping diode ,
那世代這類高精度的電表很喜歡用 N-JFET DS短路 當超低漏電流的二極體用

offset 問題會不會是  漏電流偏大了???

老機器 電池電力還夠喔?  真厲害!

网友:
先沉澱一下,再慢慢抓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33.... 1V offset magnitude ??

通常 offset 的問題 來自輸入保護用的 clipping diode ,

You are right
但是我不太想用AC板    我不需要這個功能因此我不想去修

事實上在這台的內部用很多  由JFET組成的恆流源  低漏電二極體 它們在冷機時造成了很多麻煩

在EEVBLOG論壇中 也早已有先例  並且成功修復   (https://www.eevblog.com/forum/re ... -meter-repair-help/)

网友A:
拆下AC , 自檢就不會查AC ?
應該逃不掉吧 !?

楼主:
原來是704號跳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下AC , 自檢就不會查AC ?
應該逃不掉吧 !?

還好它不會去記憶錯誤碼
現在可以PASS了

楼主:
不接跳線的話會什麼都不讓你用  連RESET也不能n_027|

移除AC板後 SCRE CAL : PASS
LOOP FULL TEST也可以開始RUN了

之後沒問題的話可以把這半年的資料整理一下了

网友B:
大大真厲害~這類儀器我連哪裡會用到…都不知道,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大真厲害~這類儀器我連哪裡會用到…都不知道,哈

這個是校正實驗室用來校正其他儀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大真厲害~這類儀器我連哪裡會用到…都不知道,哈

其實 它就是一台分辨率高跟穩定度很高的電表    世界最高的那種n_136|

在校正實驗室中主要的工作是監測工作基準跟校準源的輸出
通常是與多個基準配合  對比

如果有多個基準源的話   只要把它們的地都接在一起 就可以知道它們互相差了多少   只測量相互之見的壓差

楼主:
天時地利人和  就會到來我手中了n_089|
最好在附帶一套10V基準跟10K基準電阻
比如Wavetek 4910跟Esi sr104之類的n_097|

网友:
引用 楼主:
天時地利人和  就會到來我手中了
最好在附帶一套10V基準跟10K基準電阻
比如Wavetek 4910跟Es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