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7840 DAC 轉換問題求助!!

楼主(2019-03-10):
各位同好先進們,我目前遇到一個問題就是 我從回收場取得一片 PLC的 DAC 板子(不知好壞,沒有線路) 只見到裡面的 AD7840 想到他的14bit DAC 就興奮,於是花了許多時間把線路的局部給畫了下來, 然後想想如何使用 ARDUINO 驅動他,終極目標就是想用他來當作"數位電源供應"的前端,目前,問題在於我的電路有四個DAC 而我現在只使用兩個DAC,而卻 輸出 1 時候,輸出 2 "就沒有了",(當我輸出 2 時候,輸出 1 也就沒有了!) 這電路控制使用 光耦合驅動  Data1Pin  DataPin2 SyncPin ClockPin ... 我需要解決就是 兩個輸出都可以同時出現!!

線路圖

程式內容如下:
//MERGE ENCODER AND LCM DISPLAY
static int pinA = 2; // Our first hardware interrupt pin is digital pin 2
static int pinB = 3; // Our second hardware interrupt pin is digital pin 3
volatile byte aFlag = 0;
volatile byte bFlag = 0;
volatile long encoderPos = 0;
volatile long oldEncPos = 0;
volatile byte reading = 0;
const int EncoderSW = 4;//Enter SW
//-------------upper is encoder ------------------------------

//Define 74HC595 Connections with arduio
const int Latch=5; //LCM
const int Data=6;  //LCM
const int Clock=7; //LCM
const int OEnPin=8;//output enable OPA
const int SyncPin=9;//AD7840
const int ClockPin=10;//AD7840
const int SDataPin=11;//AD7840
const int SDataPin2=12;//AD78402

const byte Volt_in =A0;
const byte Current_in = A3;

// const int Led=13;//Led on off
void LCDinit(void);
void LCDSendByte(char d,char RS);
void LCDPrint(char Line,char string[40]);//------------------------------------
String msg;
boolean flagread = false;//rs232 updata
String msgdisplay;
char msgbuf[20];//rs232 read buffer
char Echar_Array[40];//char array 15 character ------------------------------
char msgdisplay_Array[40];//display setting data  --------------------------------
char V2_Array[5];
int Echar_length;
int oldstringlength;
String Echar_str;
long Echar;
long SetData;//form rs232 PC
boolean flag1st = true;
int SWcount;
int Volt_value =0;
int Curr_value =0;
int Volt_value2 =0;
int Curr_value2 =0;
int old_Volt_value;
int old_Curr_value;
boolean encoder_change_flag = false;
boolean Encoder_flag = false;
int Menu_curs;
int Old_Menu_curs;
static int display_time_count =0;
int Level0 =0;
boolean init_flag = false;
boolean Display_flag;
int old_value;
int Volt_oldstringlength;
void setup() {
  pinMode(pinA, INPUT_PULLUP); // set pinA as an input _PULLUP
  pinMode(pinB, INPUT_PULLUP); // set pinB as an input _PULLUP
  attachInterrupt(0,PinA,RISING); // set an interrupt on PinA
  attachInterrupt(1,PinB,RISING); // set an interrupt on PinB
  Serial.begin(38400); // start the serial monitor link
//--------------------------------   encoder --------------------------
   pinMode(EncoderSW, INPUT_PULLUP);
//------------------------------^^^-- encoder --^^^----------------------------------
//-----------------vvv-LCM -vvv-----------------
  pinMode(Data, OUTPUT);
  pinMode(Clock, OUTPUT);
  pinMode(Latch, OUTPUT);
//----------AD7840 ------------------
pinMode(ClockPin,OUTPUT);//AD7840
pinMode(SDataPin,OUTPUT);//AD7840
  pinMode(SDataPin2,OUTPUT);//AD7840
pinMode(SyncPin,OUTPUT);//AD7840
pinMode(OEnPin,OUTPUT);//OPA Vss
// pinMode(Volt_in,INPUT);//analog input
// pinMode(Current_in,INPUT);//analog input
//------------output initial ------------
digitalWrite(OEnPin,HIGH);
digitalWrite(SyncPin,HIGH);
  digitalWrite(ClockPin,HIGH);
  LCDinit();  //initalize LCD in 4-bit mode
  LCDPrint(0,"> Set Voltage Hello");
  LCDPrint(1,"> Set Current start");
  LCDPrintString(0,20,"> Voltage Out  2019");
  LCDPrintString(1,20,"> Current Out Feb-28");
}

void loop() {
         while (!digitalRead(EncoderSW))
  while(1)
  {
     digitalWrite(OEnPin,LOW);
    GetEncoder();
     encoderPos = 0;
    Menu_curs += Echar;
   if(Old_Menu_curs != Menu_curs)
   {
    Old_Menu_curs = Menu_curs;
    Display_flag = true;
   }

    if((Menu_curs >4) ||(Menu_curs <0) )
    {
      Menu_curs =0;
      init_flag = true;
    }

  switch (Menu_curs)
  {
    case 0:
             if(Display_flag)
             {
               LCDPrintString(0,0, "^ Set Voltage ");
               LCDWriteChar(0,0,'^');
               LCDWriteChar(1,0,'>');
               LCDWriteChar(0,20,'>');
               LCDWriteChar(1,20,'>');
               Display_flag = false;
             }
            Level0 = Read_Encoder_SW();//Read encoder sw to Level0
            if(Level0 ==1)
            {
              boolean Level1=true;
              LCDWriteChar(0,1,'>');
              while(Level1)
                {
                 GetEncoder();
                 Volt_value +=Echar;
                 encoderPos = 0;
                 if(Volt_value != old_value)
                   {
                    old_value = Volt_value;
                    boolean UpdateLCD_flag = true;
                    if(UpdateLCD_flag)
                    {
                      String V2_str = String(Volt_value);
                      V2_str.toCharArray(V2_Array,5);
                      LCDPrintString(0,14,V2_Array);
                      int Echar_length= V2_str.length();
                     if (oldstringlength != Echar_length)
                         {
                           oldstringlength= Echar_length;
                           LCDPrintString(0,13,"      ");//clean some digit
                           LCDPrintString(0,14,V2_Array);//------------------
                         }
                           Echar=0;
                           int Volt_value100 = Volt_value * 231;//MAX IS 163
                           AD7840driv(SDataPin,Volt_value100);
                           UpdateLCD_flag = false;
                     }
                    }
                     int Level0level1= Read_Encoder_SW();
                     if (Level0level1 ==1)
                        {
                          Level0 =0;
                          Level1 = false;
                          LCDWriteChar(0,1,' ');
                        }
                   }
                }
             break;

    case 1:
             if(Display_flag)
             {
               LCDPrintString(1,0, "^ Set Current ");
               LCDWriteChar(0,0,'>');
               LCDWriteChar(1,0,'^');
               LCDWriteChar(0,20,'>');
               LCDWriteChar(1,20,'>');
               Display_flag = false;
             }
            Level0 = Read_Encoder_SW();//Read encoder sw to Level0
            if(Level0 ==1)
            {
              boolean Level1=true;
              LCDWriteChar(1,1,'>');
              while(Level1)
                {
                 GetEncoder();
                 Curr_value +=Echar;
                 encoderPos = 0;
                 if(Curr_value != old_value)
                   {
                    old_value = Curr_value;
                    boolean UpdateLCD_flag = true;
                   if(UpdateLCD_flag)
                     {
                      String V2_str = String(Curr_value);
                      V2_str.toCharArray(V2_Array,5);
                      LCDPrintString(1,14,V2_Array);
                      int Echar_length= V2_str.length();
                     if (oldstringlength != Echar_length)
                         {
                           oldstringlength= Echar_length;
                           LCDPrintString(1,13,"      ");//clean some digit
                           LCDPrintString(1,14,V2_Array);//------------------
                         }
                           Echar=0;
                           int Curr_value100 = Curr_value *232;
                           AD7840driv(SDataPin2,Curr_value100);
                           UpdateLCD_flag = false;
                     }
                    }
                      int Level0level1= Read_Encoder_SW();
                     if (Level0level1 ==1)
                        {
                          Level0 =0;
                          Level1 = false;
                          LCDWriteChar(1,1,' ');
                        }
                   }
                }
             break;
        case 2:
            if(Display_flag)
             {
               LCDPrintString(0,20, "^ Voltage Out");
               LCDWriteChar(0,0,'>');
               LCDWriteChar(1,0,'>');
               LCDWriteChar(0,20,'^');
               LCDWriteChar(1,20,'>');
               Display_flag = false;
             }
            Level0 = Read_Encoder_SW();//Read encoder sw to Level0
            if(Level0 ==1)
            {
              boolean Level1=true;
              LCDWriteChar(0,21,'>');
              while(Level1)
                {
                // GetEncoder();
                 Volt_value2 =analogRead(Volt_in);
               //  encoderPos = 0;
                 if(Volt_value2 != old_Volt_value)
                   {
                    old_Volt_value = Volt_value2;
                    boolean UpdateLCD_flag = true;
                    if(UpdateLCD_flag)
                    {
                      String V2_str = String(Volt_value2);
                      V2_str.toCharArray(V2_Array,5);
                      LCDPrintString(0,34,V2_Array);
                      int Echar_length= V2_str.length();
                     if (oldstringlength != Echar_length)
                         {
                           oldstringlength= Echar_length;
                           LCDPrintString(0,33,"       ");//clean some digit
                         }
                           Echar=0;
                         //  AD7840driv(SDataPin,Volt_value2);
                           UpdateLCD_flag = false;
                     }
                    }
                      int Level0level1= Read_Encoder_SW();
                     if (Level0level1 ==1)
                        {
                          Level0 =0;
                          Level1 = false;
                          LCDWriteChar(0,21,' ');
                        }
                   }
                }
             break;
        case 3:
            if(Display_flag)
             {
               LCDPrintString(1,20, "^ Current Out");
               LCDWriteChar(0,0,'>');
               LCDWriteChar(1,0,'>');
               LCDWriteChar(0,20,'>');
               LCDWriteChar(1,20,'^');
               Display_flag = false;
             }
            Level0 = Read_Encoder_SW();//Read encoder sw to Level0
            if(Level0 ==1)
            {
              boolean Level1=true;
              LCDWriteChar(1,21,'>');
              while(Level1)
                {
                // GetEncoder();
                 Curr_value2 =analogRead(Current_in);

               //  encoderPos = 0;
                 if(Curr_value2 != old_Curr_value)
                   {
                    old_Curr_value = Curr_value2;
                    boolean UpdateLCD_flag = true;
                    if(UpdateLCD_flag)
                    {
                      String V2_str = String(Curr_value2);
                      V2_str.toCharArray(V2_Array,5);
                      LCDPrintString(1,34,V2_Array);
                      int Echar_length= V2_str.length();
                     if (oldstringlength != Echar_length)
                         {
                           oldstringlength= Echar_length;
                           LCDPrintString(1,33,"       ");//clean some digit
                         }
                           Echar=0;
                         //  AD7840driv(SDataPin,Volt_value2);
                           UpdateLCD_flag = false;
                     }
                    }
                      int Level0level1= Read_Encoder_SW();
                     if (Level0level1 ==1)
                        {
                          Level0 =0;
                          Level1 = false;
                          LCDWriteChar(1,21,' ');
                        }
                   }
                }
             break;
    case 4: //display screen purpose
                 if(Display_flag)
             {
               LCDclean();
               LCDPrintString(0,0, "> Set Voltage");
               LCDPrintString(1,0, "> Set Current");
               LCDPrintString(0,20,"> Voltage Out");
               LCDPrintString(1,20,"> Current Out");
               LCDWriteChar(0,0,'*');
               LCDWriteChar(1,0,'*');
               LCDWriteChar(0,20,'*');
               LCDWriteChar(1,20,'*');
               Display_flag = false;
             }
                      String V2_str = String(Volt_value);
                      V2_str.toCharArray(V2_Array,5);
                      LCDPrintString(0,14,V2_Array);
                       V2_str = String(Curr_value);
                      V2_str.toCharArray(V2_Array,5);
                      LCDPrintString(1,14,V2_Array);
                       Volt_value2 =analogRead(Volt_in);
                       V2_str = String(Volt_value2);
                      V2_str.toCharArray(V2_Array,5);
                      LCDPrintString(0,34,V2_Array);
                      int Echar_length= V2_str.length();
                     if (Volt_oldstringlength != Echar_length)
                         {
                           Volt_oldstringlength= Echar_length;
                           LCDPrintString(0,33,"       ");//clean some digit
                         }
                      Curr_value2 =analogRead(Current_in);
                      V2_str = String(Curr_value2);
                      V2_str.toCharArray(V2_Array,5);
                      LCDPrintString(1,34,V2_Array);
                      Echar_length= V2_str.length();
                     if (oldstringlength != Echar_length)
                         {
                           oldstringlength= Echar_length;
                           LCDPrintString(1,33,"       ");//clean some digit
                         }
                      delay(300);

           break;
   }
  }
}

//=============================================================
//             Send Data or Command to LCD
//=============================================================
void LCDSendByte(char d,char RS)
{
  char dH,dL,temp;
  //Keep Data on upper nybble
  dH = d & 0xF0;         //Get MSB
  dL = d & 0x0F;
  dL = d << 4;           //Get LSB
//Send MSB with E=clock
  temp=0;
  temp=dH | RS | 0x02;  //MSB With RS+E bit
  ShiftData(temp);
//Send MSB with E=0
  temp=0;
  temp=dH | RS;  //MSB With RS bit
  ShiftData(temp);
//Send LSB with E=clock
  temp=0;
  temp=dL | RS | 0x02;  //MSB With RS+E bit
  ShiftData(temp);
//Send LSB with E=0
  temp=0;
  temp=dL | RS;  //MSB With RS bit
  ShiftData(temp);
}
//=============================================
void ShiftData(char temp)
{
  int i;
  for(i=0;i<8;i++)
  {
    if((temp & 0x80)==0x80)    //Send 1-bit to shift register
    {digitalWrite(Data,HIGH);}
    else
    {digitalWrite(Data,LOW);}
    digitalWrite(Clock,LOW);
    digitalWrite(Clock,HIGH);
    temp=temp<<1;
  }
  //Latch the data
  digitalWrite(Latch,LOW);
  delay(1);
  digitalWrite(Latch,HIGH);
}
//=================================================================
//           LCD Display Initialization Function
//=================================================================
void LCDinit()
{
  int count;
  char t[]={0x43,0x03,0x03,0x02,0x28,0x01,0x0C,0x06,0x02,0x02};
      for (count = 0; count <= 9; count++)
      {
        LCDSendByte(t[count],0);    //Command RS=0
      }
}
//=================================================================
//        Display Line on LCD at desired location Function
//=================================================================
void LCDPrint(char Line,char string[40])//--------------------------------------
{
int len,count;
if(Line==0) {
   LCDSendByte(0x80,0);    //Command RS=0 Move Cursor to Home
}
else {
   LCDSendByte(0xC0,0);    //Command RS=0 Move Cursor to Second Line LCDSendByte(0xC0,0);
}
        len = strlen(string);
    for (count=0;count<len;count++)
  {
     LCDSendByte(string[count],1);  //Data RS=1
  }
}
//=================================================================
void LCDclean(void)
{
  LCDSendByte(0x01,0);
}
void LCDCurserMove(int y,int x)
{
// LCDSendByte((a*4+16),0);//a=1 shift right
if (y == 0)
       {
       LCDSendByte(0x80 + x,0);
       }
else
       {
       LCDSendByte(0xC0 + x,0);
       }
LCDSendByte(0x0b,0);
}

void LCDPrintString(int x,int y, char string[])
{
  int count, len;
// summ = x;
if (x == 0)
       {
         LCDSendByte(0x80+y ,0);
       }
else
       {
       LCDSendByte(0xC0+y,0);
       }
     len = strlen(string);
    for (count=0;count<len;count++)
  {
     LCDSendByte(string[count],1);  //Data RS=1
  }
}

void LCDWriteChar(int x,int y,char Data)
{

if (x == 0)
       {
       LCDSendByte(0x80 + y,0);
       }
else
       {
       LCDSendByte(0xC0 + y,0);
       }
LCDSendByte(Data,1);
}

void LCDhome(void)
{
  LCDSendByte(0x02,0);
}

void LCDDisp(void)
{
   LCDSendByte(0x0f,0);
}

   void PinA(){
  cli(); //stop interrupts happening before we read pin values
  reading = PIND & 0xC;
  if(reading == B00001100 && aFlag) {
    encoderPos --;
    bFlag = 0;
    aFlag = 0;
  }
  else if (reading == B00000100) bFlag = 1;
  sei(); //restart interrupts
}
void PinB(){
  cli(); //stop interrupts happening before we read pin values
  reading = PIND & 0xC;
  if (reading == B00001100 && bFlag) {
    encoderPos ++;
    bFlag = 0;
    aFlag = 0;
  }
  else if (reading == B00001000) aFlag = 1;
  sei(); //restart interrupts
}

void GetEncoder()//encode Position data from interrupt real time
{
   if(oldEncPos != encoderPos)
   {
    Serial.println(encoderPos);
    oldEncPos = encoderPos;
    encoder_change_flag =true;
  }
   Echar = encoderPos;
}
//-------------------------------AD7840--------------------------------------
void AD7840driv(int ADPin,int temp)
{

  Serial.print(" Analog out Data = ");
  Serial.println(temp);
// digitalWrite(SDataPin,LOW);
  digitalWrite(ADPin,LOW);
  digitalWrite(SyncPin,LOW);
  delay(1);
  int i;
  for(i=0;i<16;i++)
  {
     digitalWrite(ClockPin,HIGH);
   //  delay(1);
    if((temp & 0x8000)==0x8000)
     // {digitalWrite(SDataPin,HIGH);}
     {digitalWrite(ADPin,HIGH);}
      else
      // {digitalWrite(SDataPin,LOW);}
     {digitalWrite(ADPin,LOW);}
     digitalWrite(ClockPin,LOW);
     temp=temp<<1;
  }
  //  digitalWrite(SDataPin,LOW);
    digitalWrite(ADPin,LOW);
    digitalWrite(SyncPin,HIGH);
   delay(1);
       digitalWrite(ClockPin,HIGH);
   }

  int Read_Encoder_SW(void)
  {
    if(!digitalRead(EncoderSW))//
   {
    delay(50);//50
    if(!digitalRead(EncoderSW))
    {
     return 1;
     flagread =true;
    }
   }
// Serial.println("return ");//important this have delay time
  delay(150);//150
  }

補充內容 (2019-3-11 12:10 AM):
已經解決!!

网友A:
目前你的線路裡的U3的CS/Serial為空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你的線路裡的U3的CS/Serial為空接.

SCOTTWANG大:
    線路漏畫到,實際上有接上!!

网友B:
根據線路圖,clock 與 sync 是同時接到四個 DAC。
所以說在寫入資料到某一個 DAC 的時候,其他三個 DAC 也會有資料一起寫入,
不過你在 AD7840driv() 裡面卻只有設定其中一個 data, 漏了其他三個。

建議將原來 AD7840driv() 分成兩個,一個用來設定資料,儲存在 global variables 裡面準備輸出,
一個用來輸出,要 toggle clock 之前,要將四個 data pin 都設定好。
For example,

int adcData[4] = {0,0,0,0};

AD7840DataSet( pinNum, data) {
   adcData[...] = data;
}
AD7840DataOut(void) {
  for (...) {
    if (adcData[0]...)
      digitalWrite(SDataPin1, ...);
    if (adcData[1]...)
      digitalWrite(SDataPin2, ...);
    if (adcData[2]...)
      digitalWrite(SDataPin3, ...);
    if (adcData[3]...)
      digitalWrite(SDataPin4, ...);
    // toggle clock
    ...
  }
}

网友C:
你的電路4顆 dac是同時寫入的,所以需要改成一次寫入4顆。

AD7840driv( uint8_t nSelect,uint16_t Volt_value100) {
  static uint16_t dac_out[4];

  dac_out[nSelect] = Volt_value100;
  for (i=0;i<16;i++) {
    // assign AD pin 0 by dac_out[0]
    // assign AD pin 1 by dac_out[1]
    // assign AD pin 2 by dac_out[2]
    // assign AD pin 3 by dac_out[3]

    // clock pin high
    // delay()
    // clock pin low
  }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據線路圖,clock 與 sync 是同時接到四個 DAC。
所以說在寫入資料到某一個 DAC 的時候,其他三個 DAC 也 ...

const int SyncPin=9;//AD7840
const int ClockPin=10;//AD7840
const int SDataPin=11;//AD7840
const int SDataPin2=12;//AD78402
兩組 data 的獨立接腳,我的方式是獨立送出,所以沒有送出的接腳就變成low 而導致輸出變為0.
感謝提出問題癥結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電路4顆 dac是同時寫入的,所以需要改成一次寫入4顆。

感謝 JOJOLING(舅)大的提醒,我來想想該如何改程式!!

楼主:
感謝大家的協助,已經完成了!! 程式如下:

//MERGE ENCODER AND LCM DISPLAY
static int pinA = 2; // Our first hardware interrupt pin is digital pin 2
static int pinB = 3; // Our second hardware interrupt pin is digital pin 3
volatile byte aFlag = 0;
volatile byte bFlag = 0;
volatile long encoderPos = 0;
volatile long oldEncPos = 0;
volatile byte reading = 0;
const int EncoderSW = 4;//Enter SW
//-------------upper is encoder ------------------------------

//Define 74HC595 Connections with arduio
const int Latch=5; //LCM
const int Data=6;  //LCM
const int Clock=7; //LCM
const int OEnPin=8;//output enable OPA
const int SyncPin=9;//AD7840
const int ClockPin=10;//AD7840
const int SDataPin=11;//AD7840
const int SDataPin2=12;//AD78402

const byte Volt_in =A0;
const byte Current_in = A3;

// const int Led=13;//Led on off
void LCDinit(void);
void LCDSendByte(char d,char RS);
void LCDPrint(char Line,char string[40]);//------------------------------------
String msg;
boolean flagread = false;//rs232 updata
String msgdisplay;
char msgbuf[20];//rs232 read buffer
char Echar_Array[40];//char array 15 character ------------------------------
char msgdisplay_Array[40];//display setting data  --------------------------------
char V2_Array[5];
int Echar_length;
int oldstringlength;
String Echar_str;
long Echar;
long SetData;//form rs232 PC
boolean flag1st = true;
int SWcount;
int Volt_value =0;
int Curr_value =0;
int Volt_value2 =0;
int Curr_value2 =0;
int old_Volt_value;
int old_Curr_value;
boolean encoder_change_flag = false;
boolean Encoder_flag = false;
int Menu_curs;
int Old_Menu_curs;
static int display_time_count =0;
int Level0 =0;
boolean init_flag = false;
boolean Display_flag;
int old_value;
int Volt_oldstringlength;
void setup() {
  pinMode(pinA, INPUT_PULLUP); // set pinA as an input _PULLUP
  pinMode(pinB, INPUT_PULLUP); // set pinB as an input _PULLUP
  attachInterrupt(0,PinA,RISING); // set an interrupt on PinA
  attachInterrupt(1,PinB,RISING); // set an interrupt on PinB
  Serial.begin(38400); // start the serial monitor link
//--------------------------------   encoder --------------------------
   pinMode(EncoderSW, INPUT_PULLUP);
//------------------------------^^^-- encoder --^^^----------------------------------
//-----------------vvv-LCM -vvv-----------------
  pinMode(Data, OUTPUT);
  pinMode(Clock, OUTPUT);
  pinMode(Latch, OUTPUT);
//----------AD7840 ------------------
pinMode(ClockPin,OUTPUT);//AD7840
pinMode(SDataPin,OUTPUT);//AD7840
  pinMode(SDataPin2,OUTPUT);//AD7840
pinMode(SyncPin,OUTPUT);//AD7840
pinMode(OEnPin,OUTPUT);//OPA Vss
// pinMode(Volt_in,INPUT);//analog input
// pinMode(Current_in,INPUT);//analog input
//------------output initial ------------
digitalWrite(OEnPin,HIGH);
digitalWrite(SyncPin,HIGH);
  digitalWrite(ClockPin,HIGH);
  LCDinit();  //initalize LCD in 4-bit mode
  LCDPrint(0,"> Set Voltage Hello");
  LCDPrint(1,"> Set Current start");
  LCDPrintString(0,20,"> Voltage Out  2019");
  LCDPrintString(1,20,"> Current Out Mar-10");
}

void loop() {
         while (!digitalRead(EncoderSW))
  while(1)
  {
     digitalWrite(OEnPin,LOW);
    GetEncoder();
     encoderPos = 0;
    Menu_curs += Echar;
   if(Old_Menu_curs != Menu_curs)
   {
    Old_Menu_curs = Menu_curs;
    Display_flag = true;
   }

    if((Menu_curs >4) ||(Menu_curs <0) )
    {
      Menu_curs =0;
      init_flag = true;
    }

  switch (Menu_curs)
  {
    case 0:
             if(Display_flag)
             {
               LCDPrintString(0,0, "^ Set Voltage ");
               LCDWriteChar(0,0,'^');
               LCDWriteChar(1,0,'>');
               LCDWriteChar(0,20,'>');
               LCDWriteChar(1,20,'>');
               Display_flag = false;
             }
            Level0 = Read_Encoder_SW();//Read encoder sw to Level0
            if(Level0 ==1)
            {
              boolean Level1=true;
              LCDWriteChar(0,1,'>');
              while(Level1)
                {
                 GetEncoder();
                 Volt_value +=Echar;
                 encoderPos = 0;
                 if(Volt_value != old_value)
                   {
                    old_value = Volt_value;
                    boolean UpdateLCD_flag = true;
                    if(UpdateLCD_flag)
                    {
                      String V2_str = String(Volt_value);
                      V2_str.toCharArray(V2_Array,5);
                      LCDPrintString(0,14,V2_Array);
                      int Echar_length= V2_str.length();
                     if (oldstringlength != Echar_length)
                         {
                           oldstringlength= Echar_length;
                           LCDPrintString(0,13,"      ");//clean some digit
                           LCDPrintString(0,14,V2_Array);//------------------
                         }
                           Echar=0;
                           int Volt_value100 = Volt_value *231;
                           int Curr_value100 = Curr_value *232;
                           AD7840driv(SDataPin,Volt_value100,SDataPin2,Curr_value100);
                           UpdateLCD_flag = false;
                     }
                    }
                     int Level0level1= Read_Encoder_SW();
                     if (Level0level1 ==1)
                        {
                          Level0 =0;
                          Level1 = false;
                          LCDWriteChar(0,1,' ');
                        }
                   }
                }
             break;

    case 1:
             if(Display_flag)
             {
               LCDPrintString(1,0, "^ Set Current ");
               LCDWriteChar(0,0,'>');
               LCDWriteChar(1,0,'^');
               LCDWriteChar(0,20,'>');
               LCDWriteChar(1,20,'>');
               Display_flag = false;
             }
            Level0 = Read_Encoder_SW();//Read encoder sw to Level0
            if(Level0 ==1)
            {
              boolean Level1=true;
              LCDWriteChar(1,1,'>');
              while(Level1)
                {
                 GetEncoder();
                 Curr_value +=Echar;
                 encoderPos = 0;
                 if(Curr_value != old_value)
                   {
                    old_value = Curr_value;
                    boolean UpdateLCD_flag = true;
                   if(UpdateLCD_flag)
                     {
                      String V2_str = String(Curr_value);
                      V2_str.toCharArray(V2_Array,5);
                      LCDPrintString(1,14,V2_Array);
                      int Echar_length= V2_str.length();
                     if (oldstringlength != Echar_length)
                         {
                           oldstringlength= Echar_length;
                           LCDPrintString(1,13,"      ");//clean some digit
                           LCDPrintString(1,14,V2_Array);//------------------
                         }
                           Echar=0;
                           int Volt_value100 = Volt_value *231;
                           int Curr_value100 = Curr_value *232;
                           AD7840driv(SDataPin,Volt_value100,SDataPin2,Curr_value100);
                           UpdateLCD_flag = false;
                     }
                    }
                      int Level0level1= Read_Encoder_SW();
                     if (Level0level1 ==1)
                        {
                          Level0 =0;
                          Level1 = false;
                          LCDWriteChar(1,1,' ');
                        }
                   }
                }
             break;
        case 2:
            if(Display_flag)
             {
               LCDPrintString(0,20, "^ Voltage Out");
               LCDWriteChar(0,0,'>');
               LCDWriteChar(1,0,'>');
               LCDWriteChar(0,20,'^');
               LCDWriteChar(1,20,'>');
               Display_flag = false;
             }
            Level0 = Read_Encoder_SW();//Read encoder sw to Level0
            if(Level0 ==1)
            {
              boolean Level1=true;
              LCDWriteChar(0,21,'>');
              while(Level1)
                {
                // GetEncoder();
                 Volt_value2 =analogRead(Volt_in);
               //  encoderPos = 0;
                 if(Volt_value2 != old_Volt_value)
                   {
                    old_Volt_value = Volt_value2;
                    boolean UpdateLCD_flag = true;
                    if(UpdateLCD_flag)
                    {
                      String V2_str = String(Volt_value2);
                      V2_str.toCharArray(V2_Array,5);
                      LCDPrintString(0,34,V2_Array);
                      int Echar_length= V2_str.length();
                     if (oldstringlength != Echar_length)
                         {
                           oldstringlength= Echar_length;
                           LCDPrintString(0,33,"       ");//clean some digit
                         }
                           Echar=0;
                         //  AD7840driv(SDataPin,Volt_value2);
                           UpdateLCD_flag = false;
                     }
                    }
                      int Level0level1= Read_Encoder_SW();
                     if (Level0level1 ==1)
                        {
                          Level0 =0;
                          Level1 = false;
                          LCDWriteChar(0,21,' ');
                        }
                   }
                }
             break;
        case 3:
            if(Display_flag)
             {
               LCDPrintString(1,20, "^ Current Out");
               LCDWriteChar(0,0,'>');
               LCDWriteChar(1,0,'>');
               LCDWriteChar(0,20,'>');
               LCDWriteChar(1,20,'^');
               Display_flag = false;
             }
            Level0 = Read_Encoder_SW();//Read encoder sw to Level0
            if(Level0 ==1)
            {
              boolean Level1=true;
              LCDWriteChar(1,21,'>');
              while(Level1)
                {
                // GetEncoder();
                 Curr_value2 =analogRead(Current_in);

               //  encoderPos = 0;
                 if(Curr_value2 != old_Curr_value)
                   {
                    old_Curr_value = Curr_value2;
                    boolean UpdateLCD_flag = true;
                    if(UpdateLCD_flag)
                    {
                      String V2_str = String(Curr_value2);
                      V2_str.toCharArray(V2_Array,5);
                      LCDPrintString(1,34,V2_Array);
                      int Echar_length= V2_str.length();
                     if (oldstringlength != Echar_length)
                         {
                           oldstringlength= Echar_length;
                           LCDPrintString(1,33,"       ");//clean some digit
                         }
                           Echar=0;
                         //  AD7840driv(SDataPin,Volt_value2);
                           UpdateLCD_flag = false;
                     }
                    }
                      int Level0level1= Read_Encoder_SW();
                     if (Level0level1 ==1)
                        {
                          Level0 =0;
                          Level1 = false;
                          LCDWriteChar(1,21,' ');
                        }
                   }
                }
             break;
    case 4: //display screen purpose
                 if(Display_flag)
             {
               LCDclean();
               LCDPrintString(0,0, "> Set Voltage");
               LCDPrintString(1,0, "> Set Current");
               LCDPrintString(0,20,"> Voltage Out");
               LCDPrintString(1,20,"> Current Out");
               LCDWriteChar(0,0,'*');
               LCDWriteChar(1,0,'*');
               LCDWriteChar(0,20,'*');
               LCDWriteChar(1,20,'*');
               Display_flag = false;
             }
                      String V2_str = String(Volt_value);
                      V2_str.toCharArray(V2_Array,5);
                      LCDPrintString(0,14,V2_Array);
                       V2_str = String(Curr_value);
                      V2_str.toCharArray(V2_Array,5);
                      LCDPrintString(1,14,V2_Array);
                       Volt_value2 =analogRead(Volt_in);
                       V2_str = String(Volt_value2);
                      V2_str.toCharArray(V2_Array,5);
                      LCDPrintString(0,34,V2_Array);
                      int Echar_length= V2_str.length();
                     if (Volt_oldstringlength != Echar_length)
                         {
                           Volt_oldstringlength= Echar_length;
                           LCDPrintString(0,33,"       ");//clean some digit
                         }
                      Curr_value2 =analogRead(Current_in);
                      V2_str = String(Curr_value2);
                      V2_str.toCharArray(V2_Array,5);
                      LCDPrintString(1,34,V2_Array);
                      Echar_length= V2_str.length();
                     if (oldstringlength != Echar_length)
                         {
                           oldstringlength= Echar_length;
                           LCDPrintString(1,33,"       ");//clean some digit
                         }
                      delay(300);

           break;
   }
  }
}

//=============================================================
//             Send Data or Command to LCD
//=============================================================
void LCDSendByte(char d,char RS)
{
  char dH,dL,temp;
  //Keep Data on upper nybble
  dH = d & 0xF0;         //Get MSB
  dL = d & 0x0F;
  dL = d << 4;           //Get LSB
//Send MSB with E=clock
  temp=0;
  temp=dH | RS | 0x02;  //MSB With RS+E bit
  ShiftData(temp);
//Send MSB with E=0
  temp=0;
  temp=dH | RS;  //MSB With RS bit
  ShiftData(temp);
//Send LSB with E=clock
  temp=0;
  temp=dL | RS | 0x02;  //MSB With RS+E bit
  ShiftData(temp);
//Send LSB with E=0
  temp=0;
  temp=dL | RS;  //MSB With RS bit
  ShiftData(temp);
}
//=============================================
void ShiftData(char temp)
{
  int i;
  for(i=0;i<8;i++)
  {
    if((temp & 0x80)==0x80)    //Send 1-bit to shift register
    {digitalWrite(Data,HIGH);}
    else
    {digitalWrite(Data,LOW);}
    digitalWrite(Clock,LOW);
    digitalWrite(Clock,HIGH);
    temp=temp<<1;
  }
  //Latch the data
  digitalWrite(Latch,LOW);
  delay(1);
  digitalWrite(Latch,HIGH);
}
//=================================================================
//           LCD Display Initialization Function
//=================================================================
void LCDinit()
{
  int count;
  char t[]={0x43,0x03,0x03,0x02,0x28,0x01,0x0C,0x06,0x02,0x02};
      for (count = 0; count <= 9; count++)
      {
        LCDSendByte(t[count],0);    //Command RS=0
      }
}
//=================================================================
//        Display Line on LCD at desired location Function
//=================================================================
void LCDPrint(char Line,char string[40])//--------------------------------------
{
int len,count;
if(Line==0) {
   LCDSendByte(0x80,0);    //Command RS=0 Move Cursor to Home
}
else {
   LCDSendByte(0xC0,0);    //Command RS=0 Move Cursor to Second Line LCDSendByte(0xC0,0);
}
        len = strlen(string);
    for (count=0;count<len;count++)
  {
     LCDSendByte(string[count],1);  //Data RS=1
  }
}
//=================================================================
void LCDclean(void)
{
  LCDSendByte(0x01,0);
}
void LCDCurserMove(int y,int x)
{
// LCDSendByte((a*4+16),0);//a=1 shift right
if (y == 0)
       {
       LCDSendByte(0x80 + x,0);
       }
else
       {
       LCDSendByte(0xC0 + x,0);
       }
LCDSendByte(0x0b,0);
}

void LCDPrintString(int x,int y, char string[])
{
  int count, len;
// summ = x;
if (x == 0)
       {
         LCDSendByte(0x80+y ,0);
       }
else
       {
       LCDSendByte(0xC0+y,0);
       }
     len = strlen(string);
    for (count=0;count<len;count++)
  {
     LCDSendByte(string[count],1);  //Data RS=1
  }
}

void LCDWriteChar(int x,int y,char Data)
{

if (x == 0)
       {
       LCDSendByte(0x80 + y,0);
       }
else
       {
       LCDSendByte(0xC0 + y,0);
       }
LCDSendByte(Data,1);
}

void LCDhome(void)
{
  LCDSendByte(0x02,0);
}

void LCDDisp(void)
{
   LCDSendByte(0x0f,0);
}

   void PinA(){
  cli(); //stop interrupts happening before we read pin values
  reading = PIND & 0xC;
  if(reading == B00001100 && aFlag) {
    encoderPos --;
    bFlag = 0;
    aFlag = 0;
  }
  else if (reading == B00000100) bFlag = 1;
  sei(); //restart interrupts
}
void PinB(){
  cli(); //stop interrupts happening before we read pin values
  reading = PIND & 0xC;
  if (reading == B00001100 && bFlag) {
    encoderPos ++;
    bFlag = 0;
    aFlag = 0;
  }
  else if (reading == B00001000) aFlag = 1;
  sei(); //restart interrupts
}

void GetEncoder()//encode Position data from interrupt real time
{
   if(oldEncPos != encoderPos)
   {
    Serial.println(encoderPos);
    oldEncPos = encoderPos;
    encoder_change_flag =true;
  }
   Echar = encoderPos;
}
//-------------------------------AD7840--------------------------------------
void AD7840driv(int ADPin0,int tempV,int ADPin1,int tempC)//2019 03 10 V3
{

// digitalWrite(SDataPin,LOW);
  digitalWrite(ADPin0,LOW);// 2 digital pin LOW
  digitalWrite(ADPin1,LOW);
  digitalWrite(SyncPin,LOW);
  delay(1);
  int i;
  for(i=0;i<16;i++)
  {
     digitalWrite(ClockPin,HIGH);
   //  delay(1);
    if((tempV & 0x8000)==0x8000)
     {digitalWrite(ADPin0,HIGH);}
      else
     {digitalWrite(ADPin0,LOW);}
    if((tempC & 0x8000)==0x8000)
     {digitalWrite(ADPin1,HIGH);}
      else
     {digitalWrite(ADPin1,LOW);}

     digitalWrite(ClockPin,LOW);
     tempV=tempV<<1;
     tempC=tempC<<1;
  }
  //  digitalWrite(SDataPin,LOW);
    digitalWrite(ADPin0,LOW);
    digitalWrite(ADPin1,LOW);

    digitalWrite(SyncPin,HIGH);
   delay(1);
       digitalWrite(ClockPin,HIGH);
   }

  int Read_Encoder_SW(void)
  {
    if(!digitalRead(EncoderSW))//
   {
    delay(50);//50
    if(!digitalRead(EncoderSW))
    {
     return 1;
     flagread =true;
    }
   }
// Serial.println("return ");//important this have delay time
  delay(150);//1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