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Apple iMac (21.5-inch, Late 2012) A1418 超級超級軟維修

楼主(2019-03-11):
品牌:Apple
型號:iMac 21.5-inch, Late 2012 (MD093LL/A - iMac13,1 - A1418)
板號:820-3302-A

狀況描述:
老朋友的客戶使用到一半突然斷電,之後就再也不過電

初步測試:
拿到機器後,先上電,按開機鍵完全無反應,於是拆開機器
相信有修過這台的應該知道哪邊的問題了,還好這台是非板載CPU,應該是最後一代非板載了吧?
CPU是 I5-3330S,和我壞掉的AIO的CPU一樣。

處理動作:
先從電感打對地阻值,查到 L7610 電感發現短路,此電感往上測量為 U7600產生 3V電壓,3V 短路
先解開 L7610 一邊,發現是屬於後端短路,後端3V經過的地方很多...PCH也滿多的,一開始懷疑是PCH
想試3V電流燒法,不過後來去迅X網爬文後發現.....是通病
於是在換掉有問題的MLCC後,短路排除,可以開機了

意外狀況:
我有照某網站的拆解照片,可是還是沒注意到
圖三:右邊喇叭有天線線槽、左邊喇叭有開機線槽,然後都被我拉斷了...........
圖四:左邊是開關拆下把線接上

故障位置:
Thunderbolt 埠,電源管理U9410、U9610 IC旁邊的MLCC,C9480,C9680,兩顆都有人壞過,所以兩顆都換

其他:
APPLE的焊錫用熱風槍很難解焊,應該是無鉛的關係吧,或是面積較大的關係,熱都散開了

外觀

拆機

左邊開關線、右邊天線要先拆

左邊是被我拉斷線的開關

2.06 MB, 下載次數: 53

電路圖

150.71 KB, 下載次數: 42

點位圖

网友A:
拆MLCC不必動到熱風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MLCC不必動到熱風槍吧????

因為我懶....

我還有兩台 Mac Pro 號稱通病還沒抓到在哪,唉~~ 想說發文求救有人會回嗎?@@

目前是發現5V待機有輕微漏電?短路?.....

兩台的 5770 顯卡也虛焊,先把一張烤烤暫時能用,還在等鋼網重植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因為我懶....

我還有兩台 Mac Pro 號稱通病還沒抓到在哪,唉~~ 想說發文求救有人會回嗎?@@

>> ... 唉~~ 想說發文求救有人會回嗎?@@ ...

網路是這樣的,如果是"通用"/"通識",不用特定"軟硬體"或"物品"
及特殊"經驗"的話,就會有一網友可以回答...
例:Apple電腦裏的開關可能是特殊規格(造型),但開關原理是一樣的(通識/通用)...
問(特殊)開關去那買,那可能要買過才知道,問開關(內部)維修,有很多人會且有很多方法...
汽車方向燈開關修理--富見雄接點脂應用
達新牌吹風機 TS-1688 開關接點清潔與保養

反過來說,如果需要特定"物品",特定"狀況"...
你的例子,要有Apple電腦(統稱),還要有"故障"...
很多人都馬"阿婆保佑"(Applecare)送修...
自已DIY維修可能不多,發維修文更少,來痞酷就更少...

可能有種情形....
第一個人來痞酷,發問沒結果,就走掉或不再理會...
第二個人再來,又遇類似狀況,又沒人回(就沒人有經驗,誰回?)...
第三個人....
....
最後這類問題,這都不會在這裏(討論)...

另一種情形...
就是有第一個人,發表或發問...
經過發表(問)者跟大家一起討論,慢慢形成風氣...

簡單的說,痞酷維修網提供大家一個可以"交流"的空間,
讓同好可以發表維修文,問問題,有心DIY也可慢慢學習...

网友C:
請問大俠是如何判斷有問題的MLCC?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大俠是如何判斷有問題的MLCC?謝謝

因為爬文直接知道答案,原來有打算慢慢查短路。

2013 年的及27吋的機型好像差不多是Thunderbolt旁邊的MLCC,因為看到台中某專修蘋果的網站有這張圖

呃,原本要塗掉,請管理員幫我刪最後一張

楼主:
引用 网友B:
>> ... 唉~~ 想說發文求救有人會回嗎?@@ ...

網路是這樣的,如果是"通用"/"通識",不用特定"軟硬體"或"物 ...

我想說 Mac Pro 已經買料件了,如果有知道結果再放實例吧~~

2012 年的機型,有斷電毛病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因為爬文直接知道答案,原來有打算慢慢查短路。

2013 年的及27吋的機型好像差不多是Thunderbolt旁邊的ML ...

有點位圖好辦事,沒有的話...追線路到鬥雞眼。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點位圖好辦事,沒有的話...追線路到鬥雞眼。

Mac Pro 我手上的板號,沒有點位、沒有圖紙.....

楼主:
上好雙面膠,等客戶確認後才要貼合,淘X買的雙面膠只是替代品

這邊要注意一下,原廠的膠比較像超薄泡棉雙面膠

有用過泡棉雙面膠的應該知道它很黏,不過只要從它中間泡棉的部份切開很容易分離,所以 iMac 在用工具割的時候才會那麼好拆

這也表示!

下次再拆就會比較難拆開,淘x那邊也有評論說貼好要再拆,連玻璃都弄破

在貼合之前先確認各接頭是否都有接上,開機確認風扇是否轉動、兩支記憶體是否都有抓到、喇叭是否有聲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