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太星電工數位定時器金屬膜電容更換
關閉

楼主(2019-03-11):
太星電工數位定時器沒顯示
原廠網站看故障排除
Q3.放置許久的電子式定時器沒有顯示螢幕?
A3.主要以內部電池已無效,才導致LCD螢幕無法顯示,可以至電子材料行購買電池,裝上即可繼續使用。

是1.2V 40mAh鈕扣式鎳氫充電電池
找了2家電子材料行就只有1.2V 80mAh
大顆了一點,是可以裝,
螢幕有顯示了

但計時時間到不通電
網路找了一下原因
可能是那顆0.47uf金屬膜電容
再去一次電子材料行
也是找了2家
0.47uf金屬膜電容好大一顆
比現在的大很多
買回去裝看看
裝上去了,可通電,但…外殼蓋不起來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cSKxqvzXlI
看了這影片,發現用0.22uf金屬膜電容代替
我手邊剛好有,裝上去…OK!可通電

這樣我用0.22uf金屬膜電容取代0.47uf金屬膜電容可以嗎?
會不會有危險呢?

网友:
RE: 太星電工數位定時器金屬膜電容更換

0.22uF能用就給它繼續用吧! 簽字筆於旁註記一下 原0.47uF

看到過大的那顆0.47uF 上面的 250V~275V~310V~
下次再壞重新購買時, 選用250V~275V~ 就好 , 不需用到310V~ 這級
這樣體積會小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