詢問LED驅動器的模擬負載

楼主(2019-03-12):
市面上的LED驅動器定電流有很多種。300mA,600mA,900m等等,這些定電流模組使用時不外乎都是把LED光源需求的瓦數,多個串並聯之後根據LED特性再給予定電流點亮。
我手上的驅動器是36V/840mA驅動,應該是用在30W左右的LED光源,例如:3.6V/120mA--LED燈珠,串聯10顆並聯7排左右的輕鋼架燈盤等等,想請問這類的驅動器,在修後測試時,除了直接接上正確的串並聯LED點亮外,可以用哪些簡易的零件來做模擬負載?因為需要定電流,能直接換上高熱電阻來模擬嗎?

補充內容 (2019-4-1 12:17 PM):
2019.4.1. 為了證實我的驅動器是否是故障,我買了一個新品來加載,同時也測試驅動器是否能提供定電流給電阻器,LED負載用可以電阻測試

网友A:
取30歐姆負載(需計算好功率),在840mA定電流下,電阻兩端應可量到約25.2V的壓降.若需滿載測試,可自行計算合適的阻值及瓦數.

网友:
V=IR, 最大V=36, I=840mA
P=V*I = 36V*840mA = 30.24W
最大功率時,等效電阻約為
R = V/I = 36V/840mA = 42.86 ohm
等效電阻大於 42.86 ohm,則無法得到最大功率(或產生限流)
使用電阻器模擬負載,則必須小於42.86 ohm, 功率也差不多需要30W

一般小於42ohm,電阻有39或33 ohm,但超過30W不好買...
可以使用 100ohm/10W水泥電阻並聯3個,當 33.33ohm/30W使用

36V/33.33ohm = 1.08A (超過840mA,會產生限流)
限流時電壓 V = I*R = 840mA *33.33ohm = 28V
P=I*R = 28*840mA = 23.5W
使用等效電阻 33.33ohm/30W沒問題(8成原則),但要注意散熱...

後來又想到, 5W電阻可能更好買
1. 亦可用200ohm/5W並聯6個,一樣是33.33ohm/30W
2. 用300ohm/5W並聯7個,等效 42.86ohm/35W
  可得驅動器最大功率
  300ohm/5W並聯8個時 等效 300/8=37.5ohm/40W
  買8個電阻,再加一個開關塊切換並聯7或8個來使用
  也可以使用多個開關,將(負載)功率慢慢加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取30歐姆負載(需計算好功率),在840mA定電流下,電阻兩端應可量到約25.2V的壓降.若需滿載測試,可自行計算合適 ...

ciko.ciko 大大的意思,用功率電阻當負載是可以的

楼主:
一起回覆jason680 和ciko.ciko 謝謝回復
換顆保險絲,空載有42V`,我是有用一個繞線25歐30W加載測過,輸出只有個位數電壓,是想說LED模擬負載只用功率線性電阻是否不行,看來是沒有修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起回覆jason680 和ciko.ciko 謝謝回復
換顆保險絲,空載有42V`,我是有用一個繞線25歐30W加載測過,輸出只 ...

>>... 看來是沒有修好

到底是什麼狀況,修了什麼
要不 說來聽聽...

楼主:
引用 网友B:
>>... 看來是沒有修好

到底是什麼狀況,修了什麼

目前就只換一顆2A保險絲,斷了。換上後空載有42V`,電壓是對,正常的驅動器會依據LED燈數定電流供電,而電壓會隨著燈數有變化。我接上25歐30W線繞電阻當假負載,電壓降到個位數,(這就是我發問的疑問,可以用電阻當負載嗎)是沒有啟動定電流,其他地方還沒開始修,大致看下前極MOS是正常,可能是定電流芯片有問題或是沒動作`,
這是目前的情況

网友C:
有一次Chroma 找我聊天當中也提到LED 的電子負載,不過我那時候有一些事情在煩惱並不是很認真在聽,剛剛去他們的官網找了一下果然有提到,有興趣的會員可以參考一下!

http://www.chroma.com.tw/product ... _load_simulator.htm

我指的參考並不是指參考售價,Chrome 的售價不用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一次Chroma 找我聊天當中也提到LED 的電子負載,不過我那時候有一些事情在煩惱並不是很認真在聽,剛剛去 ...

謝謝提供資訊
內文有提到,節錄一段:
以真實電阻為負載的拉載電流波形(藍色);圖10為定電阻模式模擬真實電阻的拉載電流波形(藍色);圖9與圖10的電流與LED為負載的電流波形有相當大差異,且電流及電壓都有過衝的情況發生,易導致LED driver在開機時發生過電壓或過電流保護,如圖11所示。因此不管是真實電阻或是電子負載的定電阻模式,都比較無法模擬真實的情況

如此看來,用電阻會使驅動器保護啟動而無電壓電流,應該是這意思,怎辦?怎測試這驅動到底有沒其他問題

网友D:
可以但是必須是特定阻抗

以我的例子來說 我試20W300mA的驅動器
用750歐姆 250歐姆 150歐姆 60歐姆 200W的電阻
過高反而開不起來  必需要先空載在接入電阻
過低則是會保護   間歇運作   打嗝模式

网友:
另外如果沒有合適阻抗
也許可以利用高功率ZENER二極體 TVS
模擬LED的切入電壓  Vf值
用150歐姆

電壓才41.25V  在驅動器的下限了
加一顆試試  電壓多了些
加兩顆6.8V TVS

空載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但是必須是特定阻抗

以我的例子來說 我試20W300mA的驅動器

依照專大的作法,先空載升壓到42V,然後再加入負載25歐,電壓降到0.8V`,這樣看來,驅動器是故障的
先空載升壓到42V
再加入負載25歐,電壓降到0.8V

网友E:
假負載太低會限流
用多少?上面有答案
個人會乘1.5倍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假負載太低會限流
用多少?上面有答案
個人會乘1.5倍

前面的是用25歐,今天改用45歐,空載時是41V,加載後1V
因為沒有正常品可以比較這些假負載是否能正常開機,目前懷疑驅動器是有異常

45歐,開機後測量

改用45歐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面的是用25歐,今天改用45歐,空載時是41V,加載後1V
因為沒有正常品可以比較這些假負載是否能正常開機 ...

輸出端上應該有串連一顆極低阻值的取樣電阻,找出其位置並測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輸出端上應該有串連一顆極低阻值的取樣電阻,找出其位置並測量.

輸出端正+端 R50,R48並聯到--端=20K
負--端 R16到芯片G6G=5.1K,
負--端R51=0.2歐到L16線圈(這個應該是取樣電阻),以上這些電阻都正常

R16=5.1K,R51=0.2歐

网友F:
LED因為有導通電壓,與一般電阻不同,電壓要大於LED導通電壓,才會開始有工作(有電流流動)
以等效圖來看就像一個電阻加上一個電池(導通電壓)
所以有些電子負載會加上LED驅動器測試模式
假ˋ使負載不正確,可能使LED驅動一開機就觸發OCP/OVP

http://www.go-gddq.com/down/2017-07/17070916031478.pdf

楼主:
引用 网友F:
LED因為有導通電壓,與一般電阻不同,電壓要大於LED導通電壓,才會開始有工作(有電流流動)
以等效圖來看就 ...

謝謝狼大提供資料查看

對於CR,CV模式是目前用電源供應無法達到開啟LED,原本只是想看看這個驅動器到底能不能用,手上也只有幾隻高功率電阻器,原想嘗試加載看能不能打開驅動器,資料是越來越多顯示是能力有限。我繼續努力尋找替代方案或去找 支同電壓同電流的LED來測試手上的驅動器,也許這個驅動器根本還是壞的

楼主:
為了證實我的驅動器是否是故障,我買了一個新品來加載,同時也測試驅動器是否能提供定電流給電阻器,綜觀結果,是可以的,我的疑問當下得到答案,電阻器可以當作模擬負載
一樣是用原來的45歐高瓦來當負載,一加載電壓都出來了,電流也有了,所以我的舊驅動器是有問題的,繼續找故障零件維修唄,我想是定流晶片的問題。

加載45歐,電壓立馬出現是39.06V

再測試電流,是860mA`,的確是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