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儲存設備] 新買的 Seagate 硬碟在 WIN7 中反應很慢

楼主(2019-03-13):
大家好:

我買了一顆 Seagate 的 1TB 硬碟,快取是 64M,這是做為資料碟,磁碟機代號為 D,另有一顆 2017 年買的也是 Seagate 的 1TB 硬碟,磁碟機代號設為 E,WIN7 是安裝在一顆 SSD 上,主機板型號是華碩:P5QL-VM EPU/CM5570/DP。

在我灌好 WIN7 每次開機進入 WIN7 後,在「我的電腦中」 E 槽很快就出現,而 D 槽(也就是新買的這一顆)雖也有出現,但沒有顯示容量,如下圖所示綠色進度條一直在跑:

A001

A001

要等到 1 分多鍾後才顯示容量,如下圖所示:

A002

A002

而且要點 D 槽擊裡面的 MP4 檔播放或安裝應用軟體都變成延遲現象等好久都沒反應,請問這可能是什麼原因?是這顆新買的 HDD 跟我的主機板不相容嗎?
謝謝。

网友:
早安~試試看是不是SATA線材沒接好或換一條~?

楼主:
你好:

SATA 線我買新的,不過我會將 SATA 座跟 E 槽對換看看,看情形如何再來報告,感謝提供意見。

网友:
SATA線加一,SATA線老了如果接觸不良,會發生在光碟機能用…但沒辦法在硬碟使用~

网友:
我也有遇到類似的狀況,
後來是換條新的電源線就正常了,
我猜測自己的狀況
可能是電流電壓在運作時稍有不足,
提供您做參考。

网友:
延伸前面所述...
主機板上的SATA座 之前沒用  放久了有點氧化接觸不良

楼主:
大家好:

我再去看這顆有問題的 D 槽 1T HDD,確認是 MBR 格式的,而且跟 E 槽的 SATA 線對調,結果開機後有時 D 槽居然無故消失,重新開機時 WIN7 會掃瞄這顆硬碟很久,所以這樣看來跟 SATA 線沒關係,到底是不是這顆新硬碟有問題呢?

請問有哪種軟體對檢查硬碟比較好用的?但如果硬碟都會無故消失,那怎麼檢查啊。 [點點點]
如果送去希捷的維修中心,他們大概都會怎麼測試硬碟?謝謝。

网友:
前面不是有人建議了, 換條線試試比較快, 還是你想繼續玩下去!

网友:
請先交換排線插, 排線位置不動, 看看問題出在哪?
我有遇過是硬碟的問題, 拿去換新的

网友:
如果有跟E槽的SATA線換過
1T-HDD會抓不到
開機也掃很久
那有可能是硬碟的問題..

硬碟掃描可用這個試試是否有壞軌
CrystalDiskInfo

网友:
米建議PC一開機時,按下Tab鍵取消Asus開機Logo後注意看看兩顆硬碟的型號偵測,是否有比較慢或是其中一顆卡很久,也有可能會出現怪聲,或是硬碟讀取燈一直亮很久,如果是這樣可能硬碟快要壞了,最好先備份資料,謝謝。

网友:
若不是SATA座或是SATA線,找看看硬碟有無新韌體,更新看看,也許可以搞定! 以前有顆seagate硬碟就是這樣搞定,有相容性問題!

网友:
新的就退貨咯!

网友:
換線或換插別的孔測看看
另外抓個CrystalDiskInfo看一下健康度
不行的話就退換貨了

网友:
試試把所有硬碟拔掉,
只裝疑是有問題的硬碟作主碟灌作業系統,
就可測試到是不是該硬碟有問題了.

网友:
把電腦拿到買硬碟的店家(網購就沒法了),把你說的流程展示一次,店家就會幫你處理了。

网友A:
有沒有外接盒或別台主機可以測啊?一直在同一台測

G41的板子,影響軟、硬體都有,南橋是ICH7,不知是否有AHCI、IDE功能,AHCI好像有優化,這時期南橋滿容易故障的

SATA 是南橋在管理的,有問題也是有可能

還有新硬碟 Advanced Format,4K對齊的問題,磁區為 4096位元組,非以前的 512位元組,會有轉換問題

沒有對齊的話,會有讀取不順的問題

WIN7 的磁碟管理就有支援對齊,這新硬碟初始化是用什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沒有外接盒或別台主機可以測啊?一直在同一台測

G41的板子,影響軟、硬體都有,南橋是ICH7,不知是否有A ...

G41的南橋ICH7是沒有AHCI或RAID等功能的.

楼主:
大家好:

感謝大家的持續關注。

我後來試過換主機板,除開機的 SSD 外,只接上光碟機和舊的 HDD(1T),結果舊 HDD 竟然發生轉不太動的情形,而且也會在 WIN7 中無故消失,後來去買一顆新的 400W POWER,先以同樣的負載接上穩定了,再接上新 HDD(1T),竟然可以順利存資料,而且也未再發生硬碟無故消失情形,這次經歷也讓我發現在電源不穩的情形下,硬碟間的資料傳輸也會很不順利,本來差一點就要去辦理硬碟退換貨,好險。

不過我買的這顆 400W POWER 是 Cooler Master(酷碼) 的,聲音蠻吵的,前一顆 POWER 也是酷碼的,不過是 350W,這次去順發買不到所以買 400W,不過裝上之後卻發現這顆 400W 的噪音很大,不像 350W 的很安靜,後來從外觀發現新外殼形狀有改變,而且散熱風扇非常靠近電路板的散熱片,可能因此產生風切所以會吵,能否請大家幫我推薦一顆比較安靜的 POWER,400W 的就夠了,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