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滾筒洗衣機WD0104W8E電源故障

楼主(2019-03-13):
家裡的三星滾筒近日發現不過電,聲寶師傅檢查過後說是電腦機板壞了,更換需要8000元。
而機器已使用了6、7年,不建議更換,因為容易有其他零件故障需更換。

自己只會簡單的焊接和非常簡易的電錶操作,看到有些網友自行更換機板上的爆裂電容後就可啟動,所以如果問題相同的話,打算自己嘗試能否修復。

將上殼與後殼拆開,將機板取出圖7,看似保險絲圖10沒有斷裂,電容也似乎完好,發現有兩個電阻圖9圖10似乎有點燒焦,但不知是否為不過電原因? 是否要進行防水膠移除替換電阻的手續?

量測方法,之前看師傅量測3P電源插頭有過電,但量測綠色主線連接前方面板的接頭圖6,發現沒有電壓(但我自己不知該怎麼量測,將電表切換為DC 20V,將黑棒插入黑色針腳,將紅棒隨意插入某一針腳? 正常的話需要12V?)。

觀察線路,從機板走出一條綠色主線,分叉後一條接到滾筒馬達,一條走到前方控制面板,但問題原因是否就如師傅所說是機板問題? 網上看到有人另外檢測滾筒馬達上的電路,如果沒有過電是似乎就確定是機板問題? (但這邊有兩處連接電路,不知該怎麼測量? 圖2)

*圖7的B外觀上有一部分微微泛黃,有點快燒焦的樣子,不知是否正常?

*機板外殼上,有另一線圈(變壓器??),但看起來蠻正常的。

目前維修經驗只有自行換過電視的邏輯版,所以還請各位先進不嫌棄可以幫忙教導,謝謝~

01.連接綠色主線的機板

01.連接綠色主線的機板

02.主線分叉連接到馬達

02.主線分叉連接到馬達

03.主線分叉的地方

03.主線分叉的地方

04.上方主線走到前方

04.上方主線走到前方

05.主線連接到控制面板的線路

05.主線連接到控制面板的線路

06.電源接頭

06.電源接頭

07.拆下的機板

07.拆下的機板

08.疑似燒焦電阻

08.疑似燒焦電阻

09.疑似燒焦的電阻

09.疑似燒焦的電阻

10.看似正常的保險絲

10.看似正常的保險絲

11.連接機板的線圈

11.連接機板的線圈

网友:
可以用電表量看看!覺得有問題的地方是否有短路

网友:
元件布局跟這個很像~
http://bbs.pigoo.com/thread-71414-1-1.html
可以參考看看~
都韓國來的~

网友:
三星的維修服務是包給聲寶喔?筆記筆記……

不用去管那些疑似燒焦電阻什麼的。第一件事看保險絲是正確的。

樓主相片裡的基板是馬達驅動板,應該還有一塊操作基板才對。所謂的不過電是指按下電源按鍵沒反應嗎?

如果是,那就要先找出操作基板的電源是誰給的?然後這個電源是常開式的嗎?

如果操作基板的電源常開又是與驅動基板共用,電源由驅動板這邊供給的話,那第一要先檢查 IPM 是否正常?

如果 IPM 沒事才可以直接修電源。這是交換式電源,沒有維修經驗的人最好別玩它。

如果 IPM 有短路甚至炸管的話,就算有一些維修經驗,建議還是交給專業的來。這種情況 MCU 也可能受了池魚之殃。

保險絲看來沒事,IPM 應該是沒有炸管……這東西千變萬化,前幾天也是碰到三星的洗衣機,驅動板沒電,一查是前面的 Relay 接點燒了。為什麼會燒?可能是因為驅動板 IPM 炸管瞬間電流太大把 Relay 接點給燒了……

网友:
http://bbs.pigoo.com/thread-41917-1-1.html
我之前有修過四台這個機型~
結果
一台不久之後 ipm 燒了~
一台修好後測試 脫水 會出現錯誤號碼~做白工~
一台不久之後 脫水 搖很大力~客人叫原廠~原廠換一片機板就好了~但還沒一個月機板GG了=,=!~
後來遇到就不修了~

應該是那裡老化了結果造成負載變比較大~

网友:
先用電表量各元件,別用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