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禾聯 HD-42MC12 不開機 指示燈沒亮

楼主(2019-03-14):
請各位前輩指教一下~
小弟家裡的電視昨天故障~

電視型號
內部
電源板

量測紅圈處有370V左右的電~
但量藍圈處完全無電源~(24V 12V 5V 皆無)

請問有可能是變壓有問題嗎?
還是因為370V的電不足導致無法驅動?

補充內容 (2019-3-16 11:24 PM):
經由楊大提醒~檢測U1確定有問題~
更換後已修復~

网友:
待機,是什麼色的燈,

网友A:
您圈起來的地方量不到正常的 您要量的是D2 D3 D4處的中間腳

楼主:
正常是紅燈~
但完全沒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圈起來的地方量不到正常的 您要量的是D2 D3 D4處的中間腳

大大~
D2 D3 D4 中間腳量測也是沒電~
D2 D3 D4 是雙向二極體量測都有導通~

网友:
那就接著往下量 也是二極體 不過是不同封裝的看有沒有電 那隻管待機

网友B:
量測有問題,有370v,沒5v,接地位置是關鍵。
重新量測再說。

网友C:
一些小電容先換過吧

那顆八腳的 不確定是否為待機IC,量量有沒有作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量測有問題,有370v,沒5v,接地位置是關鍵。
重新量測再說。

板子上有好幾個標示接地點都換過還是沒有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些小電容先換過吧

那顆八腳的 不確定是否為待機IC,量量有沒有作動吧

用電表量過電容值都差不多~
明天試試那顆ic~

大大我查不到此顆IC-OB5223AP 的腳位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