雜牌汽機車緊急啟動電源是否有維修價值?

楼主(2019-03-14):
兩年多前騎車到北橫明池山莊後就發不起來,明池山莊說他們沒有12V的車和設備可以幫忙
只好厚著臉皮看到有人開車經過就問能否幫忙接電....最後總算才離開
也因此我就上網買了這組800元的雜牌緊急啟動電源放車上備用(號稱8000mah,但產品完全沒標示)

充飽放著也用不到,真的顧路要用就沒電,就這樣反反覆覆沒一次有救到車
最近一次充電後,放著幾分鐘後就完全沒電了

拆開來看,這是不是鋰聚合物電池?
之前放車上大概兩三個月就無法啟動機車,是本身產品有問題還是電池太差
電池上也看不到有寫規格,不知有維修的價值嗎? 會不會三顆電池比買一個新的還貴呢?
請不吝指導,謝謝!

超薄緊急啟動電源12V
超薄緊急啟動電源12V
超薄緊急啟動電源12V
超薄緊急啟動電源12V
超薄緊急啟動電源12V
超薄緊急啟動電源12V

楼主:
更正一下:主機背面有寫8000mah,但很懷疑

网友:
>> ...之前放車上大概兩三個月就無法啟動機車...

基本上,所有電池類的,都不能放著不用(不充電)...
你要把它當行動電源來用才行...

新買來的時候,有試過不接電池啟動過嗎?...

网友:
三顆鋰聚合物電池串聯應該略低於12V吧....

网友:
剛好上週我也自己換過緊急啟動電源內的電池,這組約五年前買的,新到手時就已經測過實際容量根本就是誇大不實嚴重超標。

我內部的電池是 8042125 30C 的,就是 8.0mmx42mmx125mm 30C 放電,號稱容量是 4500mAH,掏寶價是 RMB 20 x 3 pcs,台灣網拍找不到此規格,裝好後實測容量相差不多。

我用他救過幾回車已經算是值回票價了,換好新電池後可以再戰好幾年。
平常不用要常拿出來充電,充電電池最怕自放電而過放電,最好不要放高溫的車上,平常就當手電筒與行動電源來用讓他物盡其用。

网友:
機車用4串航模電池應該就可以發動  可以考慮改用這個
一個也不貴 幾百元 充電的話 用可調電源一顆一顆充就行

現在航模電池隨便都有60C

网友:
去年收到一顆,三片鋰聚合物電池壞一個,電壓剩8v,換一片後,當行動電源用,個人覺得鋰聚合物電池,不適合大量放電,這種設計瑕疵商品,應避免購買。

网友A:
以前我都是在車上放[跟汽車一樣型號的電瓶]一個....

自己救車幾次不說..........

有幾次還是[汽車發電機故障],開到電池沒電才知道......此時,只要直接把車子上的備用電池換上,撐到回家再處理....
(舊電池充好電就換回去......這樣可以用到舊電池掛了,馬上換上備用電池,並且再去買一個電瓶回來備用)

以上就是我不會特別去買救車電池的原因.....因為車用電瓶可靠很多...........記得充滿電備用............幾年也不會壞......
(舊電池大約三年多四年會壞.......少用的車用電瓶放二'三年在使用上也沒有問題......)

网友:
聚合物鋰三元,三串理論上最高電壓為12.6V,這種一啟動就要馬上脫離,以免被發電機的電(正常>14V)充爆
放著短時間會沒電表示電池已經損壞

网友:
如果後續要考慮這類緊急救車產品,應考慮磷酸鋰鐵電池,與車用發電機電壓相近,即使發動後不拔掉也沒有問題,而且磷酸鋰鐵的大電流充放電能力也很好,而且比起鋰三元要安全

网友:
有熱愛研究和維修興趣精神的, 當然十分有價值修理好.

用這類型的應急電源, 不讚成接住汽車電池來啟動車輛,
這種應急電源, 只適宜接住汽車電池充電過去車電, 啟動前把該電源脫離車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我都是在車上放[跟汽車一樣型號的電瓶]一個....

自己救車幾次不說..........

目前市面上的汽車電池,以"免保養"電池為主

其實"免保養"電池,內部跟"要加水"的電池都一樣...
只是把原來的蓋子(很容易開啟),改成不容易開,
讓你沒得加,雖然密封性較好,電解液揮發較慢,
但時間到一樣也是電解液揮發,照成損壞...

我自已的車,差不多每半年,就把"免保養"電池
拆下來回家"保養"---加水,充電...已經用三年多
參考你的經驗,大概可以買新電池,舊的換下來當"備用"...
1. 備用/救援
  突發狀況(發電機故障)...
2. 替換
  每半年,交換使用...

楼主:
謝謝各位的指導與分享
那我就不修了

改天放酷幣區讓有興趣的網友們標回去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