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sanwa YX-360TRs 三用電表故障

楼主(2019-03-14):
發現老舊電表~拿出來使用~歐姆檔除了x1可以使用其他都不能動~還有交流電壓也無法檢測
想請問各位前輩~這個電表示哪裡有問題~改如何檢修~謝謝~

外表

外表

內部構造

內部構造

网友:
或許問題出在電路板印刷面,整台電表就那幾個零件,每一個都檢查也用不了少時間

网友:
PC板翻起來看看,是否檔位開關氧化造成接觸不良。

网友A:
這台標酷幣應該不錯

网友:
看有沒有另一個電表!!來測試其他的元件!就如同WASH大說的!!沒幾個!很快就可以查出來了

网友:
檢查一下那顆9V    電池,是否放太久 了 嗝屁了!

网友:
接點清乾淨,抹上接點油,換上新電池試試。

网友:
用數位電錶量一量,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台標酷幣應該不錯

真的,真的

楼主:
謝謝各位的回覆~我會都試看看~

网友:
(1)歐姆黨不會動、換0.5A保險絲
(2)交流電壓檔不動,查電阻以及表筆接線
(3)換電池 9V以及 3號各一顆
(4)檔位切換損壞,拆開修滾珠跟接點,大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