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ViewSonic VA916-6 液晶螢幕燈管故障更換

楼主(2019-03-15):
ViewSonic VA916-6 液晶螢幕燈管故障更換

因已經做完所有測試才拍照,所以沒有拆機照片,

螢幕開啟電源,畫面顯示約2秒後背光熄滅,用手電筒照螢幕可以看到畫面,
拆開螢幕外殼用1組好的燈管逐一測試,發現上燈管有1支燈管故障,
換上好的燈管背光不會熄滅,確認是哪一組燈管後就拆背光模組,
將上燈管模組取下,用美工刀片將燈管2端切開,將故障斷掉的燈管取下,
另拿1組也是有1支燈管故障的燈管模組,用美工刀片將燈管2端切開,將好的的燈管取下
取下正常的燈管移植到原有的燈管支架上,這樣就有1個好的燈管模組,
先測試燈管模組是否可以點亮,再依照拆解步驟反方向安裝回去,
螢幕又可以正常使用。

故障燈管

故障燈管

燈管安裝回背光模組

网友:
讚! 珍惜資源.

网友A:
我換燈管,超怕拆了組不回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換燈管,超怕拆了組不回去

拆燈管模組時,要小心液晶面板不要用壞,可以在桌上用柔軟的布或氣泡袋支撐,有些燈管可以用抽出的方式取出,有些需要將背光模的反光片等拿起才可以取出,將燈管模組用美工刀切開分離燈管時,要先將電線先分離開再慢慢分離燈管,先分離壞掉斷掉的燈管,再分離好的燈管,組合好的2隻燈管時,因為位置有可能與原來的不同,電線接頭的部分要小心安裝。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燈管模組時,要小心液晶面板不要用壞,可以在桌上用柔軟的布或氣泡袋支撐,有些燈管可以用抽出的方式取 ...

謝謝分享過程學習了

网友:
既然拆下了,更換LED燈條比較省電,差個30w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