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各位前輩 關於示波器的學習入門機種

楼主(2019-03-15):
各位前輩好

小弟最近有打算購買示波器 以補償自己在學習上的不足

但是目前預算有限

而且網路上的沒有用過 不知可否在這請教各位前輩關於下列這些機種的建議

1. 首先是家用的 ... 目前小弟看到這兩台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05316008906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402224984828

一台是 Atten 的 一台是 Hantek 的 不知道這兩台有先進使用過嗎? 可否指點一下?

沒有要量主機板之類的 就是大概練習抓元件上升時間 下降時間 ... 等

不知道這兩台哪一台適用呢?

2. 另外這是想帶去公司用的 因為公司是畫圖工程師 平常除了人手不夠去幫忙焊接之外 其他想學硬體工程師都沒時間教我

    而且案子一來 示波器電表大家搶著用 所以想買一台去公司加減學

    以下這兩台 不知道有先進使用過嗎? 可否指點一下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07232341668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516988889397#info

    因為都是對岸的東西 所以也是希望能挑到電表界的優利德

    再麻煩各位前輩們指點一下了

网友A:
很急著用嗎,如果不急的話,就慢慢排吧

网友B:
自己去淘寶買, 或許這些都是代購

网友C:
公司企業用tektronix 居多,二手的也可以考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急著用嗎,如果不急的話,就慢慢排吧

前輩 請問 排什麼?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公司企業用tektronix 居多,二手的也可以考慮~

二手的 tektronix 也買不起 ..... 太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去淘寶買, 或許這些都是代購

就是怕萬一運送過程中有問題很麻煩 所以才會找台灣商家買

网友C:
引用 楼主:
二手的 tektronix 也買不起 ..... 太貴了

真的嗎?!
yahoo拍賣 TDS360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真的嗎?!
yahoo拍賣 TDS360

這種的不能買

1 是太大台
2 是內部元件已劣化   用一用突然冒煙沒什麼    插著電不開機 EMI電容也會自爆\
3 操作使用問題

网友D:
再多存錢  買一台約在200Mhz以上的數位示波器   取樣要高 儲存深度要夠

网友:
或是酷幣存多一點,用標的,
http://bbs.pigoo.com/thread-71646-1-1.html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這種的不能買

1 是太大台

了解~

請問專大以二手貨來說,你會推薦高取樣率的數位示波器?類比示波器直接忽略嗎?

考量的因素有哪些?還是說有些特殊型號值得買?謝謝。

TEK TAS465 故障維修完成
http://bbs.pigoo.com/thread-54436-1-1.html

网友:
新手學習者建議第一台先買人家整理過的約 20MHz 類比示波器,便宜又容易找到(可問痞友有無出讓的),雖然體積大又螢幕又沒有數值顯示卻是練習打好基礎的設備(如指針三用電表)。

進階後還有興趣後就可以買數位示波器,如要買二手可考慮 TEK TDS210/220 這種,只要螢幕偏光膜換過就沒什麼問題了,新品可考慮台灣廠牌甚至有終身保固的機型,對岸的示波器品質有待商榷又無保固服務很不推。

至於愛玩儀器又有地方放的人才能去找更高級的二手機來玩,TEK 與 HP 是最推薦的不但用料好又能找到維修手冊,但由於內部線路複雜需要一些電子功力與其他設備才能搞的定所以不適合新手使用。
例如這台http://bbs.pigoo.com/thread-54160-1-1.html我放了好幾年與修了好幾次才讓她能正常工作。

网友E:
IWATSU 7810這台初學者就可來玩玩,便宜又方便使用,按一鍵波型就出來,只是買回來要整理一下電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的嗎?!
yahoo拍賣 TDS360

前輩 我沒有要買這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再多存錢  買一台約在200Mhz以上的數位示波器   取樣要高 儲存深度要夠

好的 我會朝專炸前輩的方向去做思考

楼主:
引用 网友E:
IWATSU 7810這台初學者就可來玩玩,便宜又方便使用,按一鍵波型就出來,只是買回來要整理一下電源 ...

太大台了  我這書桌放一台就佔了一半了 ..... 我想買公司那一種rd一手提起來就可以拿來拿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再多存錢  買一台約在200Mhz以上的數位示波器   取樣要高 儲存深度要夠

專炸大

請問一下 可否教我一下 儲存深度 跟取樣是要幹嘛的 有google了一下 可是老實說 看不大懂

另外我有找了三台 請問這些機種ok嗎?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911201372391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816902349881

上面這台是二手的 200MHz

下面這台看起來好像很強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724485825222

但是這台買了我就必須要等很久才能買另外一台在公司用的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了解~

請問專大以二手貨來說,你會推薦高取樣率的數位示波器?類比示波器直接忽略嗎?

請問專大以二手貨來說,你會推薦高取樣率的數位示波器?類比示波器直接忽略嗎?

是的  如果剛起步一定是先用數位示波器   看低速信號跟 高頻信號都可以 比類比好用
之後再買類比示波器

考量的因素有哪些?還是說有些特殊型號值得買?謝謝

存錢>買數位的>過一段時間後有點錢了>買類比的>之後再存錢>買大牌的數位示波器 或是選可攜式有電池的數位示波器
最好買多功能型的數位示波器    現在2019年了  整合型儀器正在熱門中   而且價格還可以   適合小型工作室跟在家研發 胡搞瞎搞用

TAS465這台我有   我買這台的理由比較特別  是因為我有一台故障機    我是因為我有機子可以殺肉才再去買一台良品機
不然這種比我還年長的儀器我根本不想用 除非性能出眾 無可取代之之類我才願意
類比示波器在一些特殊應用比較好用
比如 VI曲線  相位圖  可以不用專用儀器也可以模擬出類似功能

我另外還有在用EDS102CV   專門在看20HZ以下的信號  跟輸出給電腦做紀錄   可以截圖
(例如說 3分鐘一個循環的呼吸燈  或是定時器   )

网友:
引用 楼主:
專炸大

請問一下 可否教我一下 儲存深度 跟取樣是要幹嘛的 有google了一下 可是老實說 看不大懂

專炸大

請問一下 可否教我一下 儲存深度 跟取樣是要幹嘛的 有google了一下 可是老實說 看不大懂

另外我有找了三台 請問這些機種ok嗎?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911201372391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816902349881

上面這台是二手的 200MHz

下面這台看起來好像很強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724485825222

但是這台買了我就必須要等很久才能買另外一台在公司用的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示波器像是一台攝影機     儲存深度像是 這台攝影機可以拍多長時間 取樣數量則類似這台攝影機可以拍到多快速的連續畫面

想要測量更快的信號時  如果取樣速度跟頻寬不夠   這時信號會發生衰減跟 丟失細節
信號幅度變小  是因為頻寬不夠  原因可能是發生了負載效應  或是示波器內的前端放大器跟不上
丟失細節    就好比從高清  高解析度的圖片   變成了只剩下320p  甚至是點陣圖的那種感覺
看正弦波 隨著頻率拉高  慢慢地變成鋸齒波   最後變成個四不像的信號

https://www.google.com/search?q= ... chrome&ie=UTF-8

ATTEN GA1202CAL
我覺得可以買     可以先看看youtube上其他人的使用經驗

DSO4204C
這台看了我也想買   有信號產生器
不過採樣速度就差了    看最高頻時  只能看有無  看不到更多的信號細節

网友:
那個$1,720山寨仿品 夠你玩了
USBee DX Pro Rev4 (示波器 + 邏輯分析儀 + 類比信號產生器) 附探棒、測試夾

先練練手 玩出感覺有了不足 再去考慮

示波器 有很多考量 除了性能之外 有些介面設計就是很順手  有些就是彆扭
不是拿到依天劍就能當一代高手  鐵劍青鋼劍玩出感覺 再說想要哪種針對專門需求
不然一代劍神錯拿了屠龍刀 也是枉然

楼主:
謝謝專炸 . simon 以及各位前輩們

小弟決定買一台 ATTEN GA1102CAL (自用) + USBee DX Pro Rev4(公司用)

日後如有學習心得 再貼上來請各位前輩指導

謝謝大家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請問專大以二手貨來說,你會推薦高取樣率的數位示波器?類比示波器直接忽略嗎?

感謝專大的解說,小弟還是部份有些不太明白。怎麼與duke大的見解不相同?!

抱歉問題有點多...主要是未來考慮再買台示波器。

針對『新手階段使用數位示波器的原因是,降低操作門檻抑或是有其他考量因素?

進階後買進類比示波器,是因為要看到detail的訊號,操作上類似手排車的概念。

(不知道我這樣解讀是否正確?)

--------------------------------------------自己的體驗--------------------------------------------------

公司是使用Tektronix TDS3032B與HP示波器為主,大部分時間『只有』拿來看板子CLK與關鍵電壓 ;

家裡一台類比Hitachi V-212在家練功使用。

上週自己用3032B送去校正,這周是使用舊型號HP示波器(型號好像是54603B,之後補充切確型號)。

測量adapter的DC直流,HP螢幕顯示not found,手動調高垂直電壓數值才顯示出來,

使用3032B直接顯示正確數值,沒有這個問題。

還有就是HP顯示CLK波形輸出沒有像3032B的細緻與理想。

目前自己體驗數位與類比的差別,感覺直讀數位示波器比較省時間去數格子,

操作上比較沒有挫折感、界面友善許多,其他的特點還要在觀察....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謝專大的解說,小弟還是部份有些不太明白。怎麼與duke大的見解不相同?!

抱歉問題有點多...主要是未 ...

hp 54503是數位示波器  CRT顯示
其測量功能與現代機種相比較為不便

楼主:
修正一下 由於我看 USBee DX Pro Rev4 在 WIN10下面使用有些問題

那原來的組合就沒辦法使用了

我改成購買 DSO4204C 好了

買了之後我想在請教各位前輩  示波器的第一步!!!!

再麻煩各位前輩指點了

謝謝各位前輩

网友:
引用 楼主:
修正一下 由於我看 USBee DX Pro Rev4 在 WIN10下面使用有些問題

那原來的組合就沒辦法使用了

Atten的示波器.....真心的說,品質不太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