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光檯燈, TP-627M, PL-F 27W, 啟動不良

楼主(2019-03-15):
PL27_LAMP_NG

PL27_LAMP_NG

有時候開燈不亮, 以為是脫焊老化等等
換了新的大電容, DB3, 結果狀況依然
測量來電, 310VDC出現, 不亮, 偶然碰一下310VDC 的兩端.
它就突然亮了, 這個時候, 310VDC來電剩下264V, 居然亮著幾天都好好的.
確定不是焊點不良或其他, 全部焊點都重新加焊過, 最後結論, 肯定是某幾個零件作怪. 非力譜燈管據說是買了3個月不到.
這奇怪.

這次好懶惰, 沒有畫線路圖, 不過就是那種最傳統的兩管震盪電路, 類似 http://www.pavouk.org/hw/lamp/en_index.html#landlite27w

為了記錄這個首次看到奇怪現象, 拍了視頻, 雖然不值錢的檯燈, 不過想要徹底了解這種現象的成因 ,這是頭一遭冒險110V來電底下測量這類點燈板, 所以很小心那電表那兩支筆.

各大大給點建議.

网友A:
很明顯的可能是某個電阻異常 拉低了電壓
測量版上所有的電阻值吧

网友B:
這是頭一遭冒險110V來電底下測量這類點燈板, 所以很小心那電表那兩支筆....

110V來電 , 加個防燒燈泡,就可以放心的去量測維修 。

网友C:
所有電容都拆下測量確認是否正常?尤其兩燈絲串聯那顆電容,檯燈這顆電容大都藏在燈座那裏。

這現象明顯是起震不良,只要震盪起來不關電就沒問題,通常都是電容容質衰退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是頭一遭冒險110V來電底下測量這類點燈板, 所以很小心那電表那兩支筆....

110V來電 , 加個防燒燈泡,就可 ...

這東西一時難找, 手邊還真沒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有電容都拆下測量確認是否正常?尤其兩燈絲串聯那顆電容,檯燈這顆電容大都藏在燈座那裏。

這現象明顯是 ...

現在沒有儀表, 也沒有零件, 所以拆了一個舊燈具換"心"了事
這個樣品放一下, 沒丟掉有悠閒有機會再研究學習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明顯的可能是某個電阻異常 拉低了電壓
測量版上所有的電阻值吧

這電阻說不成立, 電阻都量過, 沒異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