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牌 National 電暖器 FE-1278L 倒數定時器故障

楼主(2019-03-16):
這台電暖器,我印象是我爸國中的時候送我的
就一直一路陪我到現在,已經有21年了~~還是頭好壯壯

最近他的定時器故障了,我定兩小時結果天亮還在工作~~
無奈那麼久的機器,我打了「TM6107001」或是「70403-MA」在對岸都一無所獲

覺得很可惜啊  畢竟用了那麼久了~~
定時器好像也不是很特殊的零件,上來問看看前輩們,不曉得有沒有機會,可能有一點點機會找到代用品救救它呢?

网友:
定時器,應該可以用插座代替吧,我猜的

网友A:
國際牌的維修備件備存滿久的, 先找找代理業者!
若真的找不到, 用一般的定時器慼該也行,要注意功率限制!

网友B:
定時器看可不可以拆解,順便把機子裏面的灰塵清理乾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國際牌的維修備件備存滿久的, 先找找代理業者!
若真的找不到, 用一般的定時器慼該也行,要注意功率限制 ...

感謝C大提供關鍵字,我加入1.5w去找,還真的找到一家還有
太感謝了!!

网友:
一台用了那麼久還不壞,停產了。

网友:
不如  外接定時器吧

网友:
早期定時器差不多都是機械式
拆開清理還能繼續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定時器看可不可以拆解,順便把機子裏面的灰塵清理乾淨。

螺絲轉開了,感覺是很多齒輪構成的,裡面還油油的很順

再把旁邊的塑膠卡榫解開,裡面還蠻可愛的︿( ̄︶ ̄)︿
看到跟類似電鍋開關一樣的,接點黑掉
接點黑掉如果不可能換,有比較建議的處理方式嗎?
600號砂紙輕輕磨,然後上一點學姊的富見接點油?

网友:
引用 楼主:
螺絲轉開了,感覺是很多齒輪構成的,裡面還油油的很順

齒輪好像有崩牙,仔細看一下。

銅片折彎角度設計有問題,造成要用力轉。

网友:
有2個齒輪崩牙(馬達轉子、黃褐色齒輪)。

建議k大,壞掉的定時開關留著,日後找到適當的齒輪再換上即可。

銅片折彎處,圖片看起來沒潤滑油,造成摩擦力過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