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Hitachi V-252示波器維修實例

楼主(2019-03-16):
緣起:
tsai5371的 HITACHI oscilloscope v 252 20mhz換酷幣以10酷幣標到,應該算是蔡大贈送http://bbs.pigoo.com/thread-71555-1-1.html
拿到手先處理品相良好但是光跡很粗的這台,經上電測試電源指示燈會亮而且光跡很粗,旋轉FOCUS開關光跡完全沒變化(一樣的大)……大家動動腦一下,如果是你要檢修哪一部分呢?繼續看下去,看是不是和你想的一樣吧!!!開工..拆拆拆了…..。
將主機外殼側邊的五顆固定螺絲(紅圈處)拆下後取下外殼
將主機底座的四顆固定螺絲(紅圈處)拆下後取下底座外殼
主機正反面內部的兩塊電路板圖(其實和V-212差不多)
那要檢修哪一部分呢?因為調整FOCUS可變電阻都沒反應(一樣粗),所以個人認為是聚焦迴路有問題,和你想的答案一樣嗎?所以我先查修這部分,找不到V-252的手冊電路圖,拿之前的V-212得出來看,電路如下:
先拆下電源鍵延長桿的固定銅片(紅色箭頭)後取下電源鍵延長桿,再取下聚焦和明亮度可變電阻延長桿(藍色箭頭),十字起子拆解這電路板的固定螺絲二顆(紅圈處),綠色箭頭為定位孔
取下後找到R932電阻,V-212電路圖R932為6.8K歐姆,此台V-252的R932色碼為藍紫紅金,所以阻值也是6.8K歐姆,量測電路板後方R932電阻的兩端,阻值為6.6K歐姆,屬正常範圍
找到R933電阻,V-212電路圖R933為15M歐姆,此台V-252的R933色碼為棕綠藍黃,所以阻值應也是15M歐姆,量測電路板後方R933電阻的兩端,阻值為15.28M歐姆,屬正常範圍
找到R1019電阻(藏在可變電阻下面),V-212電路圖R1019為470K歐姆,此台V-252的R1019量測電路板後方電阻的兩端,阻值為470K歐姆,屬正常範圍
找到RV1401可變電阻,V-212電路圖R1019為2M歐姆,此台V-252的RV1401可變電阻量測電路板後方電阻的1.3腳端,阻值為2.04M歐姆,量測1.2腳為0歐姆並旋轉可變電阻到底變為2.04M歐姆則可變電阻測試正常;量到這裡都正常,這部分怎麼拆就怎麼裝回
換檢修CRT處的電路,如下圖:
以小一字起子插入CRT電子槍後方腳座縫隙,以對角線兩處施力將腳座拆下
找到R1030電阻,V-212電路圖R1030為10K歐姆,此台V-252的R1030色碼棕黑橙金(也是10K歐姆),量測R1030電阻阻值為9.94K歐姆,屬正常範圍
找到R1018電阻,V-212電路圖R1018為2.2M歐姆,此台V-252的R1018色碼紅紅綠金(也是2.2M歐姆),量測R1018電阻阻值為O.L,ㄟㄟㄟ…….開路囉….以電烙鐵拆下R1018
拆下後量測還是開路,手邊沒一樣的電阻,先從另一台V-252拆下後量測阻值為2.19M歐姆,焊回R1018的位置後將CRT腳座裝回(腳座有防呆不用怕裝錯)
將明亮度、聚焦和電源開關的延長桿全部回裝後上電測試囉~~~~,嘿嘿~~~賓果!!!光跡變正常了,畫面如下
CH1/CH2垂直軸轉至0.5V/DIV、時間軸轉至0.5ms/DIV;探棒接至CAL校準,方波波形正常

收工囉~~~感謝收看,最重要的公狗別忘記餵~~~

网友:
讚~圖文並茂,邏輯清晰!

网友:
讚喔!最主要有圖可參考,如果沒圖就累了

网友A:
說要我們的論壇至少已一星期以上都沒有達到績效了,昨天股溝妹請我加入她的群組............

加強輔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說要我們的論壇至少已一星期以上都沒有達到績效了,昨天股溝妹請我加入她的群組............

可以邀請我們入群嗎???叫股溝妹傳照片
我們也想被輔導

网友B:
太強了,那麼快就修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強了,那麼快就修好了,

有電路圖輔助,查的方向對了,問題自然能很快解決

网友C:
這幾天受不了熱機沒多久波形又扭曲失真了,用噴的還是只能治標。

今天花了半天的時間,將垂直軸波段開關與位置VR解焊,噴個三次轉來轉去,

一些雜質、氧化物都噴了出來。

希望能夠有所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幾天受不了熱機沒多久波形又扭曲失真了,用噴的還是只能治標。

今天花了半天的時間,將垂直軸波段開關與 ...

能撐一陣子~~~我也是拆裝好幾次用噴的清潔~~~效果還是有限
討厭再拆了就全部分解一次清到底~~~清好上接點油能撐久一點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撐一陣子~~~我也是拆裝好幾次用噴的清潔~~~效果還是有限
討厭再拆了就全部分解一次清到底~~~清好上接點 ...

囧...裝回去之後,還發現多了兩根螺絲

過程中還將一根調整intensity的長桿搞斷,用三秒膠才成功接回。

有鑑於intensity比較常使用,將修復的長桿與focus互換,這才有驚無險的完工。

波形移動、切換垂直軸時,雜訊少很多。這幾天再觀察情況...

网友:
果然高手在民間,功力了得!圖文解說並茂!

网友B:
電阻,如何得知可以在線測量,一般都拆下來測,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阻,如何得知可以在線測量,一般都拆下來測,

電阻會因電路上並聯電阻讓阻值會變小,所以線上量測會因這些因素造成量測出來的阻值有差異,但是量測出來是開路(無阻值)就不合理,所以拆下再確認,如有阻值且差異很大時再拆下確認,比較不會拆ㄧ堆零件

在電路上時看ㄧ下它附近的電路,如並聯相同阻值則量到的阻值應為ㄧ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