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灰色PG线无电压

楼主(2019-03-16):
杂牌电源 灰色线只有0.055v,各个电压都正常,短接黑綠線各部電壓都產生,唯獨只有PG0.055v,pg先從此IC14腳發出,  手裡沒有這個IC,請問有什麽替換的或者維修思路,謝謝!

補充內容 (2019-3-16 02:54 PM):
此電源:安泰克(Antec)

网友:
這顆不是雜牌PSU...PCB上印有Antec。

根據網路資料,這顆IC似乎是台達自訂規格的IC,datasheet難以取得。

我會先紀錄開機前後,該IC的電壓值。

檢查PG腳上的零件是否有問題。

可參考PS229的datasheet。

各路輸出電壓上的電容能照出來嗎?

网友:
各個電壓 都確認完是OK 的話 ,,,
在PCB 上, 將 PG 與 +5VSB  加焊 一個4.7K電阻, 在測測看.

网友A:
這顆應該是台達電代工的psu
只知道DWA103N = TPS3513,不曉得DWA106是哪顆貼標的
不過你這個故障可參考這篇先試試看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04452-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顆應該是台達電代工的psu
只知道DWA103N = TPS3513,不曉得DWA106是哪顆貼標的
不過你這個故障可參考這篇 ...

谢谢,暗夜里的明灯,谢谢您的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顆應該是台達電代工的psu
只知道DWA103N = TPS3513,不曉得DWA106是哪顆貼標的
不過你這個故障可參考這篇 ...

修好了,謝謝你對岸的朋友,謝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這顆應該是台達電代工的psu
只知道DWA103N = TPS3513,不曉得DWA106是哪顆貼標的
不過你這個故障可參考這篇 ...

現在訊維網台灣要註冊很麻煩,而且要錢

网友C:
引用 楼主:
修好了,謝謝你對岸的朋友,謝謝!

更換DWA106B修好的嗎?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現在訊維網台灣要註冊很麻煩,而且要錢

Z大,可以先去QQ註冊QQ帳號,再以QQ帳號登入訊維網,免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更換DWA106B修好的嗎?

不是換。而是那位仁兄提供的貼子,故障一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Z大,可以先去QQ註冊QQ帳號,再以QQ帳號登入訊維網,免費。

迅維早已 實名驗證了,而且精華帖,優秀貼還付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更換DWA106B修好的嗎?

APFC升壓感測電阻底下紅膠變質,造成阻值變異升壓不足,一般表現是帶不起負載(重載),解下清掉紅膠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迅維早已 實名驗證了,而且精華帖,優秀貼還付費,

在3/17回覆Z大時,我有用QQ登入該網站,可以登入,我的QQ與訊維網的帳號,都沒有實名,也許QQ號,是2007年,人在內地常駐時,當地註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