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東元TL5020TRE.面板V500HJ1-P01程序求助

楼主(2019-03-16):
此機原本是紅燈不開機.由於本來的程序經過冷凍後在讀取.然後再重新燒到IC上機還是沒有用.就下載了論壇大大上傳的程序.燒錄後便可以開機.只是結果變成倒頻.且有鋸齒狀.進入工模只可調整鋸齒狀但是就是沒有鏡像這個選項.我的面板型號是V500HJ1-P01.但是論壇的程序面板型號是V500HJ1-PE8.想問一下有沒有前輩們有支援V500HJ1-P01面板的程序.謝謝

主板本身的軟體標籤

主板本身的軟體標籤

本機面板型號

本機面板型號

畫面倒頻

畫面倒頻

畫面成鋸齒

畫面成鋸齒

進工模的版本與面板型號

進工模的版本與面板型號

補充內容 (2019-3-18 11:07 AM):
非常感謝竹炭水大大分享的程序.目前更新5020-P01的軟體已經可以正常顯示了

网友:
TL5020TRE(LCM SM500CCB01)(UF11)(W25Q64).zip (3.21 MB, 下載次數: 62)

你試試看吧~

楼主:
好的.感謝您.經過燒錄的結果.這個版本跟我之前燒錄的版本是一樣的.問題相同

网友A:
這台有裝2種面板,看後面的出廠日期。
手上這一台是 (友達面板)
另一台還沒 拆修,須等拆修才可以確認。

网友B:
你是鳳山麗華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鳳山麗華嗎?

是的.不知道這個型號是不是有兩種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台有裝2種面板,看後面的出廠日期。
手上這一台是 (友達面板)
另一台還沒 拆修,須等拆修才可以確認。 ...

我的是403c.2014年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是403c.2014年的

403c  2014  這台沒拆。
尚不知面板型號

网友A:
排程尚未進入維修線。待確認面板。
你手上的程序是   2014以前的機型。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感謝您.經過燒錄的結果.這個版本跟我之前燒錄的版本是一樣的.問題相同 ...

好的了解  那我也等之後有你這台的程式也來備份一下了
感謝您的測試

网友C:
想問如何進工廠模式

网友:
現在這麼多死程序的機子...看來廠商愈來越懶了 eeprom周邊的線路可能設計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排程尚未進入維修線。待確認面板。
你手上的程序是   2014以前的機型。

我目前面板型號是.V500HJ1-P01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問如何進工廠模式

菜單1147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目前面板型號是.V500HJ1-P01

有換過電視 上的任何一個配件嗎,例   邏輯  屏縣。

有無換過。

网友D:
你能貼一下你邏輯版的型號嗎?  有的邏輯版可以透過改屏線來達到倒屏
包括你那台影像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能貼一下你邏輯版的型號嗎?  有的邏輯版可以透過改屏線來達到倒屏
包括你那台影像的問題 ...

一樓我有貼.V500HJ1-P0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換過電視 上的任何一個配件嗎,例   邏輯  屏縣。

有無換過。

我這邊是都沒有換過任何東西.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一樓我有貼.V500HJ1-P01

不不 是要邏輯板的 他是面板搭配邏輯板 T-CON

楼主:
V500HJ1-P18.pdf (668.88 KB, 下載次數: 22) V500HJ1-P01-CMIMEI.pdf (853.97 KB, 下載次數: 23)
引用 网友D:
不不 是要邏輯板的 他是面板搭配邏輯板 T-CON

這就是貼在邏輯板上面的阿.我的面板型號與程序本身支援的型號

网友E:
嘿嘿我有程序 兩個都給你~

解壓縮後 放USB 插上插頭方式燒錄

3.86 MB, 下載次數: 87

3.86 MB, 下載次數: 78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就是貼在邏輯板上面的阿.我的面板型號與程序本身支援的型號

好的 了解 那你就在試試樓下的程序看看吧~~ 剛剛有大概看一下你那個面板規格書沒寫ˊ支援倒屏~~

楼主:
引用 网友E:
嘿嘿我有程序 兩個都給你~

解壓縮後 放USB 插上插頭方式燒錄

好的.感謝您.我試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