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裝教學] 六期SUZUKI NEX加裝採發

楼主(2019-03-16):
還記得上次騎車環島,我的老G4就在要去清境旅館的路上
突然 !!熄火轉電門、打方向燈什麼都沒反應
是神聖的採發桿,讓我能在晚上8點多又起濃霧的中橫公路上順利到旅館投宿
現在那台G4因為吃機油太嚴重又超大聲無力的,再修好後還給親戚買菜代步

不多說了,切入正題 !

六期SUZUKI NEW NEX (5期引擎不同顆應該不一樣
踩發套件料號 : 26200-10k00-x01

1. 卸掉傳動蓋後,請拆掉以下螺絲,銀色蓋板拿掉還有一片黑色蓋板也要拿掉(漏拍n_029|

2. 裝上襯套後(抹一些耐高溫黃油會比較好裝),放上彈簧(要勾住定位)再裝上腳踏軸齒輪

3. 把傳動蓋翻過來(小心點,並拿東西頂住腳踏軸齒輪,不然彈簧會給你驚喜),裝上墊片再上C型夾環

4. 再裝上腳踏齒輪(也要定位) ps.手輕壓踩發桿會比較好裝

5. 鎖上螺絲(快完成了n_097|

6. 放上超厚墊片,鎖上有齒的螺絲(扭力值ˊ50N.m (5.0kgf.m)

完成了n_131|

踩一下就可以發動

不過有項缺點,就是距離只有一隻手指

零件名稱很多小弟不清楚,若有誤請大大小力鞭策:on_075|

网友A:
有踩發不怕電池突然沒電 無法發動

网友B:
裝個電壓錶會更實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踩發不怕電池突然沒電 無法發動

不是這樣的,他雖然有踩發,但是如果電瓶電壓不足,怎麼踩也是不會發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是這樣的,他雖然有踩發,但是如果電瓶電壓不足,怎麼踩也是不會發

那怎麼辦?先斷電池12V的電,踩發,再接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那怎麼辦?先斷電池12V的電,踩發,再接上?

噴射的車,斷電後更不可能會發動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噴射的車,斷電後更不可能會發動

GY6可以嗎呢?

另外,樓主,熄火轉電門、打方向燈什麼都沒反應,是那邊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D:
GY6可以嗎呢?

另外,樓主,熄火轉電門、打方向燈什麼都沒反應,是那邊故障? ...

GY6是化油器的,當然可以啊,但是晚上就不要騎,白天就沒差,沒裝電池,一樣可以踩發,我試過

可能電燈泡燒了,或是閃爍器壞了,(有沒有關保險絲,我就不清楚了,我以前是修化油器的,噴射的,我還在研究)

如果你發動後,方向燈會作動嗎,

网友E:
如 雨知波自行維修 大所說
只能說白裝了,也不算白裝,自動車採發桿頂多替代啟動馬達(掛了),裝飾也不錯效果沒排檔車哪麼顯眼,剩下沒電免談。
我的噴油排檔車也是沒裝,只要啟動不成就放棄,趁最後餘電還夠加壓幫浦加壓,開始助跑足夠力道運轉,入檔就可發動充電行進。
噴油系統沒電一切免談。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這樣的,他雖然有踩發,但是如果電瓶電壓不足,怎麼踩也是不會發

大大~雖然我還沒實驗過
影片中拔掉正極踩得起來
影片 :
沒有電瓶也是能踩發啟動
是車子可以接受低電壓啟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裝個電壓錶會更實用

儀表板上有電壓表,不過全時點燈關係
未啟動發動11.6V開始往下掉
啟動後5秒左右爬到13.8V
不知道電瓶當前電壓...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雖然我還沒實驗過
影片中拔掉正極踩得起來
影片 :

小弟對機車外行,猜測拔掉電池正極,踩下的同時,電盤發電,經電壓調節器,把電送往CDI及其他電路,
讓車發動。

网友D:
下次換個快沒電的電池,看能不能踩發?

网友:
噴射機車電池完全沒電很難用腳踩發動的起來

网友F:
恭喜完修,請問樓主您哪裡買零件,鈴木的料件不好買,尤其是這種幾乎用不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這樣的,他雖然有踩發,但是如果電瓶電壓不足,怎麼踩也是不會發

小弟經驗,只要方向燈能正常作用,汽油泵能建立足夠壓力,踩發就發得動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如 雨知波自行維修 大所說
只能說白裝了,也不算白裝,自動車採發桿頂多替代啟動馬達(掛了),裝飾也不錯效 ...

不過對山葉車系來說,踩發桿可是救命丹,因為乾式啟動盤幾乎破萬就掛,有這支就能先騎回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下次換個快沒電的電池,看能不能踩發?

找時間我直接拔掉正負極來是踩看看
在跟大大們更新回報

网友:
引用 网友F:
恭喜完修,請問樓主您哪裡買零件,鈴木的料件不好買,尤其是這種幾乎用不壞的 ...

他應該是在淘寶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時間我直接拔掉正負極來是踩看看
在跟大大們更新回報

拔正極就行了,先在試一下,有備無患

楼主:
引用 网友F:
恭喜完修,請問樓主您哪裡買零件,鈴木的料件不好買,尤其是這種幾乎用不壞的 ...

這算是我這台的選配零件(車行賣車都會問要不要選配這個,我當時聽到裝要兩千多就婉拒了
零件是跟台南鹽行的材料店買的,不過他近年把實體店面收掉了
從他改接網路、LINE單後,他零件的價格有往下掉n_111|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過對山葉車系來說,踩發桿可是救命丹,因為乾式啟動盤幾乎破萬就掛,有這支就能先騎回來 ...

這也是我不喜歡買 山葉的機車,雖然光陽,三陽也有乾式起動,好像都100cc以下的車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時間我直接拔掉正負極來是踩看看
在跟大大們更新回報

找一顆快沒電的電池換上,模擬真實情況就可了,別真的拔掉正負極,以免傷到車子。

网友G:
[這一根很重要]........

她把這個當成踩發桿 ......................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KSw0GcNB1g

SUZUKI有獨家密技,可以保有踩發桿.....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7d0uae9z81k

SUZUKI獨家保留的踩發桿,更搭配專利的減壓臂,讓你踩發更紮實、更容易啟動!

另外也加裝ECU保護裝置,讓瞬間電流不會傷害ECU…

這些都是SUZUKI的獨家密技~

网友:
老實說 只要汽油泵浦有達到啟動所需壓力是可以踩發
無電瓶踩發 是直接發電機 到CDI點火
噴射車 只有應付起動馬達或起動盤壞
還有啟動過程中電壓低到一個點繼電器會直接跳電

网友H:
總成一套要多少錢呀?
如果電瓶沒電就無法腳踏發動的話 , 那鈴木設計踩發桿要做什麼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G:
[這一根很重要]........

她把這個當成踩發桿 ......................

獨家密技?該不會一堆電感電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獨家密技?該不會一堆電感電容吧?

要是有那麼簡單,別家應該也都做了.....

SUZUKI的獨家密技是有專利的.......(上面有寫了)

這有待對機車內行的人來說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獨家密技?該不會一堆電感電容吧?

suzuki算做車蠻用心的
我當時要自己裝行車紀錄器,裝到心情不美麗
車殼卡榫、螺絲一堆和山一樣
電線又全部都用走在塑膠管裡,只留一點點的線頭...
很多零件也都有封膠

楼主:
引用 网友H:
總成一套要多少錢呀?
如果電瓶沒電就無法腳踏發動的話 , 那鈴木設計踩發桿要做什麼呢? ...

我當時拿花了壹仟伍 (可是想如果顧路推進車行就...
網路上有suzuki經銷商拍的影片
他們把電池拔掉是踩得起來的
我會再找時間驗證看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suzuki算做車蠻用心的
我當時要自己裝行車紀錄器,裝到心情不美麗
車殼卡榫、螺絲一堆和山一樣

這樣就是用心?

楼主:
恩...我是和我之前的光陽G4比較
像是龍頭與鎖頭部分就在那邊塗牛油而已
之前我在騎一直斷保險絲才發現...
個人覺得有做到安全耐用度的考量算用心n_081|

网友D:
引用 楼主:
恩...我是和我之前的光陽G4比較
像是龍頭與鎖頭部分就在那邊塗牛油而已
之前我在騎一直斷保險絲才發現... ...

這是黑心,加上ex大粗心沒發現。

网友G:
引用 网友D:
這是黑心,加上ex大粗心沒發現。

SUZUKI在機車的功力上本來就不弱........

只是我不知道為什麼在台灣就是沒有賣很好......奇怪???

以前我阿公買一台SUZUKI的機車,我爸說[名字不好聽,怎麼會叫鈴木呢??](我就不寫出來了)

後來就看到改成台鈴公司......但全名還是非#$@%@#

還有....SUZUKI聽起來也像台語的[輸輸去]...... ....雖然賽車場上也是[常常贏]

网友:
引用 网友G:
[這一根很重要]........

她把這個當成踩發桿 ......................

別笑影片中的美眉踩中柱,可以研發中柱、側柱、踩發桿3合1的機械裝置。

网友:
引用 网友G:
SUZUKI在機車的功力上本來就不弱........

只是我不知道為什麼在台灣就是沒有賣很好......奇怪???n_079 ...

因為SUZUKI機車並沒有很任真在經營台灣這塊 . 所以專修SUZUKI的並不多.不像兩陽或yamaha

連料件也不是很好叫.不然SUZUKI他的引擎其實滿耐操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當時拿花了壹仟伍 (可是想如果顧路推進車行就...
網路上有suzuki經銷商拍的影片
他們把電池拔 ...

請問EX大,您箭頭那根小齒輪軸是原車就有還是另外加裝

還有超厚墊片是原廠料件,還是依經驗需加裝,採發齒輪才咬的到風葉盤,因為看相片您的有齒墊圈跟曲軸很像因為超厚墊片,僅有部分接合

网友:
引用 网友F:
請問EX大,您箭頭那根小齒輪軸是原車就有還是另外加裝

猜測是這樣:螺絲鎖上、鎖緊,就會往裏面推擠,完成接合動作。
可以用螺絲鎖進去的深度判別是否完全接合。

楼主:
引用 网友F:
請問EX大,您箭頭那根小齒輪軸是原車就有還是另外加裝

第一ˋ張圖的箭頭指的那隻鐵柱是原本就有的 !
原本是墊超厚的,就鎖螺帽 ! 只是把螺帽拆掉
把她換比較薄一些的厚墊片(一樣在套件包裡的原廠件)ps那個厚墊片裡面有帶牙,直放進去即可

外面這個有吃到一半的螺紋
當時在安裝的時候也有被嚇到,想說會不會吃不到螺紋n_081|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是黑心,加上ex大粗心沒發現。

我當時燒斷保險絲
第一是直想到整流器,想說十幾年了應該壞了
可是拆開量測又正常,但怕她時好時壞,就直接換新的
隔半個月又燒了,我才去查線的
發現是鎖頭線組一直拉扯磨到車殼與龍頭n_080|
最後是把破皮的線用熱縮套管起來,最後用大型熱縮套管把整捆線保護起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當時燒斷保險絲
第一是直想到整流器,想說十幾年了應該壞了
可是拆開量測又正常,但怕她時好時壞,就直 ...

以前在網路上也有看過這種症狀,應該是通病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當時燒斷保險絲
第一是直想到整流器,想說十幾年了應該壞了
可是拆開量測又正常,但怕她時好時壞,就直 ...

這樣好像也沒用,不如用這種電線皮包起來(銅線要先抽掉),再套上白鐵軟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當時燒斷保險絲
第一是直想到整流器,想說十幾年了應該壞了
可是拆開量測又正常,但怕她時好時壞,就直 ...

這個在ADDRESS 水噹噹系列是通病,原因是組裝時,電線固定夾夾太緊,基本上不要過保固太久,通知經銷商,經銷商會載回去處理到好

SUZUKI的CDI是直流特規,靠鎖頭單獨供電,跟2陽直流CDI併在所有電氣系統上不一樣,沒電路圖不好抓問題

网友:
suzuki噴射系列 還留有採發動 是因為油箱設計
一般的噴射系列機車都設計在前方加油孔 油箱再踏墊 所以低電源時 汽油幫浦是沒法作動
而SUZUKI的油箱是設計在 車廂的後方 所以不需要汽油幫浦就可以藉由 地心引力把汽油注入引擎室

至於低電源 真的少到不行 還是不能發動的
除非是化油器版